收录机、收音机喇叭前的金属网罩问题

楼主(2015-05-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也有的是在正面直接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料箱子,可以音箱拆开,可从里边把穿过箱体卡在箱子上的面网摘下,橡胶锤瞧平,喷漆后装回

对,但一定必须小心翼翼的,下手要轻。否则金属网罩上的卡子有可能被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上两位坛友。
如果锈蚀不严重,喷漆的话,就是普通黑油漆就行么?

对,您买一罐叫做罐罐喷的喷漆,往上喷就行了,一定注意喷时要小心,不需要喷的地方要用废报纸盖好以免失手喷到影响外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您拿黑色油性笔在有铁锈的地方画一笔就OK了 愿您玩得开心,祝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