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通使用不符合要求的电源牛

楼主(2015-05-24):
从库房里翻出一头ED铁芯的电源牛,如图所示
该牛长宽高分别是12、14、10厘米,大小合适,测量铁芯截面积为34X46毫米,功率至少200W,一次侧220V绕组,可惜二次侧只有一个127V绕组,无法直接用于胆机功放。
CD铁芯和ED铁芯的牛在没有专用设备的情况下,拆开了再组装很难将铁芯的抱箍扎紧,所以没有烧线包的牛尽量不要拆。
测量该牛绕组到边侧铁芯还有5X68毫米的间隙,决定在这个间隙里加绕6.3V灯丝绕组,先用单股铜橡线绕了15匝,测得电压为3.82V,计算伏匝数为4,用直径1.5--1.7毫米的漆包线双线并饶13匝,即可得到带中心抽头电流不低于5A的灯丝电压。
二次127V绕组目测引出端线径不低于1毫米,用四只1N4007、两只220微法450V的电解电容倍压整流即可得到330V电流不低于500毫安的直流高压,至此,一头几乎通用的电源牛改装完成。

网友:
现在有一种能锁紧的铁带,用螺丝刀就可以弄好了

楼主:
见过你说的这种紧固件。这头牛的两个CD铁芯用20毫米宽、0.5毫米厚的铁皮紧固的,接口还焊接了,相对来说还是手工穿绕13匝线圈更省事儿。

网友:
不错的办法,我就经常用这方法改牛。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做。

网友:
如果铁芯侧与线包间的间隙很小,线包只有重绕了!

网友:
我有几只环牛,220变110v的,就是这个用法!

网友:
初次级间没有屏蔽层,会不会有交流声啊。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匝数不多且有空隙可以穿绕,否则只好改绕了

楼主:
跟朋友要了8米漆包线,实测直径1.56毫米,首先把两侧的铁芯用布带包了起来,防止划伤漆皮,手都快勒出水泡了,总算双线穿饶了13匝。一次侧用自耦调压器接入220V电压,抽头空载电压实测3.3V,得空用绝缘板做个接线端子,把线包用布带缠起来再刷上绝缘漆就OK了。

网友:
因地制宜。想法办法都好。

网友:
好办法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