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EM7000 指针式万用表的性能

楼主(2015-05-24):
sanwa EM7000 指针式万用表的性能怎么样?网上介绍是带放大器的,而且电流能测到很小,是0.12微安,这个表到底怎么样?请专家老师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带放大器,高灵敏度,精度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放大器,高灵敏度,精度稍低

如果测小电流的话,比如1微安左右的电流,是不是误差要大一些,但是误差再大表应该能达到1级表的水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测小电流的话,比如1微安左右的电流,是不是误差要大一些,但是误差再大表应该能达到1级表的水平吧?

误差官方已有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测小电流的话,比如1微安左右的电流,是不是误差要大一些,但是误差再大表应该能达到1级表的水平吧?

2.5 级都不到

楼主:
EM7000        测量量程        容许差
直流电流        0.3/1.2/3/12/30/120/300/1000V        ±3%以内
±直流电压        ±0.15/0.6/1.5/6/15/60/150/600V        ±7%以内
交流电压        3V(约2.5MΩ)/12V(约1.1MΩ)        ±5%以内
rms(50/60HZ)        30V(约800KΩ)/120/300V(约800KΩ)
交流电压
P-P
正弦波  8.4V(约2.5MΩ/V)/        ±5%以内
        33V(约1.1MΩ/V)
        84V(约800MΩ/V)/
        330/840V(约800KΩ/V)
方形波   8.4V(2.5MΩ/V)        ±6%以内
三角波   8.4V(2.5MΩ/V)        ±6%以内
直流电流        0.12μ/0.3m/3m/30m/300m/6A        最大刻度值的±4%以内
直流电流(零)        ±0.06μ/±0.15m/1.5m/15m/150mA        最大刻度值的±7%以内
交流电流        6A        最大刻度值的±3%以内
电阻        2K/20K/200K/2M/20M/200MΩ        刻度长的±3%以内
低频输出        -10-51dB        刻度长的±3%以内
频率特征        40HZ-1MHZ(12V量程以下时)
内置电池        R6(5号电池) 1.5V*2,6F22(叠层电池)9V*1
内置保险丝        ø5*20mm(250V/0.5A)
ø5*20mm(250V/6.3A)
尺寸/重量        H165*W106*D46mm/约375g
附件        测试线(TL-21),备用保险丝,使用说明书

楼主:
确实精度差一些,估计是因为功能比较多或者放大器造成的,看来这个表的特点应该是功能比较多。不知道带放大器的表有哪种是精度比较高的?

网友:
这个测1微安还真测不了,超过最小量程,但是再高一档又高太多了。这个表最大的问题是阻尼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个数字表都有1级吧

主要是喜欢指针的那种的,而且日本表头都是张丝的呵呵

网友C:
搞不懂,想求精度,干嘛不上数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想求精度,干嘛不上数字表

我精度要求不高,只是需要1级或者1.5级的指针表就行,而且我用数字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精度要求不高,只是需要1级或者1.5级的指针表就行,而且我用数字表不习惯

想办法习惯,美帝一线厂家 70 年代就不再做指针表,80 年代连示波器都不做了,他们的工程师都能习惯,你就不能?你比下面这老头还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