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来看看这个冰箱低压漏了怎么搞 谢谢!

楼主(2015-05-24):
本人很少修理冰箱,今天客人都抬到店铺来了还是硬着头皮接下。单独低压 打压发现有漏,开背发现这个冷藏蒸发器的两根管子好像从旁边往下走的,蒸发器倒水没发现漏的

网友A:
铝暗管蒸发器全部拆除换铜管,冷冻室不动,一般不漏

网友:
接头处看看,重点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暗管蒸发器全部拆除换铜管,冷冻室不动,一般不漏

我放平了,倒水检查蒸发器没见漏点,接头埋得太深了,在侧板里面啊。难道冷冻室蒸发器漏了,那可不好检查了

网友B:
分断打压,冷藏室也能放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断打压,冷藏室也能放水看

低压分段打压可不好操作啊,现在只能在冷冻里面倒水试试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放平了,倒水检查蒸发器没见漏点,接头埋得太深了,在侧板里面啊。难道冷冻室蒸发器漏了,那可不好检查 ...

   继续挖111111111111111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挖11111111111111111111

都挖到侧板里面很深了,还没找到漏点,但压力表一晚上就掉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挖到侧板里面很深了,还没找到漏点,但压力表一晚上就掉了很多

这个冰箱底下冷冻室是抽屉明管还是暗管?找不到漏点还要沿着管子继续挖

网友D:
你的现象一般是高压盘管侧漏,也就是你图上的管漏了,
在压缩机旁边找到最小的两根管剪掉不用,然后再按照制冷系统焊接好管路-检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挖到侧板里面很深了,还没找到漏点,但压力表一晚上就掉了很多

  挖到蒸发皿出口那个地方较容易出问题,就一个字‘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挖到蒸发皿出口那个地方较容易出问题,就一个字‘挖’

见鬼了,把冷冻室灌满水了也没发现漏的,挖到侧板里面去了不好操作了,就算发现漏的也不好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现象一般是高压盘管侧漏,也就是你图上的管漏了,
在压缩机旁边找到最小的两根管剪掉不用,然后再按照 ...

我已经去掉高压,单独给低压管子打压了,毛细管封住,从回气管道打的压。图上的管子属于低压管子,高压在侧板里面散热的才是高压

网友E:
测了你的表和阀了吗,好的情况下,晚上打压拿听诊器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了你的表和阀了吗,好的情况下,晚上打压拿听诊器听下

表和阀都泡水里检查过了,毛细管不会漏了吧?这破冰箱连冷冻冷藏管子连接处好像在侧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