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进口机波段的UKW是调频,那么UK是不是调频呢?UK和UKW有什么区别呢?谢谢

楼主(2015-05-24):
向各位请教,进口机波段的UKW是调频,那么UK是不是调频呢?UK和UKW有什么区别呢?谢谢大家............

网友:
好像一个是U高段,一个是U低段的!记不清楚了。

网友A:
进口机短波时KW,因此U应该指超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机短波时KW,因此U应该指超短波

不是吧,我见UKW档是M赫兹,应该是调频吧

网友:
      UKW是超短波,KW短波。超短波不一定等于调频,航空波段就是调幅。
   下面是东德生产的调频调幅收音机说明书:
VKV超短波、KV短波:
AM调幅、FM调频: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白版图文并茂,很清楚了

网友B:
下面是德产的根德电子管收音机380GW/UKW的度盘截图,其中LW表示长波;MW表示中波;KW表示短波;UKW表示调频。

网友:
UKW是德语超短波的缩写。
德语——英语表示波段缩写对照:
LW——LW
MW——MW
KW——SW
UKW——VHF
5#表中 UKW/FM 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超短波,后者是调频。广播波段超短波使用调频,这里两者表述意思是相同的(超短波调皮广播波段),长波和中波德语、英语的单词首个字母相同,缩写是一样的,短波就不同了。德语超短波和汉语表达接近“超短的波段”,英语则表达为“非常高的频率”——Very High Frequency,指30-300MHz频段。
收音机波段好像没见过用UK表示波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还想请问一下收音机的内置天线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德产的根德电子管收音机380GW/UKW的度盘截图,其中LW表示长波;MW表示中波;KW表示短波;UKW表示调频 ...

想问一下,收音机的磁棒主要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B:
收音机的内置天线(许多都带磁棒),用于提高机子的灵敏度,使收台增多一些,这个人人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的内置天线(许多都带磁棒),用于提高机子的灵敏度,使收台增多一些,这个人人懂的。

原来是这样的啊,那看来我要多加一个磁棒进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