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故障求助(已修复)

楼主(2015-05-25):
美的MY-12CS505A电压力锅,开机自检不过,显示故障代码“C6”。
检查5V电源正常,温度感应阻值正常,大面积补焊无效。
请高手指点故障可能部位,不胜感谢。

网友A:
看看压力开关

网友B:
有的美的电饭锅有锅盖开合检测功能,不知是干簧管还是霍尔器件。要确定哪个传感器出故障,最好挨个将传感器拔掉试试。比如出现E4,你拔掉压力传感器,应该还是E4,如果拔掉锅温传感器,可能变成E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压力开关

没看到压力开关,只有锅底一个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美的电饭锅有锅盖开合检测功能,不知是干簧管还是霍尔器件。要确定哪个传感器出故障,最好挨个将传感器 ...

也没看到有开合传感器的引线。

网友C:
有个检查锅盖位置的东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压力开关,只有锅底一个温度传感器。

在那个写着MILD SEVEN的台灯旁边就是压力开关啊,上面还点有白色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写着MILD SEVEN的台灯旁边就是压力开关啊,上面还点有白色硅胶。

我以为那是保温开关,那是在主回路里的。常态是通的,按压上面的板,会跳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检查锅盖位置的东东

电路板上有两个空位,锅盖开关可能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那是保温开关,那是在主回路里的。常态是通的,按压上面的板,会跳开。

电脑板控制的电饭锅一般发热盘中间有温度传感器,就不用设保温开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压力开关,只有锅底一个温度传感器。

自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

这不是个双金属片的过热保护开关么?常闭的

网友E:
刚修了一个和楼主这个差不多,安规电容坏了,没找到就用4F的电机启动电容代替了,正常了,哪位师傅告诉一下能不能这样换?
谢谢

网友:
我这台是MY-LS5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

这个是串联在主回路里的,应该与检测没有多少关系吧,再说也检查过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修了一个和楼主这个差不多,安规电容坏了,没找到就用4F的电机启动电容代替了,正常了,哪位师傅告诉一下 ...

安规电容只有0.1微法,275V可能是保护电压,最好不要使用其他类型的电容,否则可能起不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美的电饭锅有锅盖开合检测功能,不知是干簧管还是霍尔器件。要确定哪个传感器出故障,最好挨个将传感器 ...

你这是个检查传感器的好方法,值得学习。现在显示C6,拔掉唯一的锅底温度传感器,就变成C1了,看来锅底这个传感器是好的。可这C6代表什么呢?看来只有专门从事售后服务的才知道。

网友:
     首先明确的是你这个机型没有锅盖开关也没有什么干簧管之类的,其实是开机就报错
     其次是你已经大面积补焊过。
     给你的维修建议是
     1  检测温敏二极管看是否正常,一般常温下60到100K之间,会收到温度的影响,其阻值与温度成反比例关系
     2  检查压力开关,正常情况下应该导通
     3   检查以上两个检测园元件到MCU的通道或者相应电路有没有问题
      4   美的的MVU经常有坏的导致误报错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就是MCU故障,请用通用代换板整体代换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个检查传感器的好方法,值得学习。现在显示C6,拔掉唯一的锅底温度传感器,就变成C1了,看来锅底这 ...

压力开关有没有断开,试试报错的是什么代码?

网友:
就是锅底的双金属片热力开关,220V10A.我家的半球电压力锅用1年后,报故障E4。用砂纸把锅底的双金属片热力开关触点砂亮后,锅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个检查传感器的好方法,值得学习。现在显示C6,拔掉唯一的锅底温度传感器,就变成C1了,看来锅底这 ...

锅盖不用检测。不盖盖子还不是一样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串联在主回路里的,应该与检测没有多少关系吧,再说也检查过是好的。

就这个坏了。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修了一个和楼主这个差不多,安规电容坏了,没找到就用4F的电机启动电容代替了,正常了,哪位师傅告诉一下 ...

还是用相同的安规电容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压力开关

怪不得版主和几个朋友都怀疑过热保护(压力)开关有问题。
最后发现是检测此开关工作状态的取样电阻R192断路,看上去还是挺好的。
我开始一直以为那个开关在主回路,与控制电路没有关系,因此走了弯路。
矿坛真好,帮助我修好了几台电器。在此向版主和所有关注此贴的朋友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相同的安规电容装上

十分感谢各位版主慷慨加分。

网友C:
取样电阻R192断路,看上去还是挺好的--------------断路原因会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R192断路,看上去还是挺好的--------------断路原因会是什么呢?

47K电阻,工作电压75V,功耗不过0.1W,换了个1/4W的,没有温升。
原来电阻功率足够,没有一点烧毁的痕迹。是制造质量问题?是瞬时大功率?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47K电阻,工作电压75V,功耗不过0.1W,换了个1/4W的,没有温升。
原来电阻功率足够,没有一点烧毁的痕迹 ...

看色环和个头像是470千欧0.5瓦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K电阻,工作电压75V,功耗不过0.1W,换了个1/4W的,没有温升。
原来电阻功率足够,没有一点烧毁的痕迹 ...

是470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7K电阻,工作电压75V,功耗不过0.1W,换了个1/4W的,没有温升。
原来电阻功率足够,没有一点烧毁的痕迹 ...

应该是 470 K 的电阻 。
有开始 ,有结果 ,好 !
这些电器怎么都是一年多就来故障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70K的

惭愧,老眼昏花,看错色环了。
用错阻值还引出个奇怪的故障:开机显示正常,但不加热。用表笔接触继电器线圈等焊点,继电器都会吸合。
用两只1M电阻并联更换后,终于一切都正常了。
再次谢谢各位的关注、提醒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