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9TM9000电视机的修理

楼主(2015-05-26):
上门修自动洗衣机按几下按键机器却恢复正常,临走用户欲卖旧电视。心想拉台旧电视到废品站也有20元差价,不至于白走一趟,就以废品价收下了29寸创维29TM9000。
回家将电视打开,内部较新,灰尘很少。检查高压包聚集线霉断,高压帽有打火痕迹。处理后能开机,但图形失真,锁按键。用万能遥控器切换AV,从分量输入切到TV时黑屏灯丝仍亮。将按键全换新,24C08存储器重写数据,加装8脚插座。开机不再锁键盘,图形失真依旧,按下菜单键,菜单项目从对比度到亮度等自动移动,如同按下频道减键。卸掉按键板开机用遥控按菜单键仍一样。换掉8373PS,菜单不再乱跳,图形失真依旧,重调行场数据解决。试机图像颜色很好,不用送废品站了。

网友A:
这个机子维修的过程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维修的过程不容易啊

这电视的维修过程已算是很顺利了。刚好有个很节俭的女同学要我为她修一台烧电源,显像管严重老化的25寸电视,中午直接将这创维机送她家,将她的直接送废品站,赚了一笔不错的修理费。反正29,25的废品机一样的价钱。

网友B:
28t88ht高压包坏了烧了场块,维修时要点在哪里?怎样防止切颈?楼主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由于写数据前后都有几何失真的情况,这样的失真问题直接调整处理有不妥之处,这样的失真应该是有故障了,直接调整数据往往掩盖了真实的故障

网友:
很不错的修理过程,总线机就是怕数据出问题,又没有数据可调。楼主看来是个行家了,很专业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视的维修过程已算是很顺利了。刚好有个很节俭的女同学要我为她修一台烧电源,显像管严重老化的25寸电 ...

互利共赢

网友:
这台机可能还有隐患,如5楼所言.

网友D:
5楼此言差矣 8373PS系列超级芯片键盘脚短路和数据损坏是这个机芯的通病主要原因是高压打火和雷击损坏
现象有枕形失真 自动换台 音量自动无限大或小 遥控不起作用 键盘输入无效 黑屏 白屏 不开机 等 属创维9000系列这种故障率较高 解决方法 用马口铁把超级芯片和24CX做成屏蔽并接地把键盘板用铝箔胶带屏蔽接地 可有效防止该故障发生
以上是本人亲身总结的经验 处理类似故障的电视不下30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写数据前后都有几何失真的情况,这样的失真问题直接调整处理有不妥之处,这样的失真应该是有故障了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有此担忧。如果原机数据因打火损毁造成行幅变小有可能,但后来写上去的数据是编程器配套的光盘上的。原24C08集成块重写数据后校验总通不过,读写几遍后HEX全是F,只能丢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5楼此言差矣 8373PS系列超级芯片键盘脚短路和数据损坏是这个机芯的通病主要原因是高压打火和雷击损坏
现象 ...

    请注意,刷数据前后故障一样这一点,想好再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视的维修过程已算是很顺利了。刚好有个很节俭的女同学要我为她修一台烧电源,显像管严重老化的25寸电 ...

女同学没留你过夜 。会修电视的基本上都是高手。

楼主:
多谢luxu52高手提醒。因放心不下,今早带了0.4u/400V电容,重写一个24C08去同学家拆开电视重新检查一下,S校正电容0.39U/400V容量已下降,换上后行幅增大了。如等到烧枕校管,行管再修麻烦就大了。
  楼上的,这里只谈技术,你的回复已跑题了。

网友:
还是枕形失真!

网友E(2016-06-29):
引用 网友B:
28t88ht高压包坏了烧了场块,维修时要点在哪里?怎样防止切颈?楼主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不要轻易断开偏转,断开偏转容易切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t88ht高压包坏了烧了场块,维修时要点在哪里?怎样防止切颈?楼主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正负电源供电的场块供电电源一路损坏,或者场块本身损坏,很容易造成切颈损坏显像管。幸运的是,有两台TCL21寸纯平的机子我发现散焦严重,没有等到显像管损坏立刻关机。一台卸下色纯度校正磁环,发现管颈已打出黑斑,更换场集成和限流电阻,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高压打火造成CPU

网友(2016-09-24):
引用 楼主:
正负电源供电的场块供电电源一路损坏,或者场块本身损坏,很容易造成切颈损坏显像管。幸运的是,有两台T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轻易断开偏转,断开偏转容易切颈

谢谢指导。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