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奇葩的充电器

楼主(2015-05-26):
收了一个百得的充电器,收来时没有插头,自己接了个插头,怕是110V的,量了量电压,18.X,一放笔头就显示,接着就不显示了。插上电池就冒烟了。拆开一看,只有有个小电路板。

请问大家知道上面两个电阻是多大的吗?
是插头那边原来连着充电器了还是壳子里还有电路板被别人拆走了?
电路板上输入写着AC,应该用多少V的?

网友:
这个山寨的扔掉吧!

网友:
这叫充电器啊!最少要有一个大电容啊

网友:
电容,电容呢?

网友:
山寨的吧?这个只是整流部分,估计输入是10几V的

网友:
这是整流板,不是充电器,

网友:
对电压浮动要求不高的,或许能用上它。太简陋了。

网友:
这冲电器除非用铁芯变压器压降,否则就是被拆走了块电源板

网友:
缺少变压器,前几年多数山寨充电器都是这货。开关电源的不需要这种小板,独立充电器电容降压的我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还有个大电容。这个是电容降压的简易充电器。
你把背面图片发上来看看。

背面没有东西。

网友:
背面没东西的画估计关键部分被人拆掉了,这只是一个整流限流的电路板,如果直接用220V充的话,就像楼上说的一样应该有个电容的。直接扔掉吧,折腾起来没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扔掉还能咋样呢?

还可以当充电底座,外接其他充电器

网友:
变压器缺失啊

网友:
山上下来的

网友:
此充电器应该缺变压器,还有提醒下,充电器不能用电容降压,否则有触电危险

网友:
不拆开看看你都敢试?

网友:
精减版的山寨充电器

网友:
这电阻都黑了不好判断

网友:
建议你把这个板子扔掉,自己另外做一块放外壳里吧,这个阻容降压的太垃圾了,不适合作为充电器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