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用什么清洗很干净?

楼主(2015-05-26):
我用酒精擦洗变成表面很多泥巴的样子,以前听说用什么可以洗成新家伙,大家是用啥洗的?

网友A:
洗板水,实在没有,酒精和牙刷

网友B:
我都是用棉花蘸天那水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实在没有,酒精和牙刷

我这个效果就是酒精的下场

网友C:
用异丙醇吧,价格不算贵,毒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棉花蘸天那水擦。

天拿水更厉害吧? 会不会更严重? 我这图片是75%的酒精清洗的下场

网友:
补充下,我是经常用异丙醇的,就是气味不是很好闻.........相对于酒精,还是贵些的。所以我是先用酒精开头,等都搞的差不多了,最后用异丙醇清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异丙醇吧,价格不算贵,毒性很小.............

我这个用酒精(医用75%)清洗时,清洗时一过酒精用手摸,黏黏的,还发出刺鼻的臭味,说不出的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用酒精(医用75%)清洗时,清洗时一过酒精用手摸,黏黏的,还发出刺鼻的臭味,说不出的味道。

我肯定不用这种含水的医用酒精....我用的都是分析纯,100%的

网友:
用乙醇清洗线路板后,线路板上会留有白色的斑痕....而且,可能是由于清洗下来了助焊剂的原因吧,味道的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棉花蘸天那水擦。

香蕉水的毒性,貌似不是很小的说........而且对于很多的塑料元件,有强烈的腐蚀性的,不推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效果就是酒精的下场

酒精干后 在用硬点的毛刷或牙刷 用力就可以去掉

网友:
洗衣粉加牙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