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配的手柄插上去,烙铁头直接烧红,调换热电偶的两根线也不行,怎么办?

楼主(2015-05-26):
前两天,在坛友那收了个936焊台,配的手柄插上去,烙铁头直接烧红,调换热电偶的两根线也不行,怎么办?先说说我现在的接线法,因为手柄和焊台不配套,所以直接引线对接,两根电阻3欧左右的线接焊台1,2针,3针是地线,4,5接热电偶,电阻50欧左右。焊台控制板上就两个主要的管子,一个LM358,一个BT136,其他电阻电容大概量了下,没什么问题,LM358不管坏没坏,换了个新的,BT136手头没有,没换,量了一下,应该没坏。到此,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恳请哪位坛友碰到过这类问题的,不吝赐教!手机发帖,累死我也。

网友A:
通用型的936很简单的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运输的时候摔断了线?(热电偶部分)或者那个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导致常通。
若实在搞不好,付邮(10元)送个936的板子给你,但358和可控硅已经被我拆了的。板子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型的936很简单的啊,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运输的时候摔断了线?(热电偶部分)或者那个可控硅是不是击穿了? ...

先谢谢了,这么个小东西,我不信整不好。这两天再找个136换上看看。

网友:
打最大也没有见烧红过,奇观啦,那手柄没化

网友:
我们厂前几天买了一个新的936焊台,刚用的时候是很好的,后来那个插头抵到一个架子导致插头送了,把烙铁头烧得通红,条文也没有用,后来我把插头拔下来重新插进去,就又正常了。烧得通红的话就是热电偶没检测到,检查下插头或线

网友B:
楼主,你的焊台应该不是用热电偶感温的发热芯,要用感温电阻式发热芯才对,否则温度不可控。更换校温即可,不需修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焊台应该不是用热电偶感温的发热芯,要用感温电阻式发热芯才对,否则温度不可控。更换校温即可, ...

手柄是五针的,有一针是地线,加热芯是4芯,红黑蓝白,其中红黑之间的电阻50欧左右,蓝白之间的电阻3欧左右,我觉得红黑线就是热电偶的接线,蓝白是加热丝的接线。焊台电路如附图,不过我的航插是7针的。接起线来应该不难,可就是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热电耦和发热芯其实都是不分正负的,还是注意控制部分,特别是可控硅

网友:
可能是手柄与焊台不配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焊台应该不是用热电偶感温的发热芯,要用感温电阻式发热芯才对,否则温度不可控。更换校温即可, ...

又看了看你的回复,你是不是说,加热芯根本就与焊台不配套。现在用的手柄是1322芯,应该用1321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看了看你的回复,你是不是说,加热芯根本就与焊台不配套。现在用的手柄是1322芯,应该用1321芯?

一般发热芯选手柄,你给出的电路图不适用热电偶感温的,因为前一级运放放大作用不大,是个比较器。不妨换感温电阻发热芯手柄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发热芯选手柄,你给出的电路图不适用热电偶感温的,因为前一级运放放大作用不大,是个比较器。不妨换 ...

谢谢解答,现在确认我的手柄是1321芯的,焊台是适用1322芯的,确实不配套。

网友:
发热芯不配套,936有两种发热芯

网友:
准确的说有三种发热芯,1321,1322,1323。1323是金属外壳的,内部是热电偶的。
1321是热敏电阻检测温度

网友:
呵呵,楼主跟我昨天一样,不小心拿错手柄。我的白光936错插了1322芯手柄,也是不能温控烙铁头直接烧红,问了一个朋友说是324损坏了,刚才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