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放收音机频率高低端灵敏度相差太大怎么办?

楼主(2015-05-26):
新装一台2P3四管直放收音机(不是德生的那个超外差套件),频率高端电台声音大,电台也密集,低端仅有的一个台声音很小,怎么调都调不大。

这台鸡鸡的灵敏度均衡性还不如DIY的单管机,烦恼中...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 高级机的老手,一下子被直放机蒙了

一;可改变再生方式为发射极回馈线圈式再生.频响比较平直 ...

我只是靠盲目尝试获得些许经验而已。书有一堆,看书的时间就没有,平常连玩的时间都不够,悲催的人生!

我会再按各位的指点试验一下的。

一直郁闷为何电子技术发展这么多年,就没有人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那么多新器件和先进的理论,然而直放收音机始终被放在入门级的地位,总是往简陋的方向去做。什么来复再生都是早就被玩滥的技术,可现在还在玩,而老问题始终都没解决好(估计就没人想去解决)。如果有人利用现在的条件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相信新的直放机与老式经典电路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

可惜俺不是电子专业的,不然一定要好好搞一下。

网友:
是不是淘宝上的radiio_lover 的2P3 4管机套件。

网友:
如果高扼圈的引线比较长,就扭动高扼圈,使它的轴线逐渐与磁棒的轴线平行,一个方向灵敏度增高,另一个方向灵敏度降低。它对低端灵敏度影响大。

网友:
如果是淘宝上的radiio_lover 的2P3 4管机套件。建议自己重新用工字磁芯绕制高频变压器。原配的高频变压器是用中周绕制的,屏蔽掉了,频率低端无法形成有效的再生。

网友:
加装AGC电路,或者用结型场效应管做高放

网友:
胎里病,无解

网友:
我的,67-4,2P3外壳,和您说的情况一样,哈哈!

网友:
我有办法搞的高低端基本一致。

网友:
出个馊主意:同步划动磁棒线圈逼近谐振频率 从拨盘旋动转为小范围机械推动来解决灵敏度可作文章。  但选择性没办法搞定的。

网友B:
在频率低端,由于电容分量较大,天线初级回路的谐振阻抗降低,表现为谐振电压下降,而谐振电流增强,次级的输出电压下降,输出阻抗降低,电流输出能力增强。对三极管来说, 当工作频率降低时,输入阻抗增高。因此,当频率下降时,天线回路次级的输出阻抗与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匹配,功率增益就下降了。为了提高频率低端的接收效果,可以按照频率低端进行阻抗匹配。即增多次级的圈数,使低端的接收效果最好,当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高端的效果。

网友:
只有在再生方式方面解决。

网友:
如果直放式能做得各方面都很好为什麽还会出来超外差式?不过楼主可以想想办法使再生的强度随频率的降低而增高。

网友C:
同样的线圈,同样的场强,频率越高感应出的信号越强(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线圈感应到是磁场变化,感应电压幅度与磁场的变化速率成正比,频率越高当然变化越快,感应的信号自然就越强,另外高频端点谐振回路L大、C小,回路阻抗和Q值都会提高,高低端灵敏度自然就相差更多
用ft稍低的管子、较长的磁棒可适当改善,但现在管子ft动不动就上百兆,机子差不多都是袖珍壳子,这种现象就更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频率低端,由于电容分量较大,天线初级回路的谐振阻抗降低,表现为谐振电压下降,而谐振电流增强,次级的 ...

老师真是厉害啊,好深奥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线圈,同样的场强,频率越高感应出的信号越强(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线圈感应到是磁场变化,感应电 ...

谢谢老师,回头找个低点的3AG1.正如您所说,我的来复级管子放大倍数很高!用9014做的636单管级这种现象稍差!听说636结构有AGC效果,难道和这有关?

网友:
高级机的老手,一下子被直放机蒙了

一;可改变再生方式为发射极回馈线圈式再生.频响比较平直

二;把磁棒次级线圈一圈一圈增加,就能把高低端灵敏度调平

两者取任意一项都可.如只用第一项不成功,那肯定原图磁棒次级圈数设计缺陷,非加入第二项措施不可

网友D:
最近也做了个两管来复发射极再生机,跟楼主的接收情况差不多。我的接收情况是中低端调好再生,一接收高端电台就啸叫,总是高低端不能平衡,最后结果估计是磁棒天线离可变电容太近,把磁棒离可变电容远点效果才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做了个两管来复发射极再生机,跟楼主的接收情况差不多。我的接收情况是中低端调好再生,一接收高端电 ...

你也买了这个红色字的3AG22啊 网上这东西很多,我买的没一个能用,作为高放管装收音机机都不响,只能充当3AX来用。

你的运气不错了,起码还能收到电台。

这管子的管脚排列是不是与众不同的B-C-E?不是一般的E-B-C,老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放收音机的负载是电感,所以高放输出阻抗永远也不能同时保持高低端匹配,线圈电感量不够低端增益就低,可 ...

谢谢,冰岛老师的指导!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
冰岛老师的意思是:再增加一个调节再生电位器,高低端收听时适当调节再生量,以便满足收听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靠盲目尝试获得些许经验而已。书有一堆,看书的时间就没有,平常连玩的时间都不够,悲催的人生 ...

我的这两点是几年前己在其他技术区提出,这区很多人没能看到.所以很多人都说这问题长期没解决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低端平衡早己轻易解决/    你试一下

我做完矿坛一些任务会把在其他技术区关于直放机的调整至最高灵敏度论点再整理在本区.以便搜索有

关细节的网友容易参与讨论

网友F:
1.使用更长的磁棒,并且初级线圈分多段绕制,适当增加次级圈数,这样会牺牲一点点灵敏度,但直放机嘛,也就收个本地台,灵敏度够用就行,不指望和超外差PK
2.同时,尽量使用容量比较大的可变电容,这样高低端电容变化率降低
3.使用发射机再生回路,这样再生会更加均匀,同样会牺牲点灵敏度
4.不要用β过高的管子(现代的管子普遍高的离谱),6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发射机串电阻吧,调到合适就行了

对直放机来说,性能和稳定性是矛盾的,所以,为了收听效果,要适当牺牲灵敏度,当然,如果你用手调再生,那倒是可以兼顾,但使用非常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使用更长的磁棒,并且初级线圈分多段绕制,适当增加次级圈数,这样会牺牲一点点灵敏度,但直放机嘛,也就 ...

多谢指点!

网友:
扼流圈电感太小了吧,加大试试。

网友:
调容机的特点就是高端信号强,调感机的特点正好相反。

网友:
直放机的固有缺陷。

网友G(2015-07-30):
调节扼流圈位置
改变低端再生,调节射极再生线圈改变高端再生。效果很好。锗管机比硅管机好调整。3AG28,3AG1E(D)都不错。高低均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调节扼流圈位置
改变低端再生,调节射极再生线圈改变高端再生。效果很好。锗管机比硅管机好调整。3AG28,3 ...

正解

将发射极与地断开,加绕一个发射极再生线圈接进去(2-3圈即可),调节新加的这个再生线圈与调谐线圈的距离就可以调节低端再生。
可以做到低端的灵敏度比高端的还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解

将发射极与地断开,加绕一个发射极再生线圈接进去(2-3圈即可),调节新加的这个再生线圈与调谐 ...

好办法

网友:
这是直放收音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