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高频头

楼主(2015-05-26):
很多胆FM电路的高频头都至少有两个电子管,装入老收音机十分不便,希望坛友可以贡献一个单灯高频头线路(资料完整)还有,坛里卖得10.7中周能否像春雷101那样与AM中周串联使用

网友:
那就只能使用那种超再生结构的了,具体论坛上有,单管超再生,两管的可以考虑复合管

网友:
我还真有一个西门子单灯高频头,只是试过用6N11还不错。

网友A:
串联可以!———但要增加N个转换开关!在旧收音机加FM中周位置问题?开关走线及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可以!———但要增加N个转换开关!在旧收音机加FM中周位置问题?开关走线及位置问题?

谁说不行,假如在红灯711内改造,加波段开关和继电器,用6A2做第一中放,第二中周通过转换开关和312-3切换,鉴频器和312-4直接串联,德机和春雷101都是公用中放,否则根本装不下,还有,网上热传一种方案,高频头一只6N3结构还很简单,中放公用,可原作者也不知道中频为多少,那个能仿制么?

网友B:
这个也是单管外差式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说不行,假如在红灯711内改造,加波段开关和继电器,用6A2做第一中放,第二中周通过转换开关和312-3切换 ...

说了半天!改造可以!相当麻烦!

网友:
这个其实质也是单管外差
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单管外差式高频头。

电视机的?请问楼上链接里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视机的?请问楼上链接里的怎么样

是电视机机的电子管单管高频头,只要改装一下谐振频率就可以用于FM。还有晶体管电调谐单管高频头。
楼上链接是可以的,其楼主下了很大的功夫。有参考价值。
你发的帖数量较多,也有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想制作的作品包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视机机的电子管单管高频头,只要改装一下谐振频率就可以用于FM。还有晶体管电调谐单管高频头。
楼 ...

链接里那个高频头的中频未知,是否可以用10.7的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里那个高频头的中频未知,是否可以用10.7的中周?

当然可以。只要变频极差拍10.7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单管外差式高频头。

6F1便宜,可性能怎么样?还有那位坛友给一个改频方案,把这个图改成87-108MC用6-26p双连,还有线圈参数,

网友:
上两个单灯ECC85飞利浦收音机高频头图片

网友A:
上两个单灯ECC85飞利浦收音机高频头图片!———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6F1便宜,可性能怎么样?还有那位坛友给一个改频方案,把这个图改成87-108MC用6-26p双连,还有线圈参数,

电路什么也不用改,只是LC两个谐振电路参数改一下C用6-26p双连,线圈可以用乙猪老师的参数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什么也不用改,只是LC两个谐振电路参数改一下C用6-26p双连,线圈可以用乙猪老师的参数制作。

本人小白,不懂公式,还有,输入线圈用该吗?换成75欧姆的输入线圈可以吗,那个电位器怎么改?

网友B:
这是个三极管接成阴地栅地高频放大电路,用五极管做变频包括哈脱来三点式振荡电路。电位器用以控制管子的偏压,这样高频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是可调的,如果制成FM机可以在调试完成后,用测量的阻值电阻代替。
天线输入线圈可改(用拉杆天线,阻抗特性75欧)也可不改(用对称振子天线,阻抗特性300欧)。
如果制作的好就比6N3,6N11单管头多一级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三极管接成阴地栅地高频放大电路,用五极管做变频包括哈脱来三点式振荡电路。电位器用以控制管子的偏 ...

也就是说按乙猪老师的方案改好线圈,就可以用6-26p的双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按乙猪老师的方案改好线圈,就可以用6-26p的双连了?

是这样的,调整时时再用手动拉长或压缩间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调整时时再用手动拉长或压缩间距就可以。

等等,这个电路可变电容公共端不接地,无法用来改造收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两个单灯ECC85飞利浦收音机高频头图片!———要了。

实物价格不菲,EBAY拍的,平均约150元一个,(含运费及ECC85电子管),X宝上要400-500元天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物价格不菲,EBAY拍的,平均约150元一个,(含运费及ECC85电子管),X宝上要400-500元天价!

150元———不贵!

网友(2016-02-05):
请上电路图,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6F1便宜,可性能怎么样?还有那位坛友给一个改频方案,把这个图改成87-108MC用6-26p双连,还有线圈参数,

我有一个根德的单灯高频头,电路是具有来复中放程式的,灵敏度高,春雷101的高频头就是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双灯高频头

这是一个孪生管。通常把只用一只电子管的设备包括单管电子管收音机都称谓单灯机,不管他是由几个管复合的,欧洲电视机有很多用三个管复合的,有的里面有两个二极管甚至是四管合一的但只能说是一只电子管用一个型号命名。
请看初期的单管收音机与两管机。

网友:
我发现不管是电子管也好,晶体管也好,越是管子数少的电路越是复杂,相反用管数量多的电路还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肯定的,管子少就势必要用到来复线路,而一旦用了来复线路就需要把高低不同频率的信号用电容等分隔开 ...

可不是吗,看楼上于老师发那个6U1+6P15那个图,安装难度完全超过一个5灯超外差。

网友(2017-08-09):
有用,学习了,多谢。

网友F(2020-10-26):
请问大家有人用6F1做过单灯高频头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家有人用6F1做过单灯高频头吗?

不错。我用6F2做过单灯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错。我用6F2做过单灯机。

请问效果如何,能发张6F2高频头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效果如何,能发张6F2高频头电路图吗?

网友H:
朋友,能否提供各线圈的制作参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朋友,能否提供各线圈的制作参数。

就是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线圈。

机器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