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打碟机不开机,求高手!

楼主(2015-05-27):
旧货站收了台先锋200打碟机,插电面板所有灯不亮,打开盖子没发现烧毁,没修过,测量有30,10,5伏电压,没有3伏,隐隐看见灯丝,板子上几个电容测量没有电压,求教高手支招,先谢了!

网友:
查整流滤波,看看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供电正常了才好查别的

网友:
拍图上来看看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电源问题。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打开电源机子就读碟,面板按键全部不起作用,郁闷啊!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电源问题。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打开电源机子就读碟,面板按键全部不起作用,郁闷啊!不知道 ...

排线拆开清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