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成功

楼主(2015-05-27):
12V铁壳电源改可调电压电流成功了,主芯片7500B

楼主:
6:增加开关机输出保护。
因为tl7500b改为独立供电,而高压电容所带电量巨大。
当轻载输出时,tl7500b以低压关断了,高压电容上仍有大量电荷。
因为失去tl7500b控制所以电源又会工作到自激状态,输出失控。
那么就需要一个器件来在tl7500b失电时接管控制。
因为这个器件必须为无源的,所以就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担任。
当tl7500b有电时,让继电器也得电,继电器吸合,控制权移交。
当tl7500b失电时,让继电器也失电或更早失电,继电器释放,常闭触点抢夺控制权。

找到驱动三极管V3 V4的c极,用导线从焊接面连到元件面。分别用导线接继电器的常闭点和两个三极管的C极。
给继电器供电,直流继电器在独立供电电源整流后取电,使用ac12v继电器,可以更在断开。
7:输出调整
找到电源输出端的微调电位器。与这个电位器联至TL7500B 1脚之间的电阻,就是图中R30,图中是2.2K电阻,我的是把这个电阻换成470欧电阻,调整输出端微调电位器使输出电压到29-30V。

网友A:
电压低时电流能保证多大输出,如5v一下。

网友B:
有改动部分详细接线图吗?

楼主:
1:去掉自启动电阻。

因为这个电源上电时,高压部分会产生微弱的自激震荡,次级感应出一定能量。
达到t7500b启动门限时,tl7500b接管控制为它激可控,使输出受控。
这个震荡对我们来说无用,且有害。
在tl7500b未启动之前或是关闭后,电源处于非控自激状态,输出不受控制。
在电源里找到功率三极管的c极(一般为中间脚),会看到连接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一般就为启动电阻,它直接或间接连到三极管b极。
有的地方是一个电阻,有的用两个电阻串联,以分摊功耗和压降。我的电源是两个电阻串联的,一般是300K每个是150K,图中的R4 R8 R39 R40就是去掉它。
2:拆除tl7500b原供电电路。
启动电路拆除后原供电电路也就没用了,拆之。
如果不拆也可以工作,只是tl7500b工作电压变化,可能会有参数变化。
原供电电路为了保证启动顺利和可靠控制选取的工作电压一般较高,约20v左右且随负载变化。
3:用单独的变压器给tl7500b供电。
准备一个变压器,约12V。用7812做个12V电源就行,在电路图中找到VD9和VD10断开这两个二极管负极,接外供电源正极。
4: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器另一与tl7500b的1脚还是16脚相连。
    如果与1脚相连则断开2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接到多圈电位器的动臂上,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
改电流可调。
另一种方法就是从14脚找到两个相连的电阻,一个去15脚一个去2脚,挑开接电位器就行。
至于哪个是调压哪个是调流装壳前试一下就行了,反正电位器连法是一样的。
这里电位器选择在5k-10k左右的就行。

网友:
高手

顶一个

网友(2020-04-07):
花5元买了一个12伏30安的坏电源,有时间先修好,然后改改看行不行。

楼主(2015-05-28):
引用 楼主:
5:这个电路电源带有保护电路,就是V5 R27 R28.去掉它,有它们电源不能从0V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改动部分详细接线图吗?

我的电源就是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7502点电源坏了,不会修,下次发上来看看

改电源,一定是好的电源再改。修好它,找电路图,分析电路原理,再改。

网友D:
有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原开关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原开关电源是什么型号的?

HL-250-12  12V/20.8A LED开关电源,今天发不了图了,明天发吧。

楼主:
5:这个电路电源带有保护电路,就是V5 R27 R28.去掉它,有它们电源不能从0V调起。

网友:
学习,有时间改一个,

网友C:
我有一个7502点电源坏了,不会修,下次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时电流能保证多大输出,如5v一下。

在5V电流最高可到19.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多谢分享。

爱好电子的手边都有很电源,相互信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5V电流最高可到19.2A

低压能达到这个电流应该是改的很好的电源。

网友F:
没教程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教程啊 。。

教程在6、7、8、9、19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在6、7、8、9、19楼。

非常感谢 !~

网友:
我发现。。。。楼主一定是位高材生啊!!!!小弟佩服

网友G:
引用 楼主:

5:这个电路电源带有保护电路,就是V5 R27 R28.去掉它,有它们电源不能从0V调起。

请問:A、僅僅去掉就可以嗎?是否要做其他處理。
         B、12V铁壳电源改為可调电压电流后,最高輸出電壓多少?在最高輸出電壓條件下,輸出電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5:这个电路电源带有保护电路,就是V5 R27 R28.去掉它,有它们电源不能从0V调起。

请問:A、僅僅去掉 ...

1、去掉三极管后,连接tl7500B第4脚的电阻和电容构成软启动,启动瞬间电容电压为零,输出占空比最小。
电阻给电容充电,随着电容电压的上升,输出的占空比逐渐增大,即实现了软启动。
4脚为死区电平控制端,从4脚加入死区控制电压可对驱动脉冲的最大宽度进行控制.
2、最高输出电压取决变压器次级,我改过一个电源同样12V,改后最高电压26V左右。最高电压下,电流取决调整管、肖特基、原电源电流等。我改这个电源为保正原电源输出最大电流。另加了一个肖特基。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去掉三极管后,连接tl7500B第4脚的电阻和电容构成软启动,启动瞬间电容电压为零,输出占空比最小。
  ...

谢谢您的回覆。
我也想改一個試試,遇到問題再向您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回覆。
我也想改一個試試,遇到問題再向您求教!

相互学习。

网友H:
你好,想请教个问题,我最近新买的15V3A手机维修电源,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给一些电流较大的手机供电,瞬间电流上升时手机就会自动关机,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是不是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呢,一般要通过换什么件来改善,功放管是2N3055看外观是国产的假货,换他有效果吗,或者换电压器?

网友:
发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想请教个问题,我最近新买的15V3A手机维修电源,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给一些电流较大的手机供 ...

是开关还线性,发图片吧,电路图。

网友I:
改得好!机盒做的也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得好!机盒做的也真漂亮!

机壳不是做的,是过去的老稳压电源改的,只换了个面板,做了写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不是做的,是过去的老稳压电源改的,只换了个面板,做了写真。

利用的也不错!

楼主:
谢谢,DIY就是废物利用,化最少的钱做自己有用的事。

网友:
真不错的手艺

网友J:
楼主能否告之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型号,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告之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型号,图太小,看不清

电压电流表就一般的30V 30A指针表,电压表串电阻调校,电流表并联4平方30公分左右长铜线电流取样,再在表头上串电阻调校就行了。

网友K:
30A电流??真的很给力!

网友:
顶你,留个号备用

网友:
记得手里有好多12V的开关电源,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电流的,改天翻出来看下,可以了也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30A电流??真的很给力!

电流没多大,最高调到19A左右。电流表读数是30A。

网友K:
楼主好,我看了下手头这个电源,正好和你的差不多,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下,有几点问题请教。
1、“找到驱动三极管V3 V4的c极,用导线从焊接面连到元件面。分别用导线接继电器的常闭点和两个三极管的C极。给继电器供电,直流继电器在独立供电电源整流后取电,使用ac12v继电器,可以更在断开。” 没看明白怎么接,能否给个简单的电路图。
2、按你的方法改完后,电压最高23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我在数码之家上发了求助贴,可回得人太少。。。h t t 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9137&ds=1#tpc
不知道在这发链接可不可以,如果不行,还请指出,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我看了下手头这个电源,正好和你的差不多,按照你的方法改了下,有几点问题请教。
1、“找到驱动三 ...

1.ac12v继电器的常闭点两端分别接在两个三极管C极,继电器的供电接在给7500B供电电源7812稳压前整流二极管后,当开电源时让继电器先得电,关电源时让继电器先失电。
2.看来你的电源最高也就那样,想提高电压可赏识改变压器次级。可以用串联次线圈的办法。因为变压器次级线圈都是多股并绕的,如果改变压次级串联,输出电流就小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1.ac12v继电器的常闭点两端分别接在两个三极管C极,继电器的供电接在给7500B供电电源7812稳压前整流二极管 ...

如果继电器的供电接在给7500B供电电源7812稳压前整流二极管后,那就应该是DC12V继电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继电器的供电接在给7500B供电电源7812稳压前整流二极管后,那就应该是DC12V继电器了吧?

是DC12V继电器取电点。就是继电器供电取电点。没滤波电容,可是继电器开机早得电关机早失电。

网友:
这个不值得改,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L:
我也照你的改了一个15V10A的电源,现在是0.2v~26v可调,电流是7500的14脚到15脚的电阻拆掉换上可调电位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照你的改了一个15V10A的电源,现在是0.2v~26v可调,电流是7500的14脚到15脚的电阻拆掉换上可调电位器是 ...

挑开14到15脚电阻不是拆掉电阻。挑起的电阻一端接电位器动,一端接14脚,另一端接地。就是7脚。

网友:
感谢您的回复!我再试试看

网友M:
http://bbs.yleee.com.cn/forum.ph ... 26&fromuid=3569
图解十步开关电源模块改可调
和kangdage是同一个大师?文章很相似,学习了

网友L:
我的电压现在可以0-31.5v可调,电流调节好像没有反应,我是用20w9.1欧姆的水泥电阻做的负载。还有就是空载把电压调高到31v时R37发烫。

网友:
LZ改的确实很完美,不过我感觉LZ找个废旧的电脑电源改,就省时省力了,因为那里有现成的辅助电源。

网友N:
不改变压器能调到3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电压现在可以0-31.5v可调,电流调节好像没有反应,我是用20w9.1欧姆的水泥电阻做的负载。还有就是空载把 ...

我用可以了,我再试试。再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改变压器能调到30V吗

我试过很多方法。互相学习,再试试。再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M:
http://bbs.yleee.com.cn/forum.ph ... 26&fromuid=3569
图解十步开关电源模块改可调
和kangdage是同一个大师?文章很相似,学习了

是同一人吗?我就是雪那个帖子改好一个0~20V的不过电流不好控制,没楼主那么大,短路电流倒是不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5-09-24):
tl494是不是和你这个类似的

网友:
哈哈,我也晒个494电源改的

网友:
收藏一下,有空也改一个玩玩。

网友:
电瓶充电用怎么样?

网友(2016-01-28):
上线路图,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有改成胆机电源的吗?

网友(2016-03-19):
不错好方法,我还有3个开关12v的电源,现在去改改看,

网友:
这个不错,都时间也动手做一个

网友:
学习下,自己动手改个电源不容易。

网友:
看了这个电源改的不错!楼主耐心解答回复朋友的回复!赞一个!

网友(2016-05-02):
维修电源一般用线性的,工业控制一般用开关电源。

网友:
1脚调压,15脚调流,电脑电源改过

网友O(2016-08-22):
楼主您好,我刚拆开一个电源,也想改一个可调,0-12V就可以,想请您参考图纸指点,具体如何改造,谢谢,首先请问自启动电阻是不是图中的R7和R5?和你的电路图比较又不像。我是业余爱好,没学过这个专业,实在是不懂原理。

网友:
改得不错,做得也不错。

网友:
被罚灌水了   那就说2点个人改  494的观点吧     变压器体积  用12V的  路由器电源 刚刚好  1A的就够够     把电源直接  并在高压 电容    感觉这样刚刚好!   电流调节  感觉换掉取样精度  会好一些    以上  纯属个人观点       如果那里不对   希望各位老鸟  可劲的批

网友:
跟大神学习涨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您好,我刚拆开一个电源,也想改一个可调,0-12V就可以,想请您参考图纸指点,具体如何改造,谢谢,首先 ...

这段时间忙了点,没及时回贴不好意思。你可以试试去掉R1和R2起动电阻,断开R44、R46   13和14脚端接电位器(10K)给12脚独立供电试试。(要断开12脚和其它联接独立给TL7500供电,12伏左右)电位器接法断开的R44和R46接电位器中心头,一端接13和14脚,另一端接7脚也就是地看看能否调压调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忙了点,没及时回贴不好意思。你可以试试去掉R1和R2起动电阻,断开R44、R46   13和14脚端接电位 ...

十分感谢,我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却没有理论知识,给别人修东西都是划块排除故障,不能按原理找原因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忙了点,没及时回贴不好意思。你可以试试去掉R1和R2起动电阻,断开R44、R46   13和14脚端接电位 ...

按您所讲,参照下图,我只要去掉R1和R2起动电阻,断开R44、R46  断开12脚和其它联接独立给TL7500供电,12伏左右)电位器接法如图中粗线连接,应该能实现0-12V电压调节,调流暂不用考虑,我要求不高,经常修些小电器做维修电源用,拜托你再帮我确认一下,以免通电后听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按您所讲,参照下图,我只要去掉R1和R2起动电阻,断开R44、R46  断开12脚和其它联接独立给TL7500供电,12 ...

是位器接法正确,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位器接法正确,你试试看。

好的,谢谢您的耐心指导

网友:
炸了两次管,还没改好!两次炸管都是把电压调到1伏,短路调最大电流,电流电位器还没调到底突然间失控了,串联的100瓦灯泡突然间亮起来,然后啪的一声,功率管炸了……

网友(2016-09-22):
学习一下,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牛人,羡慕啊

网友:
很羡慕啊,还不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源,一定是好的电源再改。修好它,找电路图,分析电路原理,再改。

我有个中兴48伏,50安电源坏了

网友(2016-11-11):
不错,工频变压器供电

网友:
感觉吧   494供电  用一个  12V的路由器电源   好一点  取电直接在  整流桥后

网友(2017-07-07):
不错!动手改一个。

网友P(2018-02-16):
楼主,能不能加你QQ,我需要帮助,我的电源是24V5A,按照你的方法成功了,测试时候主电源和辅助电源是两个插头,拔的时候没同步拔,烧了一只13009,后来换上又烧了,而且两次都是BE极击穿,目前淘宝放假买不到管子,想求助楼主什么原因,我辅助电源第一次用的14V,第二次用的9V,启动电阻没拆,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好贴,很实用,感谢技术共享。应该提倡。

网友:
最近正好想把一个atx电源改成可调的,等快递上班买点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能不能加你QQ,我需要帮助,我的电源是24V5A,按照你的方法成功了,测试时候主电源和辅助电源是两个插 ...

看19楼,我帮朋友改一个24伏的电源,供电与开机没同步,也烧过功率管。当时是开关机保护继电器有问题。换后正常。输出电压调整到55伏左右。输出电容要换耐压高点的。

另外启动电阻一定不能要。

楼主:
继电器接线方法

网友P: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接线方法

楼主,继电器接点接TL4944脚对地可以不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接线方法

独立供电用开关电源,输入端并接在300V大电容处即可。
改过几个24V16.5A的和5A的都没问题,唯独不能当外接电源带充电钻,点动两下必炸管(线性电源其实也带不了,输出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继电器接点接TL4944脚对地可以不可以呢。

4脚为死区电平控制端,继电器接4脚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继电器接点接TL4944脚对地可以不可以呢。

4脚为死区电平控制端,继电器接4脚不行吧

网友:
12v时最大输出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接线方法

楼主给我发个开关电源的原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接线方法

麻烦楼主给我发个原图可以吗/

网友P:
我改完电源之后,假如调压为8V,这时拔掉交流电源,电源突然达到24V(原电源额定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改完电源之后,假如调压为8V,这时拔掉交流电源,电源突然达到24V(原电源额定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完整帖子,人就明白了我不能一一回帖子。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这时期事太多。请原亮。不能一一回帖。

网友(2018-03-18):
IC单独辅助另外供电才好,这样此开关电源才能从0调起,低输出电压稳定工作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壳子是亮点,学习了

网友(2018-07-26):
看了好多贴子,到此好象明白了:TL494和我这个KA7500B就是一样的啊!终于可以试着改可调了

网友Q:
我改的明伟的  外接电源用的石英灯电源  直接用

网友:
没看到改成啥参数啊

网友:
请问楼主,辅助电源用阻容降压加12V稳压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改的明伟的  外接电源用的石英灯电源  直接用

石英灯电源好像是高频交流电,你是怎么把它变成直流的呢?

网友(2018-08-27):
石英灯的输出,当做是原开关变压器的次级,接到原整流二极管上

网友:
石英灯的初级,接到220交流,要不然容易炸管子。

网友(2018-12-18):
楼主 请教下 怎么加输出短路保护呢

网友:
这个不错,多谢分享。顶起来让

网友(2019-12-06):
学习一下,将来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12伏的开关电源,输出13A,电源芯片是UC3845,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正在做可调电源,借鉴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1-10):
4: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器另一与tl7500b的1脚还是16脚相连。
    如果与1脚相连则断开2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接到多圈电位器的动臂上,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

如果和16脚相连,怎么接线 啊,我电源刚好是和16脚相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6:增加开关机输出保护。
因为tl7500b改为独立供电,而高压电容所带电量巨大。
当轻载输出时,tl7500b ...

4: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器另一与tl7500b的1脚还是16脚相连。
    如果与1脚相连则断开2脚连往14脚的电阻的14脚端,接到多圈电位器的动臂上,电位器一端接地,另一端接14脚。

如果和16脚相连,怎么接线 啊,我电源刚好是和16脚相连

网友:
加精华的帖子,当然是好帖子。改得没得说,好!!

网友(2020-02-26):
非常好的帖子 收藏了 准备模仿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贼六,好东西,哈哈哈,看仪表刻度,是30v 30a,你这电源这么厉害啊

网友:
终于看懂了这个教程通俗易懂。我有个也想改着玩玩可惜和LZ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4:改输出可调。改电压可调。
    在输出接线端子旁边有一个电位器,一端连接一个电阻到地。测量电位 ...

图我已画出来了。

网友S:
加辅助电源吗?

网友:
要是数字表更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加辅助电源吗?

加不加调不到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