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mt500ups奇怪故障

楼主(2015-05-27):
朋友送来一台山特mt500型号ups,故障现象为不转市电,始终工作在逆变状态,还有就是指示灯非常有意思,用表笔碰一下就会亮一段时间,然后又不亮了。经检查40a电池保险和压敏电阻都是好的,输出断路器也没有弹出。由于没有修过ups,感觉一时无从下手。

网友:
查下比较器,与取样电阻.

网友:
不转市电?
市电检测变压器开路了,
检查一下

网友:
继电器粘住了吧

楼主:
经过检查发现有虚焊,重新焊好后,指示灯还是不亮,不过总算能开机了。感觉还有故障没有解决,另外逆变时2个3205管只有一个发热,另一个貌似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