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收音机搜到台后自停原理 有电路图

楼主(2015-05-27):
最近收到一台爱华随身听,打开收音搜台时不能自停,但用手动搜台时能收到台。
求各位高手指点,这个收音机自动搜台时,碰到电台时,从哪里有一个信号能使微处理器停止搜台。

楼主:
有哪位热心的机友能解答,可加QQ282462001有详细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
这种应该是芯片控制的吧, 变容二极管代换下试试,不行也只有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芯片控制的吧, 变容二极管代换下试试,不行也只有换芯片了.

回朋友的话,照我的想法,用手动一下一下的按搜台键,该收到的台都能接收到。所以说变容二极管没有坏。
还有其它的朋友有不同的想法吗?

网友:
有可能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故障。

网友B:
应该是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如果有存诸芯片的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如果有存诸芯片的可能坏了,

回楼上:半自动搜台正常是这样的,就是当收音机搜到信号时就会自动停留在这个信号位置3-5秒不动,供你选择是保存还是继续搜索,如果选择保存,保存后再搜索下一个信号。如果不保存,3-5秒后继续搜索下一个信号,直到搜索完全部频道。
  而我要了解的是:收音机搜到电台信号时没有停止,一直搜个不停。当我知道93.1这个位置有电台时,搜到这个位置时按一下搜台键让搜索停止,这时能收到电台并储存。
微处理器是TC9308AF,当搜到电台信号时,处理器哪个脚是接收有电台信号后,发出停止搜索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半自动搜台正常是这样的,就是当收音机搜到信号时就会自动停留在这个信号位置3-5秒不动,供你 ...

当搜索到电台后中放Ic给CPU32脚发送中频计数脉冲和停止信号,34再输出自动搜索停止信号给中放Ic。这有能是中放信号弱造成的,

网友:
别吓我啊,不会是想把芯片刮开修吧

网友:
估计,应该和老式电视机一样,中周失偕了,。

网友:
这种老收音机电路不存台故障,应该与当年彩电自动不存台故障一样,同属于中周失谐所致。

网友C:
楼上说的我感觉是不对的。

就算是彩电,中周跑偏了, 手动搜台,也不会停的。 理论知识掌握不足。

楼主这个, 不是程序错乱,就是ic 有问题了。

手动正常,说明, ic 工作时序,存储器工作正常。 为什么不存台? 就是这个 ic 里面自动存台的功能坏掉了。 这样说也可能有些太早, 要查看 此 ic 的 datasheet , 和 分析外面电路来判断。

有数字型高级示波器的, 可以检查下 ic 与 存储芯片之间 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D:
手动能够正常的话应该说电路正常(中放),问题是出在信号输出上,自动存台原理是根据输入信号(电平),大小来判断是否需要存入。仅供参考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动能够正常的话应该说电路正常(中放),问题是出在信号输出上,自动存台原理是根据输入信号(电平),大小 ...

朋友说的观点 我觉得很合理,PM你的QQ号,发给你完整的电路图,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我感觉是不对的。

就算是彩电,中周跑偏了, 手动搜台,也不会停的。 理论知识掌握不足。

朋友说的观点 我觉得很合理,PM你的QQ号,发给你完整的电路图,帮我看看,微处理心片的电路板和主板通过排线连接。因为手里有几个同型号的机,通过互换,确认不是微处理器IC有故障。论坛不会上传大的图,所以大家可以加我QQ;282462001(注明矿友)看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观点 我觉得很合理,PM你的QQ号,发给你完整的电路图,帮我看看,微处理心片的电路板和主板通过 ...

QQ897585707,中放部分的中周如果有些偏导致信号输出小也是经常性的故障。

网友(2015-09-20):
我也遇到这么问题也是爱华的机器 TA2022AFN   你怎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17-03-19):
爱华大组合机,中周内电容漏电,造成不能锁定电台通病,但是手动正常,

网友:
我不懂  进来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