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200打碟机,开机显示正常,读碟正常,面板按键全部失灵,求解!

楼主(2015-05-27):
机子下午修好了,准备装机时把面板碰掉了,原先是立着,碰了一下倒了,排线也拔掉了,重新插上后面板按键不起作用,检查排线没有断路,板子上没发现问题,郁闷啊!求大侠分析解决!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摔了下后那个按键被长期按住了

楼主:
没有,现在通电测量是通的,断开测量正常,找不到问题啊!谢谢了!

楼主:
通电按按键电压有变化,断电测量按键有的阻值大有的小,怀疑是不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
查面板ic的电压,各端口波形。检查一下晶振

楼主: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

楼主:
按键两端电压5V

网友:
楼主是装机前按键操作正常,摔了不正常还是一直不正常。看看有没有按键锁定功能先

网友:
楼主查下控制板ic的电压和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