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波矿石收音机4.8---18.1MHZ

楼主(2015-05-27):
线圈是用直径8mm的铜管1.8米长,绕5圈直径12cm长13cm,电感1.86uh,短波端空载Q值500以上;配合双联 26p--269p,35p-313p,单 双 组合,覆盖短波4.8--18.1MHZ;检波用 多种2极管和多种矿石 触针 也有多种 ,耳机用 高阻 话咪 都可以,收台 效果 不错;调矿石很有乐趣……请坛友 老师 交流指教!!!

电路图

lq19512003老师送的 红锌矿 ,谢谢老师!!!

校队读盘

矿机
视频

网友A:
非常漂亮!看了视频效果也不错!多选择性的检波器是亮点!

网友B:
矿机很拉风,把玩很享受!都用的什么矿石和二极管,收听同一个台听感差别大吗?

网友C:
短波收听稳定不?天线啥样?

网友D:
厉害!要不要天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漂亮!看了视频效果也不错!多选择性的检波器是亮点!

谢谢您加分!调矿石很好玩

楼主:
谢谢LP19512003老师加分加图章,红锌矿检波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矿机很拉风,把玩很享受!都用的什么矿石和二极管,收听同一个台听感差别大吗?

2APq9,1N6O,Iss86,lss1O6,2AK14,方铅矿,黄铜矿,红锌矿,石墨矿,收听同一个台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收听稳定不?天线啥样?

短波台有哀落,天线5,6米长靠近墙面3楼至6楼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波厉害

谢谢支持,矿机效果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要不要天地线?

谢谢老师关注,只用天线就可以,不用地线,

网友F:
检波器比矿机更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波器比矿机更复杂

谢谢您加分,我手里的二极管就这几种可以用在短波,矿石则都可以在短波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