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制作3运放恒压恒流实验室电源

楼主(2015-05-28):
在一个国外的电子制作网站上看到了这个3运放恒压恒流实验室电源
输出电压0-30V 电流0.002-3A可调,足够平时使用
分析了一下电路,感觉这个电路虽有不足,但是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电路
为了验证这个电路的性能,先按原版做一个试试
然后查漏补缺,修改不足,再设计制作自己满意的电源
原作者提供了一份PCB图纸
不过话说回来,布线布得不错,元件排列得也很整齐
但是您这PCB里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没有注意到?!
不是说洋人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对这个图纸稍作修改
利用热转印方式制作PCB
热转印是这样的,很多人问为什么转印的效果不好
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打印机的好,硒鼓是不是原装无所谓
但一定是在普通纸上打印没有漏粉,字迹清晰,墨色浓厚才行
其次,PCB的预处理方面,上面一定不能有油污,可以我一般都是先用洗衣粉刷洗
然后清水洗净,纸巾吸干水,太阳晒干或者台灯烘干

热转印有缺陷的地方,用油性记号笔予以补全

腐蚀过后,锃亮的PCB制作完成

钻孔

OK,大头搞定了,开始备料
主整流管选用的是安森美原装的1N5825,主要是因为这里电压低
用肖特基管可以尽可能降低压降减少发热

其中对于运放的选择上
原作采用的是3只TL061,翻了半天手上偏偏没有TL061
不过对于一个电源来说,对运放要求不高
于是决定如下搭配:基准电压用LM709,电流采样用LM312
电压放大嘛,什么uA741,LM709,OP07,OP37,LM301这些一起招呼
甚至杀鸡用牛刀使用珍藏的AD544
哪个好用用哪个,除了TL061,手上单运放有很多

开始码件,自然是先从最矮的开始
而且先阻容,后为硅

主运放的位置很关键,暂时用芯片座,这样可以方便更换

我这人做东西有个习惯,喜欢边做边调试
比如做个收音机,一定是先从低频做到高频
装好低频上电测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继续组装中频电路
同样做好中频继续上电调试,直到全部电路完工
最后再来个统调
这个电源也不例外,电源的3个运放分别用作基准源,电流放大器,电压放大器
这里我就先把基准电源部分做好,上电先调试这部分

运放LM709+2.5VZiner组成的基准电源电路

果然,问题来了:
按正常设计,基准源应该输出5V左右电压,可是测试发现,基准电路的实际输出只有1.2V
稳压二极管上压降为0.6V,而且整个基准电路工作电流大(24mA),运放LM709发热
排除了D8接反的问题,排除了金封运放接错管脚问题,排除了供电电压过高的问题
更换了2只全新的LM709,问题依旧
无意中用示波器一看,基准输出的根本不是平滑的直流电,而是一个峰值约2.2V,周期约2.5ms的脉冲!

这是怎么回事?!

查找原因,仔细阅读DataSheet发现,原来LM709和uA741,TL061,LM312这些运放不一样
LM709需要接2只补偿电容才能正常工作
这里没有接补偿电容,导致自激振荡,于是输出自然不良

解决方案:在LM709的1脚和8脚间接入一只4700pF瓷片电容,
5脚和6脚间接入一只220pF瓷片电容
再次测量运放输出为5.05V,示波器观察为平滑直流波形,运放也不热了
问题解决。

基准电路解决完毕,下面开始调试稳压部分

调整管选用的是2SD1403,没什么特殊的原因
只是因为这管子手上好几十只,根本用不完,抓来就用
各项指标在这里足够
稳压电路没有遇到波折,一次搞定

最后是稳流部分,装上最后一只电流采样的运放和电位器
电源就完工了

最后就是上电调试了,因为前面都是一步步边做边调试的,所以没有统调
直接就正常工作了

接了个6V 0.7A的小灯泡作为负载

这是恒流模式,处于恒流模式时,板上的恒流指示灯会亮起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电源的试验感受:
首先这个电源完全可以满足业余各种试验需要,恒压、恒流转换灵敏,过渡稳定
输出电流平滑,调节方便,成本低廉,制作难度低。
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是电路复杂,基准电源那部分完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TL431代替,性能不低于OP+Ziner
其次,没有输入电压切换电路,原作者设计的是0-30V输出,最大电流3A,如果在电压低,电流大的情况下
调整管上损耗严重,效率低下
还有就是这个PCB的设计,大电流走线仅用0.5mm的布线,还绕来绕去
被我修改了

网友:
不错,很漂亮的制作工艺!

网友:
还有人鼓捣这个电源,这个电源原设计是输出24V的,能做到输出30V有些勉强的,主要是运放的供电已经接近极限了。

网友:
这个电路功率管用5200行不行,我想用来扩流

网友:
楼主的理论及做工堪称上流,制作严谨、扎实、确实是高手所为!

网友A:
这个电路能否做继电器双电压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能否做继电器双电压切换

此电源是靠3倍电压放大来实现电压调节的,改成继电器切换,运放供电需另行供电。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一旦继电器接触不良的时候,电源还是有输出的,这个输出电压来自于运放,但这时能输出的电流是很小的,而且是推动管与调整管集电极接在一起进行切换的状态,但这样Q1的工作点被破坏,将失去保护的功能。如果将推动管直接接到运放供电的电源上,在继电器接触不良的时候,输出电流就不能不考虑了。

网友:
工艺严谨,有空了也捣鼓一下

网友(2018-03-19):
高手啊!学习中……要学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