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SH2130-8电磁炉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29):
      前天刚炒好一个菜,关了一下电磁炉,炒第二个菜时按开机键不起作用。估计按键控制板有故障,打开面板,拆下按键板,测得5V电源正常,晶振两端对地有1.7V电压。逐个测量每个按键电阻,大部分电阻为几兆欧姆,只有炒菜键才几K,立马换掉这个按键,上电试机,开机正常启动。后将拆下的按键解剖开,看到里面有一些黑色的油污,分析原因是油污进入按键,导致开关漏电,锁住,所有按键失灵。

网友:
压缩零部件采购成本是低价产品的惯用手法,这样的产品对使用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
我的美的sh2112用了八年了

网友A:
我的美的用了11年了

网友:
详详细细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美的用了11年了

还真是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美的用了11年了

这个是最实惠的产品,缺陷是长期使用受压,外壳会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实惠的产品,缺陷是长期使用受压,外壳会裂。

是的,还好我这台没裂不过我觉得外壳会裂主要是面板温差大风扇散热不良。这台面板还是原装小日本的(上面有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好我这台没裂不过我觉得外壳会裂主要是面板温差大风扇散热不良。这台面板还是原装小日本的(上面 ...

正牌老款高温面板是不会出问题的,除非摔

网友:
电磁炉还是美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