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捡来的垃圾--TDA2030A有源书架

楼主(2015-05-29):
上下班路上有个收废品的”据点“,前些日子下班,看到一对很新的有源书架,喇叭很新无破损,心里就有点痒痒了。刚好卧室缺一对书架,于是乎,一包烟钱搞定。

擦干净的书架

擦干净的书架

擦干净后,第一件事就是拆!拆出来之后发现电路其实没坏,只是电源线被人扯出来了。由于电路板是用胶固定在箱体内的,拆出来就没法再装回去,刚好手头有之前旧音箱拆下来的接线盒,就把书架改成无源的,功放外置。
看这变压器个头,估计只有15W左右,哎。。。再大一点该多好。。。

量了一下变压器三围,刚好手头的几片松木板正好合适!(变压器宽58mm,我的松木板宽60mm)再不折腾就对不住这缘分了。
更巧的是,前不久拆了一个坏的笔记本适配器,拆出了一对低阻抗电容、一只扁桥、一只品字型插座。这缘分太大了。。。

出征前的合影:
黄色的MTK电容是之前去华强北买的,剩下三只,这次刚好用上,做输入耦合。可惜个头太大,本来不想用的,但。。。下雨天打老婆——闲着也是闲着

楼主:
首先做音量控制部分

然后是前面板,打孔

楼主:
今天只能发10张图,明天继续!

网友A:
谢谢分享,很有DIY精神,但是焊活应该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有DIY精神,但是焊活应该多练练

焊完了才发现丑死了,,,幸好在里面,看不到

楼主:
后来开声试机的时候,才发现焊反了,逆时针旋转成了音量增大。。。。果断修改,此是后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做音量控制部分

顶你一下,支持既有玩又实用的DIY。
个人观点,供参考。这箱子控制钮都在面板上,操作很方便,不推荐功放外置,建议修复后仍装回原处。

网友C:
现在到哪步了,继续分享吧!

网友D:
楼主究竟想改什么?不喜欢这种偏离原机路线的改法,这样折腾不如全新设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一下,支持既有玩又实用的DIY。
个人观点,供参考。这箱子控制钮都在面板上,操作很方便,不推荐功放 ...

功放外置有这么几个原因:
1,原先的功放板是用胶固定在前面板上的,之后才将箱体组装好、贴皮。我暴力拆下来后,由于无法将箱体拆开,故无法将板子固定回原处。

2,功放外置,书架改成无源的,方便以后折腾。比如搞个1969小甲,直接推这对书架

3,刚好有这么多下脚料,不用上觉得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到哪步了,继续分享吧!

已经做完了,用上了。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究竟想改什么?不喜欢这种偏离原机路线的改法,这样折腾不如全新设计一个。

改这么几个地方:
1, 箱子改成无源,方便以后折腾不同类型的功放。

2,原先内置的功放板能调节高音和低音增益,个人不喜欢这类功能,砍掉

3,原先的功放板每声道少了两个保护管,加上。修改后的2030a电路完全符合原厂datasheet

网友E:
折腾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腾精神可嘉!

谢谢支持!有时候感觉自己贱贱的,挺简单的一件事,非要做的很复杂。。。
但是,折腾的过程很快乐,灵活的使用身边的下脚料,让他们发挥余热。

网友:
建议使用模块的功放,前端用5532不错的。

网友:
等着看下文。

楼主:
用6mm钻头打好孔,锉刀打磨一下边、就可以将电位器拧进去了
前面板完成

楼主:
前面板的背面(还是正面好看一点)

规划一下后面板的布局,确定后开始打孔
后面板预览一下。。。

接下来给船型开关挖个槽,松木板很好挖
打磨一下边框后,就可以将开关塞进去了

然后开挖品字插座的槽

楼主:
品字插座的固定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拔插电源线的是否很紧,固定不好的话很闹心。
等到做箱体时再说解决办法,卖个关子先。。。

楼主:
由于手头只有保险管,没有固定座, 得自己做一个保险管的固定座。
一块覆铜板,两块簧片,簧片是从坏的插排里拆出来的,插排山寨货,严重接触不良、打火
将覆铜板中间的铜割掉
用烙铁将簧片焊上去。焊簧片之前,要将簧片用钳子弯曲一下,以便能加紧保险管

网友:
B50K 做音量电位器 好像不合适,A50k才好。

楼主:
吐槽一下山寨插排里的簧片、接线
用钳子整形一下

开始制作箱体,接缝处抹上白乳胶、并用钉子固定
所谓的钉子,其实是订书针。。。。减掉两头就成了钉子

楼主:
固定后面板之前,先要固定好品字插座。由于拔插电源线力道较大
品字座一定要很牢。

先将座底打磨平,以便上胶;并在凹槽处打上两个小孔
凹槽的反面刚好对应着箭头处的凸起,较厚,螺钉不会透出、影响到拔插

固定之前,先将品字座的一端焊到变压器上,固定好之后再焊就碍事了

打上胶,并在侧壁木板上打上两个孔(这两个孔一定要精准),对应着刚才品字座上的两个孔

楼主:
品字座固定好、后面板就可以总装了
装上保险管,套上热缩管,防止误触

后面板成型!

楼主:
打上钉子、擦干净溢出的胶

将变压器放进去,宽度刚刚好,几乎不会晃动

放上散热器。这次折腾,只有这个东西是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手头只有保险管,没有固定座, 得自己做一个保险管的固定座。

一块覆铜板,两块簧片,簧片是从坏的插 ...

顶你一下,手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F:
前几天把多媒体音响拆了想改造改造,  2030芯片洞洞板焊的。焊完试机有点啸叫。搞不定只好还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把多媒体音响拆了想改造改造,  2030芯片洞洞板焊的。焊完试机有点啸叫。搞不定只好还原了。

我焊完后试机,底噪不大。晚上在卧室关了空调、电扇等噪音源,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听得到沙沙声。
可惜机壳不是金属的,手一碰到电位器,就有噪音,虽然不大,还是有点闹心。

稍后发我的洞洞板搭的2030电路,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你一下,手工不错,赞一个。

谢谢帮顶!刚来这个坛子不久,请多多关照!

网友:
真能折磨,2030成品大把又便宜

网友:
玩的就是这个乐趣啊,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焊完后试机,底噪不大。晚上在卧室关了空调、电扇等噪音源,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听得到沙沙声。
可惜机 ...

您可以在电位器上加塑料旋钮 这样就没噪音了

楼主:
接下来就是固定散热器与箱体。
将坏的电源适配器的匀热板锯开,取其直角部分

打上2.5mm孔,以后要攻丝

散热器打孔、攻丝,将直角连接件固定上

楼主:
攻丝过程没拍图,见谅哈。

攻丝完成后,在箱体侧壁打孔

由于手头的M3螺丝比较长,只能锯断

外壳部分完工,接下来就是滤波板与功放板了

网友:
手工活挺好~顶

网友G:
你说下雨天打老婆,好像是下雨天打孩子吧,

网友H:
楼主手工不错  木头的 注意通风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说下雨天打老婆,好像是下雨天打孩子吧,

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所以楼主就下雨天闲的······可以理解

网友:
顶!史上最强2030。。。

网友:
楼主那变压器本来功率就勉强,你还弄了个没有眼儿的小木头盒,

网友J:
,但。。。下雨天打老婆——闲着也是闲着!!!!

你家的财政大臣看到了没?

网友K:
一包烟钱,是什么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所以楼主就下雨天闲的······可以理解

呵呵,我是老思想了

楼主:
滤波板忘了拍照了,可惜了。。。

两片2030卧装,节省空间。

最后完工,有点丑。。。

插播一下,前些日子自己做的吸烟器与可调电压源,再也不用被松香的烟熏得头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但。。。下雨天打老婆——闲着也是闲着!!!!

你家的财政大臣看到了没?

她还在上学呢,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包烟钱,是什么烟?

屌丝抽不起好烟的。。。给了他10块钱,他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没本。

楼主:
过一点时间手痒了,准备再折腾一下开关电源版的1875,有了这个外壳,至少不用裸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手工不错  木头的 注意通风

谢谢提醒!木头与散热器之间的连接有缝隙的,平时开的音量很小,变压器的温升不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焊完后试机,底噪不大。晚上在卧室关了空调、电扇等噪音源,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听得到沙沙声。
可惜机 ...

把电位器外壳接地

网友M: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容置疑,还需要有专业的工具啊,看来真是个中行家,支持动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电位器外壳接地

谢谢提醒!今晚回去试一下!顺便把滤波板拆出来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容置疑,还需要有专业的工具啊,看来真是个中行家,支持动手啊。

谢谢支持!看来是同道中人呐。。。有时候下班回家除了看电视就没什么别的了,动动手搞个小东西自己用,
既打发时间又节约票子,何乐不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所以楼主就下雨天闲的······可以理解

打跑了换新的。。。

网友:
同道中人,支持!

网友:
楼主这包烟好贵

网友N:
不如换了1875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如换了1875会更好

没有好的变压器啊,这个小变压器功率不足,上1875估计发挥不出1875的优势

网友:
其实变压器功率足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东西起码要花2个工吧,呵呵,真是强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做音量控制部分

楼主别的不说你这焊接水平简直小学生  2030可以考虑 再加一路前级用大S的5532 变成2.1

网友:
有始有终必需顶呀

网友:
有空还是DIY一下,赞一个,,

网友:
折腾,这箱子出不了好声音的

网友:
支持LZ发扬DIY精神,物尽所用

网友:
真羡慕,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包烟钱,是什么烟?

估计一包软中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