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路收台情况报告

楼主(2015-05-29):
先把大环底部夹紧在大块泡沫上,改为落地式:

改用这个简单电路:

可用一只二极管检波,也可以两边各一只。两边各一只强台输出大约8成电流,选择性却可以暴升,达到一般电路比较难达到的水平。

双二极管检波电路以前做过一些测试,这次主要用它来收台。

下午收台情况:
    在高楼旁边信号很强的地方,开播9个台全部达到满足收听的音量。其中深圳2个,香港6个,珠海1个。单联可变电容最低覆盖至675KHz。

晚上收台情况:
    22:57--23:42在天台进行。天台上输出电流只有高楼旁的1/5,但信号干净,远程接收更有利。45分种收到:1557(family radio/音乐互动网)、1503(RTI)、1287(深圳)、1143(台湾渔业)、1098-1(中国之声)、1098-2(RTI)、981(中国之声)、927(长鸣音)、882(福建新闻)、864(RTHK-5)、846(广东新闻)、702(菲律宾?)、783-1(香港5)、783-2(?)、756(中国之声)、711(?)、684(?)、675-1(RTHK-6)、675-2(?)、648(广东新闻)、639(中国之声)、630(英文)、621(香港普通话台)、567(香港RTHK-3),共24个台。单联可变电容最低覆盖至AM639。

选择性情况:
    收到1143台湾鱼业时,1287深圳台是完全听不到的。648、639连续响的时间较长,不但没有串台,中间还有分隔。以适当的方式接入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大部分时间用两二极管检波。高端使用单极检波法,两只二极管接在线圈同一点,选择最好。低端加大匝数跨度。单二极管灵敏度高,用于初步搜台,用于最低端。双二极管选择高,用于仔细分台,用于大部分频率段。

几个问题:
    1、为什么不用波段开关切换抽头?原则上用哪根才接哪根线,多根不用抽头引线会带来巨大损耗;
    2、为什么不焊个电路板?因为只用一两次,况且电路板也有损耗;
    3、电感量为什么从几天前的147变成162微亨?因为不需要引线而多绕了大半匝,还不得不挤得密一点。

展望:
    就这样的方案方法,只要坚持每晚收台,一段时间之后累计估计大约可收40--50个台。现在只要加大大环就能多收台,例如加到1.2米、1.5米。再大可能出问题,一来匝数少了
抽头密度不够,二是再大Q值就会下降影响选择性。灵敏度和选择性的平衡点在哪里?还要试过才知。现在是选择性有余,灵敏度不足。

龙虾(cary38)
2015.05.29

补充内容 (2015-5-29 15:46):
漏记AM738,晚上共收25个台。

补充内容 (2015-6-5 23:00):
漏记AM1044香港新城台,晚上共收26个台。

补充内容 (2015-11-29 00:36):
线圈电感量应为162uH,不是162uF

楼主:
漏写AM738,晚上共收25个台。

738是比较容易收到的天波台。

那个变压器是我最早改装的磁芯变压器,用两只UU型铁氧体磁芯。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波段开关切换抽头?原则上用哪根才接哪根线,多根不用抽头引线会带来巨大损耗;--能否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波段开关切换抽头?原则上用哪根才接哪根线,多根不用抽头引线会带来巨大损耗;--能否详细说一下 ...

因为我没有聚四氟乙烯的波段开关。

每匝线本来是分开的,如果它们的连线又聚在一起,这就矛盾了。

网友B:
楼主在深圳的那个角落?能收到这么多香港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深圳的那个角落?能收到这么多香港台

香港功率不小,只有AM567比较弱。我想整个深圳都能收到吧。就是高楼顶的电梯房干扰特别大。多层楼顶信号是很干净的。

楼主:
今晚换2AP9管王再试,就是千挑百选能收弱台的2AP9。结果2AP9受FM和手机信号干扰,到处都是中国之声和嗡嗡声,连收香港台都困难。无功而返。

楼主:
双二极管检波电路到底有多大的问题?

图1等价于图2;图2等价于图3;下面的二极管反一下就是“全波检波”图4,效率同图3。

图1、2、3、4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有人用一个线圈有人分开两个,有人用一个可变电容有人分开两个,有把二极管同向接在同一边有人反向接在另一边,有人中间连一条线有人中间不连线。如果电路像电桥一样平衡,中间连线有和没有都是一个样。

接地功能就是产生反相的镜像。所以接了地线的图5等价于图3。最后结论是图1等价于图5。

在特定的、理想的条件下,这些电路的效率都是一样的。实际就有出入。

图1、2、3、4的线圈是图5的双倍,但一般不是两个分立,吸不到2倍的能量。图5理论上是个高效电路的,但实际地线都有些不理想,甚至很不理想。

这么一比,效率谁高就说不清了。理想条件下它们都有相同的效率。但理想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哪个条件低就哪个好。

网友C:
楼主的接收环境不错,能收这么多台

网友D:
很羡慕你地方好,有那么的信号,我住的小区没有办法拉天线,只能用阳台上的隐形防盗网做天线金属防护栏做地线,能够收到二个强台,一个981,一个是1287.曾经有一天天气比较好,收到了567,675和756,都声音非常小,不仔细还听不到,这3个台还是借助于微安表才找到的3个台均只有0.5微安。二个强台981是4微安,1287是不到3微安,天气晴好的时候是6微安和4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接收环境不错,能收这么多台

1个半本地强台霸占200K带宽,没有电梯也就没有电梯间的干扰,就这两点好。其它靠技术,包括泡沫、编织裸线等。楼房也不比别人高,小区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羡慕你地方好,有那么的信号,我住的小区没有办法拉天线,只能用阳台上的隐形防盗网做天线金属防护栏做地 ...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阳台前面信号不比楼顶差,甚至更好,有半空优势。

看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6971-1-1.html 的第2个环形天线,第5、6、7图,我推荐的。

耳机和变压器要好,0.5微安已经有不错的音量了。

网友B:
可能是因为在楼顶接收的关系,比阳台上的好多了

网友E:
您在深圳那个地方,我在民治龙悦居,昨晚在天台拉了条天线,香港台收到一大堆,783的声音最大,738是什么台,我从来都没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因为在楼顶接收的关系,比阳台上的好多了

阳台比楼顶好,但某些方向不好。阳台天线找时间介绍,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在深圳那个地方,我在民治龙悦居,昨晚在天台拉了条天线,香港台收到一大堆,783的声音最大,738是什么台 ...

738有几个台,收到的多数是台湾渔业。台湾台比香港台多。

网友F: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泰州科贝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深圳的在红树林聚会应该不错

网友: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阳台前面信号不比楼顶差,甚至更好,有半空优势。

看这个: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6971-1-1.html 的第2个环形天线,第5、6、7图,我推荐的。

耳机和变压器要好,0.5微安已经有不错的音量了。
    不知道您用的耳机怎样,大约3年前在您那买了2个shh-1耳机和2个091b,我今年才开始使用,但我的感觉是091b比shh-1明显的声音要大些,shh-1是您介绍的A级,091b是B级的。0.5微安的电流听起来非常吃力,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勉强辨别出来有声音。为了探讨一下shh-1耳机,所以前段时间把你手里那9个处理耳机买回来研究了一番,9个修好了8个,只有一个音膜裂了,准备以后把它改成舌簧喇叭。但感觉灵敏度上和091b差不多,也许是年纪大了,耳朵不太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羡慕你地方好,有那么的信号,我住的小区没有办法拉天线,只能用阳台上的隐形防盗网做天线金属防护栏做地 ...

这么差的天地线都能收到香港567,说明你那里信号好得不得了。AM567是常规中波台中最弱的一个。

用什么变压器?

耳机放久了最好煲一煲它。091b塑料外壳,声音钝钝的,好不了,除非高音都滤掉了或听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差的天地线都能收到香港567,说明你那里信号好得不得了。AM567是常规中波台中最弱的一个。

用什 ...

回何老师:变压器用的是我自己绕的仿725变压器EI30的铁氧体,线圈实验了55mm、110mm、花蓝线圈、已经1401线圈,效果最好的是110mm花蓝线圈,二极管以声音大小排列依次为1N34、BAT85、2AK14、2AP8b、2AP30、2AP9、和1SS86。用上述的线圈和二极管都只能收到二个强台,而收到过567的是采用3DQ和NXO-100磁环的矿石机,也仅仅是收到过3次(还是在晴天),估计是最近深圳下大雨,空气湿度比较大,隐形天线绝缘强度下降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何老师:变压器用的是我自己绕的仿725变压器EI30的铁氧体,线圈实验了55mm、110mm、花蓝线圈、已经1401 ...

天线还是要下点功夫。

网友(2015-07-01):
取材有道 版错的创意

网友G:
天线是用丝包线绕的吧、集肤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是用丝包线绕的吧、集肤效应。

丝包线包的是涤纶,涤纶电容的Q值你知道的。电容小还不错,电容大就不好。大尺寸大环的分布电容大,是损耗的大头,裸线更合适。我用的是编织裸线: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06971-1-1.html(见11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包线包的是涤纶,涤纶电容的Q值你知道的。电容小还不错,电容大就不好。大尺寸大环的分布电容大,是损耗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H:
那个变压器不错,是哪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变压器不错,是哪里弄的

是我试制磁芯变压器时弄的,没找到合适EE磁芯之前的权宜之计。

网友:
严谨的科学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