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故障……各位老师老师速来查看……

楼主(2015-05-29):
本人家里一台电磁炉,刚开始的时候,是不开机,测300电压有,没有18,和五伏电源,更换电源块2226AP后,能启动,能加热,可是问题在于,风扇不转,试问一下,N2907三极管用什么样的三极管代替?还有,电磁炉这是那里的毛病???

网友A:
给风扇独立供电,看是否正常。再查CPU是否输出风扇驱动电压。当然你直接测量2907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风扇有没坏

   如果风扇没有坏那么就是控制风扇的三极管有问题了,我们最长见的控制用的三极管是8050,这个控制三极管要求不高,常见的NPN的三极管都可以代换,代换时注意一下 B C E极都对应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到代换三极管就发懵,管脚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风扇独立供电,看是否正常。再查CPU是否输出风扇驱动电压。当然你直接测量2907是否损坏。

用另外的独立电源给风扇供电风扇转动正常,测插件板一面18伏的测试点对地有16伏左右的电压,测风机插口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刚才不小心把高频变压器弄坏了,型号是EE10手头上有EE16的高频变压器,能代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学习

完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县的???

顺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县的???

航模多这种废板送你个白?

网友A:
那个高频变压器,里边好几个,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平!!!

顺平以前不是叫完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高频变压器,里边好几个,副电源?

里面除了一个扼流圈,再就是那个型号是EE10的高频变压器了,下午在废品收购站找到一个破电磁炉,里面正好有个EE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平以前不是叫完县吗??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业

俺老家是保定地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高频变压器,里边好几个,副电源?

老师,现在18伏电压找到,可是为什么负极也带3伏左右的电压??试过,风扇不转,估计应该是负极带了3伏的电

网友A:
是风扇负极吗,
你先弄清楚风扇是控制正极还是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风扇负极吗,
你先弄清楚风扇是控制正极还是负极。

已经弄清楚问题所在了,是单片机内部问题,刚在网上买了个同型号的操作板,正在往回邮递……谢谢老师了,让你们费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