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忽冷忽热,维修人员表示正常,说现在热水器都这样?

楼主(2015-05-29):
  我去年8月装的海尔JSQ20-H(12T)8升天燃气热水器,机械式,有水温与水量调节两个旋钮,非恒温的。热水器安在厨房,卫生间与厨房热水器之间的管道大概有6到7米长,用的不是两个龙头的冷热水管,淋浴龙头是不能调节水温的。
  从买来至今都有忽冷忽热的问题,以前的万家乐没有此问题,开始我以为是自己不会调,而且装上了再换也比较麻烦,后来发现无论怎么调都是冰火两重天的情况,所以在半年多后给售后打了电话。
  维修人员上门后让打开卫生间龙头一直放水,大概放了5分钟,一直恒温,他说洗澡中间不要停水,停水后再放水,就会先出来一股特热的水,然后变凉,这是管道长的原因。我说一般人洗澡不可能一直放水,总会洗洗停停,以前的万家乐,也是两个旋钮机械式,非恒温的,中间停水后再放,也会放出一部分冷水,但水温很快恢复正常。可是海尔的会越洗越烫,到烫伤程度,然后水温迅速变凉,又要放很长时间冷水,往往坚持不了,我就匆匆结束洗澡了,整个过程适宜温度的时间很短,不到3分钟。我说是不是因为买的便宜货,而且不是恒温热水器的造成的?他说现在的热水器都这样,并告诉我,我以前的万家乐是10年前的,所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之所以现在的热水器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安全考虑,跟品牌无关。
  总之,维修人员认为海尔热水器是正常的,我也就不便再跟他深入探讨具体原因。不过我现在很费解,为什么很多人并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难道人家洗澡中间一直在不间断地放水?这不可能。中间停顿后再放水,通常应该是先冷后热,海尔则是水温急剧升高后又迅速变凉,奇怪的是,维修人员先于我说出了这个现象,并说这是正常的,而且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我知道热水器一般都有20分钟熄火保护,以前的万家乐也有,但因为海尔的水温波动太大,我一般洗澡不超过10分钟,何来熄火保护或安全考虑?
  让人不能正常洗澡,这应该不是普遍现象,我说是热水器坏了,维修人员根本不听。为了避免那股特烫的水出现,我一般只能将水温调节钮调低,但这样的话,总体水温会下降,基本是用较凉的水洗澡,很不舒服。所以这个热水器的问题在于,其适宜温度不能维持很长时间,而忽冷忽热的状态占据了至少一半时间。这不是管道长能解释的。而且有时我把温度钮调高,反而能保持适宜温度的恒温状态,维修人员说这不符合逻辑,我觉得,不符合逻辑,正好说明热水器坏了。
  当然了,由于在较高水量下放水会比较费水,而且喷头的冲力太大,所以我通常都是把水量调节到最低,而水温调节钮则调到较低,这应该不是造成不正常表现的原因,因为水温钮可以根据需要调节,包括冬夏模式切换,热了可以调低,但依然是无法保持水温稳定。我家住一层,应该不是水压问题。
  10年前的万家乐是1400元买的,现在的海尔则是600多元买的,有人说铜水箱变成铝水箱,当然就会在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降低,因为怕烧坏。不过还是那句话,可别人为什么使用正常呢?请各位老师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
海尔的点火延时 时间太长,     热水器在使用中 关水熄火后, 水箱中的水停止, 但是水箱还有余温,因此热惯性将水箱中的水继续升温……   当再次开水后, 自来水补充进水箱, 但是点火过于迟滞,此时并未点火, 但是水已经将水箱中的高温热水推向出水口, 后面的进水因为没有点火而是冷水, 随着点火时间到来, 火焰燃烧, 将后端的冷水再次加热, 加上你的供水管道长· 因此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再次开水后水温先是有一段非常高的高温然后突然冷却下来,然后再是慢慢的回温到正常热水温度  ,   这个其实是热水器的设计问题( 仅仅是本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权威,也不做任何依据)   这个问题不是一般售后网点能处理的, 直接联系中部要求退货吧,  因为出来的那一段热水温度是可以伤人的,这个有安全隐患。    正常的热水器点火是进水同步的,  刚进来的那一段冷水正好可以把水箱中的高温水冲冷,并且火焰能够在合适的时候接入,这样供水温度就不会忽冷忽热了。这个是热水器必须的一个基础,如果你的热水器是强排 或者平衡热水器 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 热水器都是水控的, 水进来了,首先启动强制排风风机, 等到风压开关闭合后才进入点火状态 这个时间有个延时,所以点火冷水无法避免

网友:
再次打开时先流出管中的低温水接着是高温水,这段高温水就是原先停留在热交换器中的水,因停留时间稍长,吸收热交换器的余热较多,所以烫,再后面的温水是因为热交换器从低温加热到高温时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打开龙头是否立即出火了与关龙头是否立刻熄火了,如反应迟滞则会发生你说的这情况。出现反应迟滞的原因有三,一是水流量太小,二是水流冲击阀故障,三是热水管中有空气。

网友:
还是老式的好用,我家里就是8升万和机械式的,老妈家是前锋恒温热水器,还如我家的呢,根本恒温不了!也是冰火两重天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热交换器热惯性大,铝管要达到铜管的强度必定要加厚,热惯性大了就加热慢了,龙头关了后热交换器里水又吸收了大量的余热。买低档的不如买个二手的林内,能率(300元),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网友:
新来报到,

使用时断水时间不宜过长。另热水管较长管径要和热水器制热量相匹配。

网友:
换个混水阀试试。
壁挂炉好着,正常出热水问题只能在混水阀,跟管道什么关系也没有。有关系的话只能说是跟冷水的压力有关系。正洗澡着家里用冷水了就能感觉水温猛的热了....
去五金买个差不多的混水阀,安装时注意点别磨损了(给扳手口缠上PVC胶带),好了就不退了,要是不行就给他退了

网友A:
有种恒温自动混水阀,类似洗车的水箱那个自动阀,我安了个挺好用,一百来块,楼主试试

网友:
哈哈,这就是所谓的振荡现象。管道太长,用水量太小,就会出现不停地熄火,打火,再熄火,再打火的振荡过程。原来的万家乐可以适应这么长的管道,海尔适应不了。两种热水器的内在参数不同,解决办法是如果有两个热水的水龙头,洗澡的时候让一个非喷头的常开在一定的水量(需要实际中实验决定),维持热水器在点火状态。多流出来的热水等会让你家人递到卫生间给你最后冲一次,也可以涮毛巾,或者给别人洗脚,只能这样变通这用了。热水器到水龙头的水温控制是一个负馈式的自动控制系统,系统惯性太大(管道长度决定的,如果再长些,这现象更严重,但是振荡周期会变长),而激励信号(燃烧器)又过于灵敏而产生了振荡。如果想办法将其感温器控制的动作回差调小一些也可以,但是这肯定不是你能够做到的厂家也要拿回去配合仪器为你单独调整。在中国你就是给他磕头估计都难做到,要在日本,厂家一定给你单独调整,再不行,给你换货,日本一般不退货,而是可以做到你满意为止。在美国,直接无理由退货了。

网友:
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关水之后燃气还没有停止,延迟燃烧造成管内水温增高,或者关水之后,排风扇也停止了工作。

网友:
我用的是万和的燃气热水器也有你说的现象,但那段热水只是比设定温度稍高点,几秒钟,人能接受,不太烫,你那个可能是设计问题,维修是解决不了的,估计需要厂家专门调校,可以直接联系厂家,而且可以把这段水流接下来测一下温度看比正常升高多少,这样有证据

网友:
(维修人员上门后让打开卫生间龙头一直放水,大概放了5分钟,一直恒温,他说洗澡中间不要停水,停水后再放水,就会先出来一股特热的水,然后变凉,这是管道长的原因。)维修人员也没说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恒温自动混水阀,类似洗车的水箱那个自动阀,我安了个挺好用,一百来块,楼主试试

恒温自动混水阀不适用于燃气热水器,冷水混多了会熄火。

网友:
用純电的,烧气的会出这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