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插头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5-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剥1厘米长线拧紧线芯,再对折就好了,有条件上焊锡也不错。

网友:
公牛的插头 绝对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让版主看出来哈,我不是为了做广告,,这个黄色的那种插头和白色的有什么区别吗?所谓的摔不烂,还 ...

防摔的是给施工队用的,  接线方式反而不一定好, 用公牛的家庭用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插头有几个地方,电热毯40到60W,还有个热的块,这都是两项,三项的是电锅(三档全开2100W)热水器15 ...

用2.5的铜芯线就行了,是线接头上锡之后螺丝拧紧就行了。

网友:
线易散是线不好,可以线是黄铜,插头经常拔吗

网友:
我用的插头都是从废电视剪下来的,不怕踩

网友:
线头接好后,都有个塑料的压线用的东西,用它把双芯或三芯线带着外面的皮子都压住,这样就不容易拽折了

网友:
我喜欢黄色防摔的

网友:
条件是关掉用电器的开关再插电,就可以避免你的问题

网友:
白色塑料的插座我用过,塑料特别脆,没一点弹性用力一掰就碎,就像鸡蛋壳一样,不过结实些。那防摔的是橡胶做的,比较软。

网友:
    你这种插头的损坏时接触不良导致的损坏,锅那端的建议你直接从锅的内部直接接出来,由于锅内部比较热,建议用黄腊管套好,关于这个插头的问题,你图上的黄色的插头比白色的质量要好,换插头后建议你把插座也换了。

网友:
我觉得缠的那种好,穿的把细铜丝压断了。可在铜丝外面包上铜皮解决,问题铜皮哪里找?

网友:
大功率电器需要好的插头与好的插座配合。

网友:
电源插头选择首先选功率,你的负载多少A,那么插头要选1.5倍或2倍的电流,然后选择材质,是需要抗摔打的,还是普通的?另外关于插头不好接线的问题,有2个办法,一是螺丝拧紧后焊接(把插片拔出来);二是用线耳压接或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