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维修经验谈(转来前辈的文章)

楼主(2015-05-29):
飞跃R50-1型电子管扩音机维修经验谈

  上无十八厂的飞跃R50—1型50W电子管扩音机(包括同系列50W以上机型),社会拥有量较大,是六十年代国家定型产品。在负载能力和长时间工作性能等方面,较之晶体管与集成功放扩音机有显见长处。笔者集多年维修经验及有关书籍的资料,在此作抛砖引玉式的经验谈,愿读者能举一反三,有所得益。
  此机型因设计合理,除特殊情况外,元器件替换不必从严,阻容值误差最大可达50%,但电容耐压和电阻功率应绝对保证。较易损坏的器件有:耐压300V以上的各滤波电容、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整流管和末级功放管。现分别介绍部分元器件的换修(参见图1)。

1.各高压滤波电容中尤以C33、C34和C36较易击穿。C33和C34为串联,二端总电压约500~600V(视外电压而定)。C36为三合一复合电容之一,若单个损坏,可在旁另接一个20μF/450V电容补之。如新电容难购,可从旧电子管设备上拆用。对多年未通电的电容(特别是旧电容),应先通以半额定电压,需几小时或更长时间,否则若立即加以额定值的工作电压,电容易发热损坏。尚须注意的还有5Z3P整流输出后的高压滤波电容C33、C34为串联形式,每个电容所分配的电压与其容量成反比,因此要求两个电容容量尽可能接近。否则,某一电容会因容量小而所加电压过高引起击穿,势必也殃及另一电容。

  2.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易烧坏,主要原因是负载或输出线路短路引起。初级绕组在变压器最外层,拆修较方便。但此输出变压器为高保真交叉绕法,绕制较为复杂。初级分为4个单独绕组,每组匝数为600,在空间位置上形成交叉,拆时各组抽头连接需用纸笔记下,若接错会再次烧坏。有时不一定是全部绕组烧毁,则可只把焦黑部分拆去,补绕即可。若初级绕组必须全部重绕,也可采用一般绕法;初级共2400匝,中间1200匝处为中心抽头。这样使用效果稍差些,但一般场合广播使用也无妨。

  对于电源变压器的修复绕制,只要掌握每伏为2.25匝即可。在变压器绕组外皮上均标有各绕组交流电压值,很易计算每绕组匝数。须注意的是高压绕组与前后绕组间绝缘要做好,否则很易组间击穿。

  3.电子管中尤以整流管5Z3P、5Z2P较易损坏。除5Z2P可用5Z4P直接代换外,5Z3P无代换管。查这两个管子参数Im及实际工作电流均远小于1A,但其耐压参数均在1400伏以上,再据式U反max=2 2E(E为加至整流管两端的交流有效值),可选用质量好的1N4007、1N5399之类二极管替换。因5Z3P、5Z2P均为双二极整流管,且为全波整流形式,可用2个硅二极管正向焊在4、2和6、8上。而5Z3P管整流电压高,应分别用2个二极管串联焊之。代换后灯丝电压空载。又因硅整流内阻较前减小,故整流后电压有所增高。

  该机后期产品中5Z3P、5Z2P已改用硅整流插件,减少了机子的故障率及能量损耗。据笔者经验,因硅整流件参数余量较大,这2个插件(均分别标有5Z3P、5Z2P)可以互换。

  电子管的缺点是易衰老。一般衰老和失效的判别是:在阴极自偏方式电路中(电压放大至推动),当其屏极(包括帘栅极)电压高于正常值,而其阴极电压低于额定值时,测阴极电阻值正常,则说明阴极发射电子能力减弱,此管已衰老。若上述现象更为严重,即阴极自偏近于零,屏极(帘栅极) 电压约为电源电压,则此管已失效。

  电子管的检修,用代换法较为简便。该机前面3个电子管作用为低频电压放大(依次为6N1、6N2×2),均为双三极管,可互换以帮助判断故障部位。其中6N1为中μ低噪管适作最前级话筒放大。收音部分中放管6K4可用6J1管直换。推动管6P14无直接代换管,可用6P1、6N1、6N2等常用管经改动管脚接线后代用。末级功放推挽管FU—7较易衰老失效,换配原型号管应尽量选购“曙光”牌号,此型号管使用寿命较长。

  维修R50型扩音机,只要查出故障所在,换配质量好的元器件,一般是不会屡出故障的。
以下举几则维修实例:

  例一:开高压即烧保险。

  分析与检查:这是最常见的故障,也较易查修。故障范围不外乎电源及功放部位。打开上下盖,目测无异常。在线用R×1档测各高压滤波电容,无明显短路。为判定故障部位,拨出5Z3P和5Z2P整流管。

  装上保险,开启电源和高压,没烧保险,说明变压器是好的。再插上5Z2P管开机,又正常,无疑故障出在5Z3P高压整流电路上。重点查滤波电容C33与C34(均为20μF/450V电解电容),焊开这2个电容的正端引线,用R×100档测出C33几乎无充放电反应,且漏电。此电容加上高压后会产生击穿放电烧断保险(开高压瞬间可看到5Z3P管内蓝光一闪)。再测C34尚正常。换C33电容后开机即不烧保险。

  考虑这二个电容为串联,逐个测电容上的电压,测得C34高出C33约20多伏,且略有温升,但开机1个多小时情况正常,就未更换C34。送交用户后,时隔数日又返送回修。开盖查得保险又烧,测C33、C34已明显击穿,无疑是C34击穿后殃及C33。换上新件,以后使用情况良好。

    例二:音量开最大,声音仍微弱。

  分析与检修:试机后,因收扩情况一样,2个前置级6N2管也互换过,故判为推动或功放级问题。查输入、输出变压器及供电基本正常。又用一只好的FU—7功放管换上,情况依然。说明功放管不会有问题,因为只有一只功放管单边工作,正常时仍应有相当音量。再仔细测推动管6P14各有关电压(如图2所示),③脚阴级电阻R20(图标分500Ω,实为500Ω2W)两端电压约5V,正常静态时约20V左右。测⑦脚阳极电压偏高(正常时应300V左右,但此电压受外电影响很大,只能做个参考)。当管子失效时⑦脚电压可升高约25V。通过上述检查,怀疑6P14管已衰老,因手头无此管替换,故用6N1管改管脚接线代换。具体作法:把6N1内双三极管并联使用,即在原管座下将①与⑥脚、②与⑦脚、③与⑧脚分别短接,再将原⑦和⑨脚高压改接到①和⑥脚上。若嫌6N1管推动不够,可把前级增益稍作提升(可用平口起子调整安装在上底板中部的电位器),基本可恢复原功率。

    例三:声音时轻时响,且稍有失真。

  分析与检修:经判断似有接触不良现象。稍微震动机子,故障更为明显。因收扩情况一样,故重点查后级。测量末级各电压,当出现故障时,FU-7管②脚上的帘栅电压消失,因此怀疑R41(1.2k30W带双可调触点)降压滤波电阻(见图1)有问题。检查发现R41一动凸触点已滑至珐琅质边缘,将它重新固定于线绕接触部位后,接触不良故障消除,但总感音量不及以前,且稍有失真。再查原因,试带电拔去一个FU-7管的高压帽(使此管不工作),音量影响不大。然后插上此高压帽,换拔另一管高压帽,音量一下轻了,可见先前拔帽的FU-7管已衰老。将此管换新后试机,一切正常。

  此例为复合故障,稍有失真现象表示某一推挽管已趋衰老,但由此引起的功率下降,可开大音量钮弥补,故较易使维修者忽视。建议维修时应采用此法(换拔高压帽)对机子作常规的检查,及时替换衰老管子,使机子工作状态最佳。

    该文章原来发表在《无线电》/1993年/第8期(总第371期)/第16页/家电与维修,作者:(范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