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X-921电路图(原理图和PCB /AltiumDesigner )

楼主(2015-05-30):
分享一下自己画的X921收音机电路图,含有各元器件的封装。

X921-原理图截图

X921-原理图截图

XBRL1 PCB截图

XBRL1 PCB截图

实物1

实物1

实物2

实物2

AMRADIO X-921.zip

X-921原理图(altiumdesigner)

网友:
我也有这款套件,配套的磁棒初级线圈是按270P可变电容所需的电感量绕制的,电感量偏小。但电路却是按223P可变电容设计的。
可以用电感表测一下初级线圈的电感量,看看是否在600微亨以上。不够的话就加绕匝数,达到600~610微亨。
我水平很差,以上只是我个人观点,不保证正确。

楼主:
PCB文件太大,我上传到了百度云:"pan.baidu.com/s/1gdyAHOJ"

楼主:
为什么我没有权限发链接啊,文件太大时那有什么办法上传呢?
验证回答有两个,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用起来不方便啊。

网友:
两节纽扣电池供电,很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A:
感觉排版不合埋,不知接收效果如何。

网友:
我的那个921套件电路板质量很差,烫几下铜箔就翘起来了。也没搞响,最后拆了

网友B:
收听效果咋样?

网友C:
调音量可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排版不合埋,不知接收效果如何。

排版自己感觉也还乱,因为做还后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是失败的东西,不过这些元件的封装因该没有太大的问题,都是自己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音量可是很麻烦

调音量的话,中间不是有个圆的可变电阻吗,这没什么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听效果咋样?

失败的东西,去年做的,做好后声音都没有,自己也是太明白这收音机电路的原理,现在拿出看看,有时间我还想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款收音机原理电路和线路板设计都很不合理。

PCB不合理我也觉着,但原理图怎么就不合理了,这是我照着书上画的,基本一模一样。

楼主:
贴出来,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画的封装,器件都是买的套件里的那种,封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都是自己量的,不过这收音机的原理一直都不怎么理解,所以很难做出一个正真属于自己的收音机啊。

楼主:
这两天测试了一下无线话筒,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装个天线后,效果还不错,用示波器接在谐振电感两边可以直接量出发射的频率。如果用另一台收音机的喇叭对着无线话筒的话筒,然后不断调节频率,可以找到一个啸叫点,那就是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感觉这种无线话筒的发射频率一般都设在88Mhz以后,因为88-108mhz之间都是电台,影响很大,我的元原装电感的发射频率大概是87.6mhz,不过有波动,这东西频率不稳。

楼主:
测试一个图片

楼主:
怎么发图啊,我想把无线话筒的图发一下

网友:
天气热了,2822罢工了。

引用 楼主:
调音量的话,中间不是有个圆的可变电阻吗,这没什么麻烦吧。

裸板玩玩不麻烦,就怕装到壳子里,每次调音量还得打开壳子。

网友(2015-11-13):
电路图中错误多,就是要考验一下大家水平

网友:
X921错误不少

看一看X921有没有错

看一看X921有没有错

指出错在哪里?

指出错在哪里?

网友:
德生2P3电路,大家看一看。

网友(2020-03-06):
图中V4是9018G,把基极和集电极短路,其实就是检波二极管吧?为什么不用2AP9等检波管呢?这样有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