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折腾过后的问题,半残了!

楼主(2015-05-30):
手头一个车机改了fm引入aux功能,改完后发现双声道变单声道了,音量调到最大也只有之前的一半那么大了,出现了这样2个故障问题,估摸是音控芯片那里出问题了,高频头输出是双声道的,功放芯片也是好的。就把音控芯片重新焊了下装机故障依旧,唉,咋办呢,成鸡肋了!

网友:
楼主能把你是怎么改的说说么?说清楚了,原因就找到了。

网友:
某些部位脱焊了。

网友:
我是这样玩的:车机加线路输出,接桌放到音箱,车机不用大改,由桌放作信号选择,推动力也比一般车机好

网友:
要在音量电位器上加aux,您再试试吧

网友:
要是我我就再做一个功放,因为车机功率小声音不是很好

网友:
改这个你在FM高频头的输出做个切换就可以了,电子切换或者开关切换,应该不影响声音,假如有会影响声音的话是否需要加一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