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贴牌42寸led的故障

楼主(2015-05-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屏的软件参数存储器数据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刷数据,不行代换驱动板还不行就是屏坏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驱动板问题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屏的问题

   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几率比较大,但是还是应该先折腾下驱动板,不然误判的代价会比较大

网友:
速度慢基本是逻辑板问题,先重写数据不行再换逻辑板,

版主为啥一定要搞两个验证问题呀,lq19512003傻不,晕.搞个英文验证就好了,还偏要搞个版主名验证。啥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