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发动机 154发动机 用来发电,哪个更耐用

楼主(2015-05-31):
gy6发动机  154发动机  用来发电,哪个更耐用

想买个来发电,都是四冲单缸    应该负载不到最大值的60%   就想了解一下,这种匀速长时间用,哪个会更不容易坏一点(相同品牌的情况下,主要是结构的差别。各位不要拿山寨和正牌来比)

看摩托车发动机经常要修,要是拿来发电还经常要修,不如用大容量电池了。

能接受的是除了正常换机油 滤芯之外    500小时修一次  等效差不多1W公里吧

另外顺带问一下,为什么没有拿154发动机做摩托车发动机的?

网友A:
划得来么;成品发电机也不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得来么;成品发电机也不是太贵

太大,太重,用来给电动车发电,尽可能轻,而且要四冲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154发动机是指什么车的,GY6是踏板发动机 ,曲轴直接输出 了改发电机好改。而且自带强制风冷 , ...

154常用于农机  比如打谷机   不是摩托车专业发动机   GY6油耗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4吧,我上网查了下,成品单机,    GY6如果你有旧的可以,要配点火器,点火线圈才能用的,而且后面的原 ...

高转速的发电岂不是更好?同样的线圈应该发电更多吧,因为设计的线圈功率小于发动机功率(还是应该线圈功率大于发动机功率好)

网友C:
在路上看到过带汽油机发电机的电动3轮车,叫什么无电长跑王,楼主找一找,不是GY6,应该是90-100左右的骑试车发电机。
如果改装旧发电机的话,建议:用GY6,那都能修
匹配的发电机也不好找,220V要接充电器,效率低。

网友:
到百度搜:油电两用电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路上看到过带汽油机发电机的电动3轮车,叫什么无电长跑王,楼主找一找,不是GY6,应该是90-100左右的骑试 ...

GY6是不是经常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154发动机是指什么车的,GY6是踏板发动机 ,曲轴直接输出 了改发电机好改。而且自带强制风冷 , ...

发动机如下图!

    楼主说的154发动机 应该全称是  154F通用动力汽油机,   154F发动机为四冲程OHV强制风冷形式, 排气量103毫升,峰值功率1.8KW 。    这类汽油机是专门做为通用动力设计定型的机器,  输出轴具有规格化,便于简单的和各种机械设备对接。

  GY6是摩托车发动机, 你也懂的。

   要是做发电机, 154汽油机是不二之选, 154发动机本身就是为通用动力设计的单一机型,  特点是功率转速低, 扭矩大,调速特性集中,自带稳速机构,动力需求可以自动根据负载变化情况进行自动反馈调节。动力输出方面 通过简单的各种接口即可方便和各种机械对接。 以上这些是特性GY6发动机无法做到的,  首先GY6设计是针对机动车辆特性来调校的, 调速特性宽泛, 功率扭矩转速高,峰值扭矩接近最高转速, 这些特性在恒定转速下就显得非常吃力, 如果带发电机恒功率发电, 发动机的运转工况是很恶劣的, 所以 用154发动机做机动车 油耗大,不好控制车速, 反过来GY6做发电机 后劲不够, 寿命反而比154短。。这个就是 事实

网友D:
   发动机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  154发动机包括这种类型的各种通用动力发动机,是专门针对恒定功率需求机械使用的发动机,比如 发电机, 抽水机, 等等机械设备, 这类机械设备要求动力(发动机)本身不需要很大的调速范围,但是强调的是在需求转速内能有很硬的扭矩特性,并且能够自动稳定功率。

     而机动车(摩托车 汽车)用的发动机特性正好和通用机械相反, 首先发动机需要有一个很宽的调速范围,(摩托车发动机从怠速1000转一直到10000转,而通用发动机仅仅是1200到3400转)其次是扭矩的柔软性, 这样在驾驶过程中油门和车速的控制就是呈线性控制,驾驶员可以很方便的通过调节油门即可得到不同的动力需求,通过不同档位的切换就能很简单的控制车辆的车速。如果用通用发动机装配到机动车上,哪驾驶起来 操作繁琐, 燃油经济性不理想, 发动机基本工作在峰值转速 这样反而寿命大大降低。

    发动机虽然好像都是提供动力,但是针对的使用环境不同会有很大的适应设计, 所以要把概念搞混了, 其实 在动力匹配良好的情况下,  154发动机的使用寿命是比摩托车发动机长很多很多倍的,  通用动力的维护也比摩托车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  154发动机包括这种类型的各种通用动力发动机,是专门针对恒定功率需求 ...

多谢指点,另外我看摩托车发动机经常要修,感觉比汽车发动机毛病多多了,特别是小排量的和2冲的(不排除国产货质量不行,但大牌的钱江 春风 力帆 低端产品也经常出故障)

和通用发动机来比,是否是因为其转速区间大,工况复杂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永磁发电机啊,用励磁的吧,要不效率不行,要是为了给电动车续航用,那你不用改了,淘宝有的是现成的 ...

小功率永磁比励磁效率低?

考虑的因素主要是体积和重量,永磁的2KW  5公斤    励磁的2KW怕得要20K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另外我看摩托车发动机经常要修,感觉比汽车发动机毛病多多了,特别是小排量的和2冲的(不排除国 ...

摩托车的发动机经常要修, 这个不是绝对的,  首先车辆行驶的复杂性就决定了机动车汽油机工况的复杂性, 如果这种复杂工况下 加上使用者的操作不当,经常维修那就是家常便饭了,因为摩托车是交通工具,很多使用者将其变成了挣钱工具,超载 超速 那是常有的事,  还有一个是摩托车发动机供油系统简单, 如果用的时间少 停的时间多,那化油器中的剩余燃油会析出大量油泥堵塞化油器中各种量管,也会导致很多故障, 这个就是摩托车感觉需要围护量很大的错觉。 还有一个 摩托车发动机是一体化设计,发动机机体内部集成了 发动机 离合器  变速器 三大部件,很多时候修发动机其实是换离合器 或者保养之类的,当时操作感觉是在维修发动机    就我个人使用来说 我用过的几台杂牌摩托车从新车入户到报废15年 30几万公里 发动机不用大修,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转速的发电岂不是更好?同样的线圈应该发电更多吧,因为设计的线圈功率小于发动机功率(还是应该线圈功 ...

   同样材质下 转速越高,磨损越大,发动机寿命还会长么?   发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不是转速快慢决定的,  转速太高了 感应磁场突变太块, 线圈的自感特性反而会阻碍电流的输出,所以 发电机超过额定转速后功率是反而下降,输出波形会变劣的。

网友:
我的女装车,4W公里才换一个电池,耐用得很啦,可惜x,给偷了

网友:
楼主你去x宝搜下电动车増程器,有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E:
我有两台本田大鲨的水冷125  我就想找一个三四千瓦的发电机  组成移动发电机组  水冷应该比风冷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台本田大鲨的水冷125  我就想找一个三四千瓦的发电机  组成移动发电机组  水冷应该比风冷好吧

  前面说过了 摩托车发动机动力特性太软,如果发电机接上负载,发动机转速马上失速了甚至熄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过了 摩托车发动机动力特性太软,如果发电机接上负载,发动机转速马上失速了甚至熄火。

也许您说得没错 我只是实验。 摩托车动力特性太软 难道带个发电机比带二百多斤的车体 加上一百多斤的人还难吗  是不是动力特性太软 是因为皮带传动闹的  还有三轮摩托车一带也是四五百斤  实在不行 加减速齿轮再看看 这是我的愚见 请老师别见笑   反正折腾着玩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过了 摩托车发动机动力特性太软,如果发电机接上负载,发动机转速马上失速了甚至熄火。

试了小功率发电机,也是这样。  还是要变频的好,省事。摩托车估计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您说得没错 我只是实验。 摩托车动力特性太软 难道带个发电机比带二百多斤的车体 加上一百多斤的人还 ...

要看发动机功率曲线,摩托车带人的时候后并没有多大功率,也不在最大功率,除非接近极速,而且极速也是从0开始慢慢加速的,一直带着人,输出功率变化慢

而带上负载,就可能从0直接变到几千W发电功率

说的白一点,就是带上负载相当于从极速的摩托车上瞬间加上500公斤货,理论上应该是速度马上下来。  那如果负载过重,就相当于瞬间加上2吨货,可以直接把发动机憋熄火(实际不可能瞬间加上货,但是发电机可以瞬间加上负载,只要按一下用电器开关就好了,所以电厂停电之后,重新上电是件很麻烦的事)

以上拿小型发电机搞出来的,实践出真知。建议不要弄,或者用自动励磁,毕竟比人反应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许您说得没错 我只是实验。 摩托车动力特性太软 难道带个发电机比带二百多斤的车体 加上一百多斤的人还 ...

版主也说了,这种摩托车发动机曲线不好,转速能到万转,最大功率在红线边上。  负载稍微有点变化,发动机转速变化就很明显,可能随时憋熄火。

而那种通用机,最大功率转速在3-5000转,怠速就2000了,所以带不带负载转速变化小,不容易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许您说得没错 我只是实验。 摩托车动力特性太软 难道带个发电机比带二百多斤的车体 加上一百多斤的人还 ...

   想得很好,  这里的动力特性软 是指发动机曲轴直接输出的状态,不是到轮的动力软,  摩托车发动机是通过变速或者变比皮带进行变速的, 这点不假, 带车人货4百多斤跑个七八十车速都不是问题,   变速器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自动调配,  也就是说车辆在起步过程中需要低转速大扭力,而到了高速只需要很小的扭矩维持车速 即可。   这样驾驶员只要通过油门控制就能简单的得到线性的车速和扭矩输出,驾驶感觉良好。

   说说摩托车发动机特性,因为机动车技术要求,这类发动机功率转速都非常高 你说的那款发动机极限转速可以到11000转,最大功率在7500转达到7.9KW ,而扭矩在7200转获得最大值,  这样整个动力特性(功率和扭矩)是从怠速980转到7500转这个范围基本是线性增加。  试想 内燃机和发电机直连, 发电机要求转速3000转, 发动机3000转平稳运转,如果接上负载,发电机电磁阻力马上在曲轴上反应出来,但是此时的发动机扭矩仅仅是标定值的一半,这样发动机就会因为阻力而迅速失速,稳速机构反应加做出大油门 因为扭矩过小而发动机提速吃力 这个时候发电机其实处于过荷输出, 化油器风门全开,此时化油器全力供油,发动机处于吃力的过荷状态 时间稍长 气门烧蚀……  剩下的不多说都明白了。

    相反通用动力内燃机的动力与机动车动力特性正好相反,  功率转速低, 但是扭矩特性为非线性, 这样在额定转速下,发动机已经基本获得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如果此时发电机带上负载,阻力加大,因为此时的内燃机扭矩已经接近最大,动力特性硬,失速不明显,此时稳速机构轻轻作出反应稍稍加大油门 发动机扭矩 就会呈非线性迅速加大恢复到额定转速,发电机稳定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也说了,这种摩托车发动机曲线不好,转速能到万转,最大功率在红线边上。  负载稍微有点变化,发动机 ...

不是曲线不好, 是动力曲线太好了       通机内燃机是非线性的, 转速变化不大 但是扭矩就能做非线性强烈变化, 正因为i这样才能带动机械设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曲线不好, 是动力曲线太好了       通机内燃机是非线性的, 转速变化不大 但是扭矩就能做非线性 ...

哦 学习了 请问 同排量的机动车发动机 和 发电机内燃机  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它们的动力曲线相差这么大  是什么决定的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 学习了 请问 同排量的机动车发动机 和 发电机内燃机  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  它们的动力曲线相差这么大  ...

发动机结构!  比如活塞的行径比 和气门配置等数据,这个很复杂,   比如通机的活塞直径宽,行程短,  活塞做功受力面大同样转速下 获得的压力更大,  机动车活塞直径小,但是行程长,做功作用时间长 所以获得转速更高,  不说这两类发动机差别大   就是不同型号的车用内燃机动力特性都是相差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结构!  比如活塞的行径比 和气门配置等数据,这个很复杂,   比如通机的活塞直径宽,行程短 ...

受教了

网友F:
30年前我开老解放牌汽车,后来出了东风汽车,发动机差别就很大,东风车适合跑速度,老解放适合在烂泥路使用,在大兴安岭山区运木材,上了好路,东风车威风啊,到了雪地里烂泥路上就熊了,解放车发动机转速低扭矩大,东风车虽然动力大过解放很多,但是转速高,扭矩偏小,起步时候使劲大了就打滑,使劲小了熄火。老解放车就很容易起步,冰雪路3档直接起步,一点不打滑,东风车想都别想

网友:
坑爹的GY6发动机1000公里就要换一次机油。

网友G(2015-07-09):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另外我看摩托车发动机经常要修,感觉比汽车发动机毛病多多了,特别是小排量的和2冲的(不排除国 ...

我的摩托18年了,发动机没出一点问题,就是换换火花塞,现在还在用呢,那时买的时候也贵,2W多块

网友:
单缸小马力水冷四行程发动机来带发电机最合适,只要维护合理 几千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台本田大鲨的水冷125  我就想找一个三四千瓦的发电机  组成移动发电机组  水冷应该比风冷好吧

踏板125用的是152FM的发动机,单缸四冲程缸径52.4mm,压缩比9.2左右。输出功率5-6千瓦。如果配三四千瓦的发电机,那么就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发动机的功率为1.8倍发电机功率。按这样计算,这台摩托车发动机将工作在满负荷状态,此时的对应发动机转速为8000转以上,如此工作不用多少小时发动机会负荷过重引起粘缸损坏。而对发电机来说,需用的配套发动机转速范围为1500转左右,摩托发动机此时为低中速工作扭矩太低,无法胜任,因为无变速箱是直接驱动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年前我开老解放牌汽车,后来出了东风汽车,发动机差别就很大,东风车适合跑速度,老解放适合在烂泥路使用 ...

以前的发动机标的功率实在,是自然吸气的,缸径也大。现在为了节油环保,缸径小3-4毫米标同样的功率,靠的是废气涡轮增压、提高喷油压力、喷孔、许多新技术。但正常寿命短了,一般5年左右。以前的发动机结构简单,油耗高,维修保养简单,寿命长许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踏板125用的是152FM的发动机,单缸四冲程缸径52.4mm,压缩比9.2左右。输出功率5-6千瓦。如果配三四千瓦的 ...

朋友你所说的参数 是一般强制风冷的发动机  但是本田大鲨的 水冷参数要比一般强制风冷高点  压缩比  功率比一般125都高点  而发电机 分低速柴油发电机   和高转速汽油发电机   你所说的是低速柴油发电机的转速1500转   而一般汽油发电机都是高转速发电机 2500到4000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所说的参数 是一般强制风冷的发动机  但是本田大鲨的 水冷参数要比一般强制风冷高点  压缩比  功率 ...

用摩托车发动机作为发电机配套用的动力可行性有多大?虽然单缸摩托发动机升功率高,但功率标值不一样:单缸摩托发动机标的是1小时功率,而作为配套发电机组用动力标的是12小时功率,是小于1小时功率的。踏板摩托发动机,以下简称GY6。设计用于摩托车,散热系统,曲柄连杆机构的设计均不同于发电配套用机。强化程度不同。用8马力的175发动机能载2吨货爬大坡,8马力的GY6机却不能。

网友:
我都在学习当中望大师教教。。。

网友:
GY6 能抗用一点   也贵一点   配件好找   154发动机 结构简单 做发电机动力  很合适

网友:
搞个小柴油机吧,即省油又皮实

网友I:
GY6怎么解决静态中高温问题?

网友(2016-01-22):
我的金城小70上147的估计都够拿来发电用,稳定得很,另外还有个单缸力帆水冷的125,是白洋淀三轮上的,这货应该耐长久的操:
白洋淀

酷冷125

酷冷125

白洋淀

白洋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GY6怎么解决静态中高温问题?

GY6是强制风冷4冲程,它的设计工作环境就是较封闭性,这就要求它必须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摩托18年了,发动机没出一点问题,就是换换火花塞,现在还在用呢,那时买的时候也贵,2W多块

我那小金城70也是,原装电瓶早玩完了,不过它是脚蹬反冲启动的,完全不依赖电瓶,十多年前的车了,城市限摩,大部分都放着,早年的车子质量真是杠杠的,现在还是拿来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GY6是强制风冷4冲程,它的设计工作环境就是较封闭性,这就要求它必须散热好

那改装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破坏原本的散热风扇和风扇散热罩以及散热风道。

网友:
进来学习了,版主的解答非常精辟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的摩托18年了,发动机没出一点问题,就是换换火花塞,现在还在用呢,那时买的时候也贵,2W多块

楼主的什么摩托车呀?是不是日本出的?

网友(2016-03-24):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什么摩托车呀?是不是日本出的?

是铃木王,125

网友L(2016-10-31):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过了 摩托车发动机动力特性太软,如果发电机接上负载,发动机转速马上失速了甚至熄火。

请问大侠,发电机恒压输出,确实有这个熄火失速问题,
但如果采用恒流输出的模式 ,基本等同于恒功率输出,
是否可以撇开负载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大侠,发电机恒压输出,确实有这个熄火失速问题,
但如果采用恒流输出的模式 ,基本等同于恒功率输出 ...

  发电机要做恒流输出效率很低,并且励磁电路很复杂。

网友:
不建议自己改,1;是成本太高,成品机800-1000瓦4-500块钱,二手的1-200块钱。2;工艺,调压,调速这几个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果你一定要自己搞我可以支持你一台重庆建设机械厂生产2KW的。尸体。(仅缺风扇 拉线盘。电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  154发动机包括这种类型的各种通用动力发动机,是专门针对恒定功率需求 ...

是的~发动机的调校要根据负载特性。

网友:
赞同56楼观点。实在要改建议用水冷的,做好稳压充电电路。

网友:
配增程发电机,我在用,还不错,的确随便跑,就是有点耗油,我现在是快没有电了才用,连拉重货不用担心了

网友(2016-12-13):
引用 网友D:
发动机结构!  比如活塞的行径比 和气门配置等数据,这个很复杂,   比如通机的活塞直径宽,行程 ...

你这个认知有问题,发动机行程长于缸径对应的是低转和高扭矩,相反缸径大于行程的则是侧重于高转和高功率。简单的说相同排量的发动机,行程越长的曲拐越长,力臂的半径越大,扭矩就越大,但是活塞的往复行程变长了,用的时间多了,曲轴功率下降。最简单的例子柴油机和同排量的汽油机相比转速低功率低,但是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