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还是那台电磁炉……

楼主(2015-05-31):
昨天晚上还是修那台郁闷的电磁炉,线盘处300电压有,5伏电压有,能开机,郁闷的是,把控制风扇转动的三极管2907更换为8550后,十八伏的电压是有了,可是问题也来了,发现风扇负极处有3伏左右的电压,开机时,蜂鸣器有轻微的鸣响,从接地点飞线过去,和负极触碰有火花,再此请教各位老师,这又是哪里的毛病?……郁闷中………

网友:
8550是pnp管,风扇开关管2907估计是npn管,可以用8050代换npn的,还要注意引脚顺序,有的不同

网友A:
是苏泊尔的电磁炉吗?以前接过一台,风扇是单片机驱动三极管控制转速的那种,风扇单独接电源正常,但插主板上开机风扇不转,要温度起来后才会转,风扇负极接的那个三极管烫手,后来直接甩掉风扇控制电路,只要通电风扇就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苏泊尔的电磁炉吗?以前接过一台,风扇是单片机驱动三极管控制转速的那种,风扇单独接电源正常,但插主板 ...

对对,就是苏泊尔的,特么的把控制风扇的两个三极管摘了,还是那样,没任何变化,怀疑问题在操作板上,搞不好是在操作板集成块问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就是苏泊尔的,特么的把控制风扇的两个三极管摘了,还是那样,没任何变化,怀疑问题在操作板上, ...

算了,我当初也是一路查几天,包括温度传感器、线路、按键等,最后只能怀疑单片机内部问题了,所以最后就是抛开控制电路,风扇直接接18V,关机后让它通电一定时间再断插座

网友:
这还要问吗?三极管烧坏或三极管引脚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