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窗式空调改移动空调可行吗?

楼主(2015-05-31):
前年买了个窗式空调,1P的,制冷效果还行,但噪声大,吵得睡不着觉,还得用110V的电源,必须背后放个电压变换器。所以没用多久就闲置了。今年夏天,高温来袭,想把它装在自己的无线电工作室里使用,但窗子不适合安装。于是突发奇想,能否改造一下,把它改成一台移动空调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有一个白色现成的铁皮文件柜,大小很适合把窗式空调机(以下简称窗机)放在上面,这样高度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加工一个方形铁皮罩固定在窗机后面,把散热部分包围密闭,在铁皮后部装个抽风机,通过铝箔通风管把排出   的热风抽出送至室外,这样它应该能正常至冷为我送凉风吧?这是今天突然想到的,不知可行不?希望朋友们给点建议和意见。(由于今天没在家,拍不到照片,所以图片是网上借的供参考)。

网友:
窗机除了风扇噪音,还有压缩机噪音,实际上窗机建议的安装方式,已经是噪音最小的方式了,要想低噪音,还是换分体空调吧,窗机改成分体的工程太大,而且噪音还是比分体的高,这个是窗机蒸发器结构限定的。

如果想改成分体的,最佳的办法是,将蒸发器拆出来,另外做个箱子装上,再将你的那个风扇装上吹,然后将空调机装在室外,再用铜管将切开的管道连接上,再将控制板接压缩机和风机的电线接上,风扇用最高档即可。

楼主:
安装示意简图:

网友A:
好像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啊

嘿嘿,有朋友觉得可行,给了我信心。谢谢关注哦!

楼主:
抽排风机是220V工作电压的,窗机是110V的,抽排风机只能接在变压器前。

楼主:
我现在还不太明白的是:窗机制冷时吸入的空气是从两侧的通风孔吸入还是从正前面的百叶窗吸入呢?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不太明白的是:窗机制冷时吸入的空气是从两侧的通风孔吸入还是从正前面的百叶窗吸入呢?懂行的朋友 ...

前面是蒸发器,制冷空气从前方下面的百叶窗吸入。后面是冷凝器,散热空气从两侧吸入。楼主这样是不行的,保证开一天也不冷。需要把两旁通风孔也做管通出墙外才得。哦,还要接条排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蒸发器,制冷空气从前方下面的百叶窗吸入。后面是冷凝器,散热空气从两侧吸入。楼主这样是不行的 ...

讲的非常正确! 本人已前住平房就是这样改的!

网友:
不要另外加风扇了,空调自带风扇己经足够!只要注意通风和散热!

网友:
这样把冷气也抽走了

网友:
要把散热器风口另外引出,比较麻烦。

网友:
还不如把机器装在室外(防水),冷气通过软管吹进室内,可以避免室内噪音

网友:
其实无论怎样改都会降低空调性能。找人割墙也就一百几十元。半个钟搞掂。哪用这样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蒸发器,制冷空气从前方下面的百叶窗吸入。后面是冷凝器,散热空气从两侧吸入。楼主这样是不行的 ...

这个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