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 936 焊台 为什么别人的超级好用,自己的很垃圾的...

楼主(2015-06-01):
     很多人买936 。, 很多人只知道是936 ,也不知道具体有什么区别, ,,每次都有很多人问我936  二手多少钱呀, 什么区别呀,回答的太多次了。还是给大家普及下吧,,,,
    936焊台大体有几个结构,,,

本人做焊台很久, 国产 进口  山寨都有接触,,,大家经常找我买焊台,我也只能告诉大家我懂的,也许对大家购买焊台有所帮助,,不要走弯路买个难用的焊台,,,,

     第一  最好的是日本白光936   主板结构是双IC LM324 加C1701 做的温控板子,这类的板子,温控和回温都很不错, 白光的发热芯更是值得赞赏,,,耐用性和回温比国产好太多,,,,, 白光936也是目前最好用的936 之一。 其实936 工艺很简单,不需要太迷恋全进口,,,,除非你价钱很便宜。要是高价买就不太合算

   第二   和白光原厂质量一样,而且非常好用的是  国产高仿线路板,就是线路板按照白光原厂抄板做的。线路板完全和白光一样线路,变压器也足功率,,,手柄线用硅胶线, 发热芯用日本进口发热芯。  这样的机器回温和温控和使用性,和日本白光没什么区别,,唯一区别,就是品牌和价钱。。。。。 这类机器代表有SLD   TBK  还有些高仿白光外观品牌的机器,,,这类机器二手不贵。。也非常值得购买使用,

   第三, 代表有快克936  等品牌。  快克非常耐用大家都知道,但是快克的控制板确不是最好的,而是用了国产缩水方案, 单IC  LM358去控制 温度, 但是快克早期 还是有良心的, 机器发热芯用的全进口发热芯, 使得焊台 还是比较耐用和好用的,但是价钱有些坑人,,,,,

   第四  快克936A 类型的 就比较啃爹了。, 方案上是单IC 358  。发热芯更是啃爹。。发热芯用了金属发热芯。,可能一般人不懂的认为金属的比陶瓷的耐用,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 金属A1322发热芯确实比a1322 陶瓷芯耐用,不易碎裂,但是效果不如A1321发热芯   但是快克变压器还是蛮足,使得A1322也不会特别难用,手柄线还是硅胶线,外壳还是好外壳,只是价钱有些贵,不值那个价钱,

  第四  就是那些杂牌的936  有很多是变压器半铝线,典型代表安泰信936b  发热芯有用国产1322 发热芯的 有用1321发热芯的。  2者来讲。 1322发热芯的基本不购买。浪费钱。。。。 1321发热芯的还能用下,但是杂牌的比较偷料。建议有能力的选择稍微贵些的

第五  安泰信936 焊台,2线发热芯,这类焊台还不错,价钱150左右,不缩水的情况下,比较好用,但是没好质量A1321耐用

   发热芯的区别,大致有  目前最好的是A1321 日本原装进口发热芯,这种属于高温氧化铝的,不是真正那种容易开裂的陶瓷管,这类发热芯代表有日本白光发热芯,发热芯上有金属标记,。万用表可以测试到那种小字有阻值,,这个国内无法模仿 这类发热芯早期快克在用,但是发热芯都是45块钱以上。。。这种发热芯温控和寿命都比较好。

   现在差些的就是国产A1321发热芯 这类的,也是高温氧化铝的,国产有好质量的零售价15左右.差的5块钱左右这类 这种看价钱和质量也有很好用的,也有很差的,但是这类发热芯再差劲也比A1322和1323的发热芯好用

   比较差的是金属A1321  和1322  1323发热芯。这类的基本告诉大家不要考虑。。。哪怕很便宜也不要购买。是浪费钱的。。

    线材方面。现在的936 焊台, 好质量的 线材都是全铜的国标线材, 手柄线是内线是铁氟龙  外面是硅胶线,这样是最好的,防烫,,

另外有种偷工减料的是 电源线 0.5平方的线, 手柄线外观是硅胶线外皮,但是里面还是比较差的PVC线材

最差的就是电源线是0.3的垃圾线,手柄线是根本一点不防烫的 PVC线。

变压器总类比较多,半铜半铝,全铜, 足功率,不足功率都有,,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也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网友:
不错的学习资料,提高了对焊台质量的认识,以后选择焊台不容易被忽悠。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A:
想知道同是进口1321发热芯 单IC和双IC 区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同是进口1321发热芯 单IC和双IC 区别有多大

温控差别蛮多,,,,回温没去测试。

网友B:
936系列 传导方式所限 ,都不好用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我用的就是安泰信936焊台,两线的,早期的,很好用,8年了完好无损。中途换了两次发热芯,都是自己不小心磕碰搞坏的

网友:
十几年前买的安泰信936焊台。2线版的,质量不错,到现在就是电源开关坏了,但是不带控温只能调温,而且升温太慢,去年改成T1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36系列 传导方式所限 ,都不好用吧

1321芯的936 比白菜白光那种要好用 尤其是拖焊 跟正品951比肯定比不了 跟楼主那个3M肯定也比不过 那个就是壳子不同内部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的淘宝高仿936的板子,自己绕的变压器,76片子,50叠厚足功率,小内阻,非常好用,大焊点化锡,那叫一个爽。

网友C:
说得不错,但还是不懂分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不错,但还是不懂分真假.

真假就没交大家,真假货其实很容易区别,,,,主要是不懂结构区别的就会买个垃圾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假就没交大家,真假货其实很容易区别,,,,主要是不懂结构区别的就会买个垃圾货

对懂行的来说是件容易事,但对门外汉就难了.

网友:
囧我有一个某宝买的936

很难用,烧死我俩刀头了,温控不稳,时高时低。可能是楼主说的最垃圾的

现在如果想要自己改造一下的话,最方便的是怎么整。  不换壳子和变压器的情况下。

打算整改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