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关于单管机的 。 大家不许笑话我

楼主(2015-06-02):
如果单管机或者两管机  不装高扼电感  (就是那个2-3mH的高扼圈)  会怎么样呢?

直接把装高扼圈那个地方短路掉  会有什么结果?

求高手简答

特别感谢!!!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那就是:短路那个电感会导致嘛电台声音都木有。

如果你耳朵特别尖,或许能听到一点声音。电感短路后,耳机的电感还能起点作用。

噪声是肯定有的。

网友:
就是起阻挡检波出来的音频电流中的高频成分用的。电感线圈有一个作用就是同低频,阻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那就是:短路那个电感会导致嘛电台声音都木有。

如果你耳朵 ...

我去试试。。。。。。

网友B:
高扼圈也是集电极负载电阻,可以使用电阻代替,效果不好。

网友:
热心期盼等待试验详细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扼圈也是集电极负载电阻,可以使用电阻代替,效果不好。

我按常规方法自己绕的高扼圈   电阻才3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常规方法自己绕的高扼圈   电阻才3欧

使用漆包线的线径有关,与直流电阻有关,起主要作用的是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保证不笑.
但是忍不住要哭.
等高手们出现.

1。。。。2。。。。3。。。。。哭吧

网友:
不装也没问题, 我试过,能出声音。 也可能是我离发射台近。 20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这个问题,估计也是吃饱了撑着,瞎搞

才不是呢  我是不太懂原理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还真的试过。
不用高扼圈,两个32欧姆耳机串联,磁棒线圈L1不能接地,完全可以收到台。
灵敏度稍微低一点而已。
有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动动手完全能实现。我装的是9014单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