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维修美的电磁炉SK2103开机瞬间加热显示E6

楼主(2015-06-02):
业余维修美的电磁炉SK2103开机瞬间加热显示E6

查了资料,发现是IGBT温度传感器损坏,室温正常阻值是100K,我拆下检测,20K左右,使用检锅电阻自制替代,淘宝买一个要2元多,加运费不划算,去外面家电维修电要得检锅电阻,没收钱!

IGBT温度传感器本来是这样的

IGBT温度传感器本来是这样的

更换温度传感器,2100W,电流只有这么点点,功率不足。

更换温度传感器,2100W,电流只有这么点点,功率不足。

电路板

电路板

刚开始测试电流

刚开始测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温度传感器,就是个100K热敏电阻在里边。0.10元一个。

换了IGBT温度传感器,电流上不去,首先查功率 ...

多谢指导!我再试一试,不过我感觉2100W是达不到,一般在1800W左右,不知道对不对?我有个大电磁炉,双IGBT,最大实测功率也才2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