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2832SDR短波接收改造,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2015-06-02):
注意:本人未测试。
2014年7月11日发布
这种HF MOD使用从静态保护二极管的芯片RTL2832U一个简单的跳线,这种设置可能出血静电从天线它排放到地面之前,它有一个机会去通过RTL2832U芯片....不是100%保证静电保护!,但比直接挂钩一个长导线天线的RTL2832U芯片更安全的方式在视频中使用的软件被称为SDR#rom/ ......在其他软件这个MOD作品太多,在大HDSDR s/ SPST开关可以被添加到跳线低频和高频之间进行选择。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好,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与这个mod上变频器... 0到14.4兆赫覆盖...不坏的廉价短波电台...你只需要一个稳定和快速的手工焊接好......太多的目光,非常小的微型表面贴装零件! 直接采样国防部。 HTML#直销... SDR短波收音机国防部没有上变频器需要短波频率HF。0-14.4 MHz的覆盖面这容易MOD对于RTL2832U芯片!这部影片是不是对任何损害到您的SDR加密狗或计算机承担责任,只待用于娱乐目的....所以,如果你尝试在自己的设备这个MOD,它是在你自己的风险。是的,这是我的鼻子笑尖叫...过敏!

补充内容 (2016-7-9 23:29):
额。。这i通道可以直接一根线接在C34引出即可,不用再接到天线接口。注意要加220-1000PF的瓷片电容隔离。接收广播电台毫无压力,业余频率也可以接收(50-100W功率的业余电台)

补充内容 (2016-7-9 23:32):
天线4米接收短波效果就非常好(农村)。看看我的接收视频v.youku.com/v_show/id_XMTYwMzcyNjQ2NA==.html?from=y1.7-2

补充内容 (2016-7-9 23:35):
4米天线(网线)在室内接收短波广播毫无压力,有人说啥也收不到,我在济南的时候试过,确实啥也收不到。连短波收音机都没信号(楼房内)。

网友:
有些文字是翻译的错误还是水印,有人试过吗

网友:
楼主还是去搞一份原文的看看吧。这个翻译实在太狗血(如果不说他是狗的别的产物)。我虽然已经基本猜到了原文的大意,但实在不想妄猜。

网友A:
楼主在玩这个RTL SDR时电脑或者电脑电源对它的接收干扰大吗?

网友:
不管怎样楼主把这个介绍,还是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玩这个RTL SDR时电脑或者电脑电源对它的接收干扰大吗?

电脑对SDR干扰不大,干扰来源路由器、ADSL猫,这两个设备对他干扰最严重。
如果使用USB延长线干扰会更严重。

网友B:
干脆使用我那个方案更简单,使用节能灯磁环绕线接在1,2脚或者4,5脚

网友C:
为了用笔记本电脑听sdr我特意做了个线性电源,听短波比开关电源好多了,噪声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脆使用我那个方案更简单,使用节能灯磁环绕线接在1,2脚或者4,5脚

楼主的图接的是那个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了用笔记本电脑听sdr我特意做了个线性电源,听短波比开关电源好多了,噪声低

怎么弄?不用电脑电源用自己的线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弄?不用电脑电源用自己的线性电源?

对啊,定做的环形变压器,整流滤波19伏输出接到笔记本上面,很简单的

网友(2015-09-09):
有坛友自制RTL2832 SDR 天线的吗?

网友:
这里也有详细的改制步骤
http://blog.livedoor.jp/bh5ea20tb/archives/4263275.html

网友:
还有其他坛友仿制过BAQ5SBA的套件
http://bbs.kechuang.org/read/64335

网友:
他这个就是把天线口跳接到了820的1脚,跳过了前端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