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了一下前辈的机子

楼主(2015-06-03):
二、元件准备与改造
三极管:3DG6,β=70
二极管(D):bat85
高频变压器(B):电子日光灯内变压器,拆去原线圈,用0.14mm漆包线重绕,先绕初级250T,实测2.5mh再绕次级400T,4mh蜡烛固定,装好磁芯。
旁路电容:C2(10000pF),C4(3300pF)电子日光灯内变压器内得
电解电容(C3):47uF
可变电容(C1):实测7-300pf
电阻:上偏电阻R1(51K);下偏电阻R2(51K);R3(20K)可调10 k
天线线圈:拆机成品
电源:电池2节
耳机:shh-1 350om,串联使用,
整机工作电流120ua
杭州可清晰收白天4个台 夜晚5-6

楼主:
上图还未加再生线圈高低端明显乏力

网友:
居然没错字别字

网友A:
楼主,高变磁芯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变磁芯是什么材料,

电子日光灯内变压器

网友B:
当年三极管金贵,所以来复再生,现如今三极管到处有,我觉得没必要非得来复结构,高放、检波、低放,各司其职,各自调整到最佳工做点,不过多一个三极管而已,兴许效果更好呢。

网友:
真不错,尤其高频变压器的做法。

网友:
楼主截取扁磁棒一条,用粗砂轮打磨到需要尺寸,插入方孔,效果很好,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三极管金贵,所以来复再生,现如今三极管到处有,我觉得没必要非得来复结构,高放、检波、低放,各司其 ...

效果肯定好;不过单管机是晶体管时代起步产品,为什么636被XX炒的那么神原因就在这里。

网友:
呵呵,你这部机磁棒长,收音效果应当很不错。

网友:
那个双连不错!

网友:
上小学5,6年级的时候大概在7几年的时侯做过636机听了好些年,后一直想做68-1机子因高频变压器的原因没有做下去,很是遗憾,前几年也想原一下儿时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