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数码管显示故障修理

楼主(2015-06-03):
  用户送来一台不加热杂牌电磁炉,修复不加热故障后发现数码管显示有多笔画的毛病。虽不影响使用,但不美观,决定修复它。          首先要弄清数码管各引脚的定义,好确认是数码管还是外电路问题。拆下数码管,发现厂家已将各引脚定义印在电路板上。1.E笔段 2.D笔段 3.k1冒号 4.C笔段 5.G笔段 6.C3第4数码管公共阴极 7.B笔段 8.C2第3数码管公共阴极 9.C1第2数码管公共阴极 10.F笔段 11.A笔段 12.C0第1数码管公共阴极。
用稳压电源串接100欧电阻给数码管单独通电,负极接第12引脚C0,正极接第4或第5引脚,C和G都一并显示出来。测量4和5脚是相通的,显然内部有粘连。
将稳压电源正负极连接数码管第4和第5引脚,用5V电压将粘连烧断。测试4和5脚不再短路,将数码管装机,一切正常。
上图

网友:
数码管楼主也能修,着实厉害!我只能更换!

网友A:
0数码管有黏连【笔画】,头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数码管有黏连【笔画】,头一次听说。

应该是内部平行走线太靠近,有毛刺导致短路。以前也碰过一例,不过用电流烧断后一个8字的一笔段不亮。在翻盖手机流行的年代,业余换排线,碰到过相邻两线短路的情况。曾有修空调的师傅拿了一片按键及遥控失灵无法开机的三菱空调板到格兰仕售后要求维修,因换板要好几百元,售后开价120元。最后是我用刀片在相邻两铜箔间划一刀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内部平行走线太靠近,有毛刺导致短路。以前也碰过一例,不过用电流烧断后一个8字的一笔段不亮。在翻 ...

谢谢,明白。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