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云天

楼主:
老虎哥01
wskufo
bjsyhou
jiayi64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好,估计我弄有点困难吧,有一个mf6t,无表头,u101表头坏,还有500也是线圈坏,代替表头附近的电路元 ...
fk1938
引用 网友B:
10、50微安档怎么样?

楼主(2015-06-04):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小问题 这样改动后指针的运动速度是不是通过并联的那个1.2K调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太对了,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原MF14表的表头上就并联了1253.2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0微安档怎么样?

在小电流(10μA)档上,表的线性误差就能体现出来了,一方面可能有放大电路的原因,第二所换表头本身的原因、再可能还有表头与表盘的配合问题等等,下面是测试图:
10μA档:

50μA档:

总体测试效果还可以,误差都在10型表的标称范围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0微安档怎么样?

在运放输入端并了个电阻等同原表头的内阻,不会影响原表各档位的原参数,只是现在低阻表头靠运放放大来显示。

不得已的办法,成为有源表,没有电不干活。 本来有源表的好处是经过放大可以提高电压输入阻抗,近似数字表,xx兆欧/伏,尽量减少测量时表的插入误差。

网友D:
也可以换个思路,把你的有源电路加到Mf14里面,把灵敏度调到mf10的水平。这样可以用原来的表盘,说不定线性会更好,而且mf14的开关貌似比mf10的更好,当然电阻的取值要重新设计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换个思路,把你的有源电路加到Mf14里面,把灵敏度调到mf10的水平。这样可以用原来的表盘,说不定线性 ...

这样改动太大,几乎所有的电阻都要更换,可行性太差,完全脱离了原MF14表的设计参数,自己DIY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造一个尸体来修复一个尸体?

在此只是提出一种维修方法,最好能找到合适的表头放到MF10表里来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改动太大,几乎所有的电阻都要更换,可行性太差,完全脱离了原MF14表的设计参数,自己DIY倒是可以。

应该只是电压电压档需要改动,电流和电阻档是可以使用原来的。

楼主:
过去由于电源技术的原因,必须使用电池的便携指针表使用率不高,MF63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在还能买到当年全新的MF63),因为当时电池价格较高,容量低,不易购买,现在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数字表没有不使用电池的,所以现在指针表必须使用电池来工作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失去了指针表的一个最重要的优点。
用此方法来修复当年的好表还是有价值的,即使现在,指针表里有如此高的灵敏度也是少见的,修理所用到的元器件也很容易购得,价格也很便宜,这样修理再也不用担心表头失磁的烦恼,当然作为收藏就另当别论。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点赞!

楼主:
前面将一个MF14的表头用于MF10上,效果不错,可是MF14又不能使用了,有点可惜。今天将一个小型电压表头装在MF10里,效果也不错。这个小表头尺寸仅有6.3cm x 4.5cm大小,灵敏度800多μA,内阻175Ω,表针断了,本来也很短,于是又接了一根光纤。这种小表头很容易得到,其实随便一个表头只要灵敏度在1mA以内,满度电压在200mV以内都能使用。

网友:
表针改的也很漂亮

网友:
线性竟然与表盘配合的很好。很意外。
楼主很厉害。
这样的话,可以扩展量程了。1微安表的灵敏度也可以实现。
曾经设想过这样改14型的灵敏度。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 mf-10的表头灵敏度是9.3微安 灵敏度非常高  mf-14灵敏度是161微安 灵敏度低好多 一般而言  不能直接代替 不知道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请赐教  谢谢

网友:
这两款表都很优秀  做工非常考究 功能齐全 图片漂亮谢谢分享

网友:
改造之后 精度还有所提高  效果这么好 真的没有想到 这种方法值得推广  谢谢您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给楼主加分,却没找到评分按钮。

在他帖子的最后有评分按钮 你试试找一找 否则就是参评作品 目前 不让评分  谢谢关注支持
我刚刚给他评了10分 也可以去试试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问题请教 mf-10的表头灵敏度是9.3微安 灵敏度非常高  mf-14灵敏度是161微安 灵敏度低好多 一般而言  不 ...

通过由运放TL061构成的放大电路实现的。
洞洞板主要用贴片元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过由运放TL061构成的放大电路实现的。

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 后来看到了tl061下面说明 就明白了 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回复 麻烦你了 你的方案很好 原来只知道 电压 电流档有放大器 没想到你把表头灵敏度大大提高了 解决了根本问题 非常佩服 解决了我多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的‘梦想‘ 你的帖子已经收藏 我要认真学习 消化  因为 1.我有几个旧表头这一下有了用场   2.我正在试制 测量0.1-1Ω的DΩ表  正在发愁  表头灵敏度和内阻的矛盾 估计可能有所突破  原来几个方案没有太大问题 主要是工作时  需要 几个ma  太费电池  另外tl061 贵不贵   还有 不知道 你对’DΩ表‘有没有兴趣?   相见恨晚  很高兴遇到知音了  谢谢帮助支持  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您的关心和支持 后来看到了tl061下面说明 就明白了 还没有来得及给你回复 麻烦你了 你的方案很好 原来 ...

希望您的DΩ表早日制作成功。
我用DΩ档很少,对于小电阻的测量,主要用数字表和电桥,所以了解的不多,对您可能没什么帮助。
TL061运放价格不贵,零售也就2元左右,x宝上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您的DΩ表早日制作成功。
我用DΩ档很少,对于小电阻的测量,主要用数字表和电桥,所以了解的不多, ...

测量微波炉微波管灯丝电阻及其3.6v电压绕组电阻 仅是0。1-0.6Ω左右 还有电源开关接触电阻 也很小   DΩ表很方便   电桥很不方便 一般数字万用表 精度不够 我的数字万用表根本测量不准 谢谢关心支持

网友H:
1998年我用180微安表头给同行朋友改了3块MF10万用表。非常成功,用两只3DG6做的差动放大器,在表壳侧面加装的推拉开关电位器,用来调零和电源开关,制作时把两只3DG6用紫铜片卷在一起,以达到两只管子温度系数基本一致,实践证明工作非常稳定,几乎没有零点漂移,请教楼主的电源开关安装在哪里了。

网友:
不错, ,没想到老表质量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1998年我用180微安表头给同行朋友改了3块MF10万用表。非常成功,用两只3DG6做的差动放大器,在表壳侧面加装 ...

您是前辈,应向您学习。
因电路的功耗很低,静态只有三四百微安,再加上锂电的容量也大1800mAh,充一次电可用好几个月,又不想破坏外壳,就暂时未设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前辈,应向您学习。
因电路的功耗很低,静态只有三四百微安,再加上锂电的容量也大1800mAh,充一次 ...

长知识了,当时要有现在的条件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创新真的不错,当然表还是原装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1998年我用180微安表头给同行朋友改了3块MF10万用表。非常成功,用两只3DG6做的差动放大器,在表壳侧面加装 ...

能工巧匠 成果丰富 谢谢分享 希望发帖者和图片给大家看看 交流经验 共同提高

网友:
移花接木,有创意啊!这个改动有现实意义,非常好!10表的动圈坏的非常多了,很多10表里面电阻,线路板好好的表头就挂了,换表头又贵,大概100元才行。14表的表头阻尼好,精度高又耐用,并且得来也相对容易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将一个MF14的表头用于MF10上,效果不错,可是MF14又不能使用了,有点可惜。今天将一个小型电压表头装在 ...

这种85c1小表头好容易找到 我制作的摇表的表头就是85c1  很便宜 我还有一块 这样的表头 准备制作DΩ表使用  因为使用原来的方案 灵敏度和内阻 以及耗电问题 不理想  达不到要求   楼主创意方案 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对我帮助很大 而且我还有几块旧表头 也可以派上用场了 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的m10动圈支架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