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盆喇叭上的波纹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6-04):
很多老是纸盆喇叭并不是平面纸盆,而是压上了波纹(不是边缘的弹波)。这些波纹有什么作用吗?我有一对83年的飞乐纸盆6.5寸,就是这种带有波纹的纸盆,而且那个防尘冒是一个那种塑料的鼓出来那种,这种防尘冒是否有提升高音的作用?感觉那个年代的大喇叭做工挺好的。

网友:
   波纹一个有助于提高纸盆空间几何刚度,二来可以改善纸盆的分割运动,改善阻尼效果!

网友:
二楼回答完美

网友:
2楼说得太专业了,可能很多人看不懂。我来说通俗点吧:就是让纸盆能更好更专一地做活塞运动!而那发亮的防尘帽就像一个小球顶,的确有点补偿高音的作用。不对请高手指正。

网友A:
有本书上说是增加纸盆强度,提高承受功率!防尘帽就是防灰的,我听着拿掉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上说是增加纸盆强度,提高承受功率!防尘帽就是防灰的,我听着拿掉也一样!

书也是人写的,书上说的没错,我们说的也没错。大家都没错。

网友:
只要能响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上说是增加纸盆强度,提高承受功率!防尘帽就是防灰的,我听着拿掉也一样!

问题是我这对拆机喇叭是那种比较大点儿的防尘帽,比起音圈直径还是大不少,接线在防尘帽里面,在外边是看不见的,感觉这东西貌似那个年代新工艺的样子,喇叭只有2W,就是功率小一些,不过听起来低音很好,我感觉压上波纹以后内部和外部的刚度会有区别,中间强度高,边缘比较软,更有利于放出全频,估计比所谓的双盆喇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尘帽就是防灰的,我听着拿掉也一样!

这样想当然不行,扬声器振动模式很复杂,给你用6.5寸单元模型做个仿真:

100Hz,理想的活塞振动

7000Hz,振动部分在防尘帽内部

严重分割震动情况

防尘帽绝不仅仅是防尘,要是用gif动画会更直观。

网友:
   刚度和强度是有本质区别的,1,刚度的定义是指一个成型的物体抵抗几何变形的能力,如过去的汶川地震就暴露出很多建筑物的刚度就不行,2,强度,一般是单指针对材料而言,比如用一个钢珠压入石头和木头,这就反应出木头的强度不如石头,但好的材料强度的东西不一定能制作出空间几何刚度好的物体,比如4边形就没3角形稳固,这就与结构形式和制作工艺有太大的关联!有时候国人做的东西材料是花了不少却吃力不讨好的换来的是不堪一击的东西!!小到喇叭如此,大到桥梁也是如此!!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专业解说

网友:
好好学习下,值得啊

网友:
塑料防尘帽的确有一点提升高音的作用,没错。不过不如飞乐带小纸盆的老扬声器效果那么明显。个人感觉高低音效果最好的还是现在液晶电视里的椭圆扬声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上说是增加纸盆强度,提高承受功率!防尘帽就是防灰的,我听着拿掉也一样!

拿掉防尘帽对声音绝对有影响,尤其是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