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2超再生调频机成功收台

楼主(2015-06-05):
昨天没有做成功,晚上得到大家不少宝贵意见,经过分析,觉得可能就是布线问题,之前木板表面走线,高频损耗过大,而且线路过长,今天早上立马开工重整。
为了彻底排除外部影响,直接在管脚上焊接,管座是陶瓷的,应该没有问题。
1、我的图纸,参考lq19512003老师和丁柏林老师的图纸弄得
2、可变还是用的我的这个有机,不过改了下,原来是2定2动,取成1定一动,调节好多了
3、用我的成品收音机收信号,在4圈线圈,拉长后按下到自然弹起,能够全波段覆盖信号

制作心得供交流:
1、可变用有机的可以
2、lq19512003老师试验时候增加的那个到音频输出的电感可以不要,影响不大
3、增加了一个大电感,输出声音大为增加,这个是做中波机器时参考sam1971老师的,丁柏林老师的图纸这里是一个100k的电阻,这个电阻应该是输出负载电阻,lq19512003老师改为22k的电位器,省略了这个电阻,由于1A2不容易起振,这个电位器调的很小,屏流大了,高频有了,但音频大幅衰减,加入大电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小变压器一次,实际做中波机器我用的是一个220v小交流继电器的线圈,体积小很多,电感量也足够
4、我把甲电负极接地试验,比正极接地容易起振些,从电路看,这个对换,应该是改变了1A2抑制极的电位
5、收到台后,我试验把乙电降到43v,也能收到台,声音稍小
6、调节电位器,耳机里面有时会听到振荡产生的声音,但不是沙沙声音,这时有台的地方声音听不清,破响,调到没有振荡声音,能清晰收台,天线是一圈耦合,长度20多cm

网友:
接下来弄个盒子整合下

楼主:
刚才又折腾了一会,发现几个问题:
1、把调谐输入电容换成51p,电阻换成10M,声音大幅提高。
2、乙电超过45v就可以稳定收台,最低37v也可以收台,声音小。
3、重点发现:我严重怀疑没有做出超再生调频接收机,而是做出了再生式调频接收机!!依据:如果调到电路起振,这时是没法正常收台的,有台的地方能够分辨有电台,但声音严重破响,也就是失真,完全没法听,必须调电位器到没有起振,能够正常收台,声音清楚,用成品收音机可以检测到电路是否起振,起振时耳机也有杂音,但不是超再生的沙沙声音。二是接收台时,和中波再生机器一样,频率低的台感觉再生强,要调低电压,频率高的台再生弱,要调高电压,使用方法和中波再生一样了,还不错,成品机器能收的5个台都能收到,区别是本地台声音大,外地弱,通过跳电位器都能得到比较大的声音。
4、这个电路工作时,到音频输出的电感取消后音质会变好。
5、还有一个现象也能够说明这不是超再生吧:天线线圈一圈,通过一个56p电容接线,试过长线,手摸,基本不影响接收

难道我发现了做再生式调频收音机的路子?这个对管子,乙电要求低多了,也没有超再生无台时的沙沙声音

网友:
为你祝贺,得到了经验的同时也有收获!

网友A:
如果是超再生应该有“沙沙”声。

网友A:
您的机器很有可能不是超再生状态,我做的时候去掉到音频的那个小高扼圈就没有超再生了,你去掉那个高扼圈影响不大说明机器原本就没在超再生状态!
用一台调频收音机放在旁边,如果有超再生路收音机里能听见干扰声。
超再生的灵敏度要远高于再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超再生应该有“沙沙”声。

做成再生式也不错,算是一种创新,同时也证明1A2产生108M的振荡是完全可行的,我的试验中在45v以上完全可以稳定工作,换了一个1A2也没有问题。我这个问题在于没有产生间歇振荡,不知为何?正在查找资料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机器很有可能不是超再生状态,我做的时候去掉到音频的那个小高扼圈就没有超再生了,你去掉那个高扼圈影 ...

我去掉那个电感电路不会停止振荡,这个我用收音机接收试验了,感觉就是没有间歇振荡,不知为何。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用成品收音机在旁边接收时,调到没有台的地方,调节做的这个调谐,会出现成品机器收到电台的现象,而且声音非常清晰稳定,不知何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掉那个电感电路不会停止振荡,这个我用收音机接收试验了,感觉就是没有间歇振荡,不知为何。还发现 ...

这个电路应该是振荡的,从放在它旁边的成品机能收到台就可以证明,晶体管的我做过,起到了差转器的作用,致于用成品机检测不到,可能频率不在调频范围内,肤浅认识,高手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掉那个电感电路不会停止振荡,这个我用收音机接收试验了,感觉就是没有间歇振荡,不知为何。还发现 ...

一不小心做成了外置式二次变频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应该是振荡的,从放在它旁边的成品机能收到台就可以证明,晶体管的我做过,起到了差转器的作用, ...

高频振荡没问题,覆盖范围也合适,可以收到成品机收到的所有台,就是发现不是超再生接收,是再生接收,这个从没找到样板,困惑的是不能间歇振荡,同样电路,只是把线圈换短波的,立马超再生正常收短波,还是和频率有关吧

网友:
不错,有空我也学着做

网友(2016-10-01):
终于找到此贴了,我正在考虑做个两管调频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