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4小单端已做好

楼主(2015-06-05):
做做停停一共做了两个星期今天终于做好了,白版的电路三极管接法低频控制力就是不错,音质还不错最高兴的是耳朵贴近喇叭也听不出一点噪音

网友:
祝贺楼主,工艺不错!6N2第9脚为中心隔离片,应当接地。乐潘S1001牛,音箱是6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楼主!乐潘S1001牛,音箱是6欧姆的?

回版主音箱是8欧的,请问下负反馈还得调整吧,感觉高频现在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牛很壮,后面那个电容外壳是负极的把,个人认为这种电容最好不接机壳

是的电容外壳负极,我是直接接机壳,这样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版主音箱是8欧的,请问下负反馈还得调整吧,感觉高频现在少点

乐潘S1001初级阻抗5.2K,适合6P1、6P14标准接法,6P14三极接法最佳负载阻抗3.5K,6欧姆音箱接在8欧姆处,反射阻抗3900欧姆,比较匹配,由于初级阻抗大,高频稍差。好在三极接法对阻抗要求不十分严格,听感不错就可以。如果电源变压器功率足够,可以尝试标准接法,输出功率大,高中频较好。

网友C:
请问哈 牛是 哪里 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容外壳负极,我是直接接机壳,这样有什么弊端吗

相当于2次接地了

网友D:
我认为外形体积还可以再小

网友:
内部很简洁,输出牛加个牛罩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潘S1001初级阻抗5.2K,适合6P1、6P14标准接法,6P14三极接法最佳负载阻抗3.5K,6欧姆音箱接在8欧姆处, ...

电源牛是前两天收到50-300高压70毫安,标准接法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外壳在信号输入处接地,而主滤波又是整个电源里杂波最大的地方

现在还好没听到一点噪音

网友:
可以用标准接法,老电源牛功率有余量。

网友E:
作的不错,是晶体管整流,6N2推6P14是标准接法还是三极管接法呢?不过电牛最好旋转90度为好,这样既可避免电牛磁通正对胆管,还可与输出牛的磁通相垂直呀,将电磁交联降到最小。另外电源输入最好用插座不要直接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作的不错,是晶体管整流,6N2推6P14是标准接法还是三极管接法呢?不过电牛最好旋转90度为好,这样既可避免电 ...

现在是三极管接法没敢用标准接法,电源牛横过来就显得太挤了主要壳子不大

网友:
LP输出牛阻抗5.2K高与6P14三极管接法3.5K不太匹配呀,最好换个电牛75W,DIY  一个6P14标准接法的胆机可输出4.5---5W呀。不然将就使可惜LP牛了。

网友:
如果机箱都是买的话,那自己就没干点什么事,半天的活。

网友:
加个双刀双撇开关,帘栅极接个100欧电阻,三极接法接屏极,常规接法接电源,可实现三极,五极转换

网友F:
机子做的不错,干净利索,6P14五极管阴极电流48mA,这个电牛输出70mA,好在老牛有一定余量,用五极管接法适当加大帘栅极电阻可减小阴极电流,高压300V用在6P14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
乐潘牛。做的很地到。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子做的不错,干净利索,6P14五极管阴极电流48mA,这个电牛输出70mA,好在老牛有一定余量,用五极管接法适 ...

谢谢版主,有空改下标准接法试试看看电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音箱是几瓦的

现在用的三瓦的4寸全频小音箱,正准备买老曹的6.5寸喇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哈 牛是 哪里 买的

在淘宝找乐潘牛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标准接法更好点

这几年零零总总做了十几个胆机了有FU50.FU-7,FD-422,6P3,.6P1,6P6等,最后听来听去还是感觉6P14最好听省电环保在家里又不需要很大的功率,之前做的那个带音调的6P14标准接法也不错听了三年后来感觉带音调虽然高低频都有提升但声音不太自然就做了这个小的,推挽我是再也不想做了我那个6P3推挽做好后就听了不到十个小时真没什么味道

网友:
赞一个,又一牛机成功

网友:
乐潘牛什么价格

网友:
机子内部整洁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外形体积还可以再小

我这台改进后的机器,采用铝合金底盘制作的,体积比较小。

楼主:
今天把机子拿到朋友家试机结果已上机感觉坏了,缺少通透感把6N2换成三层云母的有好的改变但还是不行,是把电容换成飞利浦的感觉出来了比原来通透些看来电容的质量很重要,后来又实验了下我朋友的6P3更换整流管的结果结果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先是用5Z3上机播放了几首无损音乐感觉音质平平,但换上274后音质有较大的突破通透,自然,一尘不染,原来整流管有那么大的区别,他的系统是高档声卡加解码器老曹全频喇叭,只有高档系统才能听出明显的差别

网友:
很不错,简洁大方!就感觉里面的元件有点少,看上去好空!体积小就就更好看了!

网友:
做得好,漂亮!建议按照白版主的意见加以改进。

网友E:
楼主既然都做十几台胆机了,也应是老手了,你这台机子从外表看不错,但却有一致命缺陷输出牛的阻抗不匹配5.2K与3.5K之差,放音能好吗?还是把牛匹配差不多,才有好声呀,那才能配得上外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既然都做十几台胆机了,也应是老手了,你这台机子从外表看不错,但却有一致命缺陷输出牛的阻抗不匹配5. ...

是啊现在就是阻抗不匹配现在负反馈调到40K了高频还是缺,断开反馈高频上去了但声场拉不开,有空把电容换了如果在不行就改为标准接法

网友A:
我的输出牛是自己设计的,66X33的Z11退火片,由江苏大胆网友制作,初级3.5K,次级4、5.6欧姆,原来设计5.6欧姆接4欧姆喇叭,初级反射阻抗为2.5K,现在接改造后的6欧姆松下DVD组合机音箱。电子管6N2先升级为6N4,现在使用美国12AX7,高频解析力有所提高:
北京6P14(T)改为俄罗斯EL84/6BQ5,一致性比北京牌好。声源是马兰士CD机,信号线是“怪兽”的。只有电源变压器是27厂DB-45-160的。
   顺便指出,本人虽然一贯主张修旧利废,但修旧利废不等于一味的穷凑合,而是通过精细设计制作和调试,达到粗粮细作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输出牛是自己设计的,66X33的Z11退火片,由江苏大胆网友制作,初级3.5K,次级4、5.6欧姆,原来设计5.6欧 ...

版主我的喇叭是8欧的这样咋办啊,这几天听下来总感觉高频少点,我是换输出牛还是该标准接法啊,如果改标准接法低频控制力可能不如三极管接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输出牛是自己设计的,66X33的Z11退火片,由江苏大胆网友制作,初级3.5K,次级4、5.6欧姆,原来设计5.6欧 ...

请问乐潘牛做ECL82是否匹配?

网友:
等我家的ef80+el84/el803做好PK下哦

网友:
我的电路是为了将就27厂的DB-45-160电牛量身定制的,输出变压器也是根据手头6欧姆音箱设计的,因此一再提醒网友,要因地制宜,不要盲目照搬。如果电源变压器功率足够,6P14标准接法效果也不错,但需要适当加大负反馈。

网友:
ECL82参数与6F3近似,五极部分做功放可以使用乐潘5.2K输出牛,但屏极电压不宜超过200V。

网友:
新人路过赚分的,顺便顶一下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哈 牛是 哪里 买的

乐潘牛 淘宝上可以找到

网友(2020-03-14):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三极管接法没敢用标准接法,电源牛横过来就显得太挤了主要壳子不大

既然你的作品贴近喇叭就也听不到噪声那就是很好了!干嘛要旋转90度?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