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女贴]跟风制作0-30V0-5A线性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5-06-05):
       自从加入这个论坛后,看到大家都做线性电源,也勾起了我的兴趣。本来手上有一个成品的线性电源,但是早在几年前收藏了一个电源外壳,一直想自已动手做线性稳压电源但是由于没什么空余时间就此搁下了几年。不做电源放在那里就是废品。
    这个版块主要是电源技术,从加入那天就一直关注各种电路,最终还是敲定了经典的运放358方案。但改动了一点线路。
1.辅助电源我用7812和7912来构成正负12V来给LM358供电。呵呵不要问为什么,纯粹为了学习,也为了对称美观,负电源端输出电流也大。原则是采用常用的元件,这样有方便得到,价格也便宜。
2.原来基准电压是6.2V稳压管,现改为TL431,因为手上没有LM336所以暂时用431,但电在电路上还是保留了6.2V稳压管的位置方但作比较调试,也便于需要的爱好者制作时有多种选择。
3.原来可调电阻为47K虽然可以用50代替,但是基准电压降低后,分压部分还是要改动的。有公式计算VOUT=[RVP/(RV1+RVT)]*基准电压,在这里我用10K或20K可调,所以上拉电阻我作了相应改动。
4.运放的2PIN与3PIN之间的5.1V稳压管,我改为两个4148正反相接,这种接法是电压钳位作用。具体在这个电路中应用,我的理解是把反相端的电压钳位在5.1V以下变化。比同相端基准电压低,让运放能正常驱动调整管工作。不过好象我在没有用0.7V钳位接法时用2.23V基准,一样可以工作。有空我再试验一次为准。我也是不太懂,还向大师们请教一下5.1V稳压管在这里的作用与工作原理。
4.电压跟随切换输入电压。这个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做,当低电压大电流时功耗奇高,发热量也大。例如:当33V输入时,使用5V2-4A负载,那么加在调整管上的功耗是55-112W,简直受不了。理想中的压差为3V效率最高,不过这个也是根据变压器的功率来决定的,功率越大压差可以做得越小,效率也越高。实际中用3-5个档位来切换也可以了。
制作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理论上的东学得再好,没动过手。那也是一个门外汉。好了,制作进行中,边制作边上图,边和跟我一样的新手菜鸟一起学习!
先借用这个原图作比较,以后我会把自已改动的原理图上传,现在先上自已做的PCB板。
上元件
装完,调试先不装恒流发光二极管,专门调试稳压部分
0V起调
最高电压27V,这已是变压整流后的电压,想要输出30V变压器还得改造,这变变压器,是我用来制作工频逆变器的,前身为一功放电源用牛。
唉,不得不说发图真累,不支持手机相片格式,还得转换成JPG,QQ截图也不行。这论坛,一点也不为百姓着想啊!

补充内容 (2015-6-6 10:25):
电流调试,比较不顺利。过流显示发光二极亮时,电压不降反升,测5脚6脚电压在正常值内。后来坐下静静一想,可能是发光二极管损坏或是装反了。果不其然是发光二极管装反了。更正后,电流粗调正常。调节范围有待下一步

补充内容 (2015-6-7 18:27):
重大发现:电压小数点后会慢慢向下跳动0.3-0.5V的样子,换基准、换IC依然如此。后来,用热风机吹吹发现又向上跑动0.7V。用纸把各功能区分开吹,锁定在基准电后的分压上拉电阻的问题,甚至用手摸都能有跳动。靠!..

补充内容 (2015-6-7 18:33):
这1/金膜电阻都成了温敏电阻了。看来想要稳压精度高各个细节都是关键!

补充内容 (2015-7-3 06:09):
后续制作过程祥见65贴、85贴和90贴

补充内容 (2016-12-20 13:03):
原理图及PCB见305楼!

网友(2015-07-05):
引用 楼主:
多路电压切换带整流滤波,附带数字表头电源。不能上传清晰的图片,转换了几次再能发图片,也不能编辑原贴 ...

试试清楚否

楼主(2016-12-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此处不是2.5V左右吗?怎么6.2V了呢

而且楼主这个板子没传完整,没有电压切换和整流板。照抄的要头晕 ...

这个原理图做成稳压管与TL431兼容的方式.但参数是按2.5V设计的.整流与电压切换在另一张板子上.做完这个一直就不再进一步完善优化了所以也就没有合并弄到一张板子上.

网友B(2015-06-05):
做得还不错呀,自已做电路板,还自已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还不错呀,自已做电路板,还自已组装。

承蒙夸奖,这个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也就是99SE汉化的副反应。以前为了绘图方便,把LM358的放大器反转过来放置,也就是跟原图一样放置,没曾想什么时候更新PCB时居然又反过来了,就这样做了板子。正负12V电源也反了。现在只把这个板子用来作为测试,我会再做一板板子,我喜欢看别人好的作品,工整完美的东西,看着象艺术品。

网友C:
运放1脚和2脚那个电容是1000pf?推动管个功率管分别用什么代替?电压自动切换电路图看看,谢谢

网友:
围观、赞!
做个记号备用。
谢谢楼主!

网友D:
小白问问PCB板上的线路怎么搞上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1脚和2脚那个电容是1000pf?推动管个功率管分别用什么代替?电压自动切换电路图看看,谢谢

是1000P也就是102,当然也可以用100P-101,是用来防自激,增强运放稳定性。电路做得好不用也可以,没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1000P也就是102,当然也可以用100P-101,是用来防自激,增强运放稳定性。电路做得好不用也可以,没什么 ...

推动管用什么代替?还有功率管,我也打算仿制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问PCB板上的线路怎么搞上去的啊

这个过程就复杂了,先得用做PCB软件画好板,这个软件有很多,有 protel 99se,protel DXP,Altium Designer 等等,我用的是protel 99se。然后用转印的方法印到敷铜板上,再用腐蚀液把没用的线路外的铜腐蚀掉。转印的方法有热转印法和显影法。热转印的程序最为简单,不过要用到激光打印机,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做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动管用什么代替?还有功率管,我也打算仿制一台

推动管我用的3005,调整管用的拆机5200。常用方便宜实惠

网友:
有点明白了

楼主:
多路电压切换带整流滤波,附带数字表头电源。不能上传清晰的图片,转换了几次再能发图片,也不能编辑原贴了,这个功能没其它论坛做得好

网友:
利用win7截图工具截屏-存盘-选择文件上传。
期待修正版PCB和制作改成后的整理电路图发表。

网友E:
这么大一个变压器?可以不用这么打的变压器吗,比如用手机充电器里大小的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一个变压器?可以不用这么打的变压器吗,比如用手机充电器里大小的变压器可以吗?

可以用小变压器,手机充电器里的如果是工频的也可以用,高频的不能直接利用。一般手充电器的变压器输出电流很小,只能输出几十到1KMA的样子。

网友F:
技术贴要頂。期待早日调试成功。pcb板做起来确实耗时间。
手上各类电源齐全,15v1a /30v3a/30v5a/15v40a/。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等7月份有空把30v3a 的图画出来分享一下。电压电流可调的。

网友:
PCB做的挺漂亮的,不错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技术贴要頂。期待早日调试成功。pcb板做起来确实耗时间。
手上各类电源齐全,15v1a /30v3a/30v5a/15v40a/。 ...

期待您7月份把30v3a 的图(包括PCB图)画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您7月份把30v3a 的图(包括PCB图)画出来分享

一定。这两个月确实没时间,上网都没时间,都是抽空上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路电压切换带整流滤波,附带数字表头电源。不能上传清晰的图片,转换了几次再能发图片,也不能编辑原贴 ...

不是不能上传高清图片,是因为高清图片字节数比较大,而你现在的级别又发不了大图,因此就成了现在这么个状况。建议根据自己的最大发图权限,调整好图片大小并尽可能的清晰上传,实在不行我帮你调整。

支持DIY

以下是我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不能上传高清图片,是因为高清图片字节数比较大,而你现在的级别又发不了大图,因此就成了现在这么 ...

谢谢,原来是这样级别与权限挂勾了。这样其实不好,讨论技术要尽可能的让楼主一次性都把资料和制作经过都发在主题上,可以随时进行编辑,补充和更新。对于图片也不能进午限制,要限制的话可以先进行审核后再发表也行。这样才方便其他人阅览和提出建议。这也是我对这个论坛的一点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来是这样级别与权限挂勾了。这样其实不好,讨论技术要尽可能的让楼主一次性都把资料和 ...

您可以进入∷综合区∷› 〓公告警示专区〓› 〓意见建议专区〓,把您的建议贴上去,没准管理层会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多大变压器

网友I:
我有150W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有150W能行吗?

我的变压器我也不清楚有多少W,只能估计有300W左右,我用来做12V逆变时输入电流10几到20安培。可以负载2盏100W的灯泡。另外还有两个绕组,一个交流输出9V一个输出12V 0.5A-1A。你的150W可以做,但是肯定30V输出电流到不了5A。因为变压器用来做多绕组输出时,本身要多占用很多有限的窗口空间。业余条件下绕制的变压器窗口利用率更低,所以要用更大一点的变压器才行。

网友C:
楼主想要你排版的转移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要你排版的转移印图

前面说了我那个板子,运放脚位8个错了6个,正在改版中,过几天就好

楼主:
还有2SC5200是TO-3P的封装,我排成了TO-247封装了,这个问题也会一并更正。电压跟随切换也在画板,到时一并发给你好了

网友:
有PCB图吗  想要一份   谢谢了

网友:
留个脚步下次来抓楼主

网友:
我也准备做这个电源,希望楼主把清晰的图纸放上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说了我那个板子,运放脚位8个错了6个,正在改版中,过几天就好

好了给我发份我也做个谢谢

网友:
等楼主共享资料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变压器我也不清楚有多少W,只能估计有300W左右,我用来做12V逆变时输入电流10几到20安培。可以负载2盏 ...

电路板你自己做的,有多的吗?我有几个POE的电容100V4700U和你换衣个线路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路板你自己做的,有多的吗?我有几个POE的电容100V4700U和你换衣个线路板行吗?

可以的,是我自已手工做的,比不上工厂打板的精致

网友J:
至少要上示波器看下,431并的电容如果是0.1uf的是处于振荡区间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是我自已手工做的,比不上工厂打板的精致

我买了4个,拿俩个给你,你看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4个,拿俩个给你,你看合适吗?

他对副电源有什么要求?

楼主:
辅助电源要求很低,可以是一个变压器中的一组双交流10-15V之间电压输出,也可以是单独用一个很小的变压器双12V输出的那种,共用一个主电源开关就行了。我前天去电子元件店买了一个12元。功率10几到20W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要求很低,可以是一个变压器中的一组双交流10-15V之间电压输出,也可以是单独用一个很小的变压器双 ...

必须双12V副电路。主电路也必须是双30V电源对吗?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电源,想了好多年都没有动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小变压器,手机充电器里的如果是工频的也可以用,高频的不能直接利用。一般手充电器的变压器输出电 ...

高频的我有点懂…工频的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至少要上示波器看下,431并的电容如果是0.1uf的是处于振荡区间的

431不能并104?处于振荡区间?能否祥细说明一下,我这就上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频的我有点懂…工频的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工频的就是指铁芯的工作于市电50HZ的变压器

网友:
RE:

引用 楼主:
工频的就是指铁芯的工作于市电50HZ的变压器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G:
此图的黑色部分做成转印图片,可以使用嗎?是否存在需要修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图的黑色部分做成转印图片,可以使用嗎?是否存在需要修改的地方

不能用,前面说了,运放的脚位除了1脚和7脚是正确的,期它脚位全反了。比如正12V接到了负12V,应该接三脚的接到二脚,五六脚也是反了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PCB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PCB

谢谢!
收藏、备用。
如有元器件丝印图片更佳。
辛苦了,再次感谢!

元器件对应位置如图,对否?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丝印图,在这里作一下说明:
1.在TL431旁边留有一个多余的孔,这是备用给6.2V稳压管的。
2.如果用6.2V稳压管作基准,D20不要装,空着就行。
3.如果用431则要装上D20,把5.1V稳压管换成4148装上。
4.RX1是跳线,我用的一颗磁珠。
5.调整管脚位为BCE。用线外接3055或大功率其它金属壳也行,除基极经径要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收藏、备用。
如有元器件丝印图片更佳。

嘿嘿,你那是用的什么软件,专用来抄板的吧?我非常需要,方便的时候发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丝印图,在这里作一下说明:
1.在TL431旁边留有一个多余的孔,这是备用给6.2V稳压管的。
2 ...

楼主做好的pcb有多的吗?我买两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丝印图,在这里作一下说明:
1.在TL431旁边留有一个多余的孔,这是备用给6.2V稳压管的。
2 ...

收藏了备用。
十分感谢楼主的热情帮助。

截屏工具是win7系统自带的:截图工具
SnippingTool.exe
win7-所有程序-附件-截图工具

图像处理使用的是
Adobe Photoshop CS5 中文绿色版

网友G:
补张复合图,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丝印图,在这里作一下说明:
1.在TL431旁边留有一个多余的孔,这是备用给6.2V稳压管的。
2 ...

你做了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做了几个了?

这几天有事。图画好了,还有一块电压跟随转换也画好了,没空做板。我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先统计一下要板子玩的人有多少,然后去打板,大家凑份子钱。做转印的话一两块还好,多做几块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补张复合图,供需要的朋友参考。

感谢呀,这这样小白的我,明白多了

网友:
很想做个0-35V 0-20A左右的开关可调电源,可惜没找到相当图纸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事。图画好了,还有一块电压跟随转换也画好了,没空做板。我建议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先统计一下要板 ...

预定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更正后的PCB

核实一下:矫正好尺寸、无须镜像或者翻转 直接打印转印即可吧?

楼主:
是直接打印。如果要打印上面的丝印,也就是顶层丝印层就得镜像打印

得到一电源外壳,放了两三年了,这次一定要装起来
由于变压器子,板子有点大了安排放置是个问题

网友:
DIY 丝印不一定印到板子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打印。如果要打印上面的丝印,也就是顶层丝印层就得镜像打印

用这个电位器不可靠

网友L:
今年也想开工做一个,看上楼主这个图了

网友:
关注楼主的调试、安装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年也想开工做一个,看上楼主这个图了

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心动不如行动

攒人打板开始了吗?

网友:
PCB文件也一起上传了吧,方便大家也做来玩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L:
一直在关注,这几天也想开始动手干,计划零元件成本做一个。全部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直在关注,这几天也想开始动手干,计划零元件成本做一个。全部拆机件

这两天在开始总装,各种合理布局安置,还真是个要费神要有耐心的事

网友M:
输出部分最好做个三分段,不然小电压大电流输出时,调整管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输出部分最好做个三分段,不然小电压大电流输出时,调整管发热严重。

现在做的就是三个分段效果很好。做一款好的电源真是不容易。由于条件有限,遇到很多困难都克服了。头都搞麻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在1.5A以内稳压效果刚刚的,电压表不会动一下。可是过了1.5A就会有掉电压现象了。先是怀疑推动不足,后来驱动管换上林顿管TIP122依然是这样。现在怀疑是调整管C5200的问题了,调试的时候装的一只,一切正常。现在全都装好后是两只。其中发生过一次把输入主电接反了几秒。烧了一只二极管,当时也把反并在调整管上的二极管换了,测量一只并没有烧,另一只掉地上找不到了就没测量。上电后看输出电压正常就全部组装上去了,现在要拆调整管好麻烦了,全部都要拆开。想想头都大!也向大家求助,有知道原因的也说上建议,不甚感谢。

网友:
这个结构内阻大,没限流装置,调整管余量不大,一旦发热,电流增大速度快,烧管,我看能否帮你找个简单成熟的电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转换电压电路参数调整不合理,(我设计的第一档是12V交流输入,而在直流13.8V以上才跳变到第二档交流16V输入)造成的压差过小,从而在大电流情况下有压降存在,现在已把转换点往下调到9.6V,问题全部解决!
    另外回楼上的朋友,先是感谢你的关心与支持!这个电路很经典成熟,内阻决定于变压器的内阻与调整管的工作状态,这个电路是有限流任意调节的,视输出功率情况我做的这个电路是0-5A无级调节,任意选择电流值!
   昨天正好到了一个在坛子里淘的车机,今天就用这个电源来进行试载。这个车机耗电量还真大,待机有0.77A,工作时在0.8A+到1.5A间跳变(音乐旋律有高有低),带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这个电源没有任何一外有明显发热现象,调整管散热器还是冰凉的,3510整流桥微温,由于其它三端稳压、推动管全加了散热片。全都是微温状态!看来下一步可以加大到3A试机了。

网友G:
关注楼主总装、调试、试机。
祝贺楼主进展顺利。
温馨提示:加大负荷实验要根据原设计和元器件的实际情况,特别夏季室温较高。试机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适可而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楼主总装、调试、试机。
祝贺楼主进展顺利。
温馨提示:加大负荷实验要根据原设计和元器件的实际情况 ...

感谢朋友的关注!目前3A负载测试已过关,用的是摩托车灯泡13.8V电流3.17A。一个小时整流桥散热器稍有点发热,下一步满载测试。计划给两个65AH蓄电池充电。这样测试可谓一举两得。上示波器测试纹波有些大近20MV,正好有朋友送的一个大水塘,今天并上再看纹波情况。用兆信RXN305D示波器上纹波大概为7-8MV(并不是说明书上的〈/=0.01+2MV)。

网友:
收益,我也想做个类似的电源,想用做两路不同模式的,LM337+BUCK斩波调压,要 效率就切换到BUCK,要纯净的就切换到337。
大牛已用,用功放上的EI96变压器。

楼主:
继续把制作完成:由于需要减少大压差损耗的问题,不得不重绕变压器次级绕组一共有3V、9V、12V、18V、26V一共五个抽头,实际只用了0V、12V、18V和26V四个抽头

组装前换原来买的电流表头,以前买的是最大50A的表头虽然我改了小数点和做了分流器,但是精度和灵敏度还是不满意,所以弃用,买了一个蓝色的电流表头,安装这个表头也不容易,又得重新做一个外框才能固定在合适的位置

安装调散热器和整管搞成了隐藏式,用原来外壳罩住散热器开孔的铁片在反面压住两个2SC5200。变压器:主变和辅助小变共用一个开关控制。各种连线,各种乱........

稳压控制板和电压跟随切换板作安装前最后的调试

里面空间有限,搞成了“二层楼”结构,为了固定好这第二层颇费了一番脑筋

背面大电流线路要上锡,早知道是这个结构搞成一块板子就好了,这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结果

安装中.....漫长的过程......

安装完毕的样子,线简单的扎了一下,不是很规范但也不是很乱的那种

来一个背面照

通电测试:在通电试机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都一一解决!

1.由于在稳压板和切换板的输入输出端子没有标正负极,嘿嘿把正负接反了,烧了反接保护二极管,又拆下来更换。为了安全起见连着保护调整管的两个反并的二极管也一齐更换掉。

2.通电后发现不能上到30V最高22V。检查交流26V输入端无电压,再打开套在抽头与线连接处的绝缘黄腊管发现开焊。焊好再次通电可以到30V了,但是第二个切换继电器在切换临界点乱跳,拆下板子来检查发现迟滞反馈电阻开焊.

3.发现带不同大小的负载时会有0.2V到1V的压降,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从输出端子到接线端子再到负载电压不同。作调整后电压很稳定无加载掉电压现象。得出结论:连线要尽可能粗和短,电压表接线监测位置要合理。

4.带载发现在电流1.5A以下时,电压纹丝不动。但过了这个值电流越大电压会掉几伏。这个问题困绕了我好久,先以为是推动管推动能力不足,将MJE13005换成达林顿管TIP122故障依然。最后把目光指向两个调整管,怀疑是上次正负极搞反了烧了管子。要拆管子麻烦透顶了,要把电源全部拆开才行。后来用简单的逐个断开调整管基极电阻方法作粗步检查测试,发现调整管都是好的。最后灵光一现,是不是输入压差不够大,导致大电流时稳压失败?我设计的第一档是12V交流输入,而在直流13.8V以上才跳变到第二档交流16V输入造成的压差过小,从而在大电流情况下有压降存在,把转换点往下调到9.6V,问题解决。

下面是带载试验:

给一个修复的报废摩托车电瓶充电。初始电流0.7A,26个小时电流还有0.58A看来这个电瓶没得救了!变压器、整流桥与调整管散器都是温热。

给一个新淘的车载CD机作电源试载。这个车机耗电量还真大,待机有0.77A,工作时在0.8A+到1.6A间跳变(音乐旋律有高有低,还没有开到最大音量,喇叭也是用两个小的),带了一个多小时,电源没有任何一外有明显发热现象,调整管散热器还是冰凉的,3510整流桥微温。

摩托车灯泡作负载,13.5V电流3.21A半个多小时,灯泡烧黑了,灯泡把手指也给烫了。散热片温度大概在40-45度的样子。满载没有合适的负载,计划给两个75AH的大电池充电,不浪费一举两得。就这个测试结果,我可以把旁边的兆信RXN305D给扔了。305D在0.3-.05A时要不了几分钟里面的风扇就会吵得吓人。

网友G:
可供学习、仿制的DIY实践经验帖子。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供学习、仿制的DIY实践经验帖子。
顶!

由于图片限制每天只能发十张图,所以后面的要到明天才能更新完,到今天为止全部制作基本圆满结束。这个坛子发贴子真累!我已向建议板块提交了建议贴。

网友N:
被“外女贴”三个字吸引进来的,不解。外 应该是 处 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被“外女贴”三个字吸引进来的,不解。外 应该是 处 字吧

上来发贴都是匆匆忙忙,没有经过检查和复核就发出去了,有些笔误在所难免。但这点瑕疵不影响技术学习和讨论是不是?

楼主:
继续上接昨天的制作报告:

做电源最后一关当然还得过示波器纹波指标这关了

有些沮丧了,纹波居然有点大5MV以上 ,之前测试的近20MV和兆信的305D有8MV纹波是测试方法不对导致有误差。要测输出端子,而不能用很长的一段带线的夹头来测。

看隔壁的305D比这个强很多了。当然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了,开始找原因。加大滤波电容量,用63V6800U大水塘竟然没效果。低频的不行,就加高频的,输出端口并一个104后再看看,开心的笑了------很漂亮的一条线。这上面显示的纹波是多少,你们大家看着说!

装好外壳的电源,来一个正面照。最小0V

再来一个最大30.7V,不知为什么在12V左右和30V左右这两个点会有10MA的数字,其它电压都是0A。但是在带载和预设时好象不影响,也不去究其原因了。

最后来一张我的线性电源全家福

到此,整个制作过程全部基本圆满结束!

网友:
这么长,我居然看完了,看来还是技术贴吸引人,楼主辛苦了。

网友O:
哇  做好 了    效果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哇  做好 了    效果 怎么样

效果挺好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效果挺好的

改天 好好  看看   也  弄个      就是   电流 有点小   弄个 10a  的        需要  哪些  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改天 好好  看看   也  弄个      就是   电流 有点小   弄个 10a  的        需要  哪些  改动

需要增加调整管,还可能要增强推动能力。再就是调节一下参数

网友O:
引用 楼主:
需要增加调整管,还可能要增强推动能力。再就是调节一下参数

好的  老师   到时候  做的  时候    指导一下   先谢谢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的  老师   到时候  做的  时候    指导一下   先谢谢 了

太谦逊了,共学习吧!

网友(2015-07-05):
朋友的辛勤劳动,终于有了可喜的丰硕结果。
DIY精神永存!
真诚地祝贺;为新的DIY朋友提供了支持。
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我是奔着【外女贴】三个字来的。

网友:
恭喜完成
我的就找到就个元件了其他买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贴,楼主辛苦,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
做的真漂亮,早有想自制线性电源的想法,一点一点攒了2n3055,机箱,表头,150w变压器,切换继电器,散热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娃出生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许过几年才能再动手了

网友:
连电路板都自己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