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摩6管外差机

楼主(2015-06-06):
                                            五摩6管外差机
       闲逛旧货市场时,偶得一台学生实践用的HX118-2型袖珍机。通电试机时,发现该机有几个毛病: 静态耗电大(约20毫安),灵敏度低,统调性差,声音小,音质也不如人意。(电路图见照片1)
    为此,首先考虑耗解决电大的问题。经查资料和线路图,发现该机高频电路采用两只二极管串联220欧姆电阻,为变频和中放电路的偏置电路稳压,并为其集电极提供约1.3V左右的电源供电电压。该稳压电路如果在不接变频和中放各管的情况下,自身耗电(3-1.3)伏/200欧=  8.5毫安,为了省电,将该电阻换为1K电阻,使稳压电流降为1.7毫安,减掉6.8毫安。
    接着着手解决灵敏度不理想的问题。检查线路,元件,各级工作点都无问题。后来考虑可能是中放增益不足,于是提高一中放工作电流至1毫安左右,灵敏度有所提高,但此时立马在930千赫和1390千赫左右出现强烈的谐波干扰(啸叫),很是烦人。在分析原因时发现,该机的检波电路与天线和震荡线路靠的太近,检波电路的谐波辐射被天线接收,从而形成干扰,影响收听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实验把磁棒天线加长后设置在机壳上面,使之远离检波电路,收到较好效果,但是得不偿失地破坏了原机的结构。(照片2)
    后来仔细考虑,这只是治标之策,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多次分析后,怀疑是中放部分电路板的设计有问题,结果发现:二中放的发射极接地线与检波电路的信号环路都是同一线段,并且线段较长,末级中放的中频输出信号在环路内形成正反馈和谐波辐射,导致中放啸叫。最后,只好把检波回路的耦合电容C8、C9从原线路拆下,直接接到靠近末级中周次级的另一端C7的接地点,使检波回路的信号与二中放的信号回路分离;在此基础上,在适当加大一中放的工作电流的同时,将中放电路的电源由原接稳压电路,改接到电源正极,由原来的1.3V,变为3V。改动后,灵敏度和输出功率立马得到很大提高,谐波辐射和回路信号反馈问题也得到解决。(线路板接线图见图3)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还嫌该机音质较差,因此考虑把原机的推挽乙类功放改为IC集成电路功放。为了使该机有较好的电压适用特性和较好的功率输出,选用TDA2822的BTL桥式电路。为此,下决心拆掉原来的所有低放电路上的原件,重新设计IC功放接线线路,扬声器也由原来的8欧姆换用4欧姆的。改用2822后,经实际测试,该机的输出功率在3V电源条件下,可以输出300MW左右的有用功率,音量大增,静态电流也由原来的近20MA,降为9MA。节能效果明显。
    最后一项打磨,是换用统调性较好的可变电容器。原机使用的可变电容器,是老式的CBM-223型,其双联电容容量分别为60/140P。其不足是统调的一致性较差,高端电台密集,低端电台间距较大,而且还有当地电台接收灵敏度差异大的问题。为此,换用了拆机的通用型等容双联(容量126/126P),换用时在震荡联加串150p电容一只,跟踪统调效果较好。在此基础上,适当调低一下中频频率(大约在455千赫左右),并做好统调。经此改动后,接收电台的频率的疏密均衡性大有改善,高端电台的频率间隔变宽,低端电台的间隔变窄,接收电台的灵敏度也大有提高。
    经此打磨后,该机的灵敏度、选择性 、音质、音量都得到很好的改善,成为我的床头用机。  (照片4  )

(图一)这是该机的线路图

(图一)这是该机的线路图

(图2)把磁性天线移到机壳顶上

(图2)把磁性天线移到机壳顶上

(图三)该机的电路板接线图

(图三)该机的电路板接线图

(图4)经过打摩后的小机机

(图4)经过打摩后的小机机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乐在其中!赞

网友:
不错。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印制板图和实体不一致啊!貌似实体的音频放大是IC电路

你沒有看清内容,人家不是说改用2822吗?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的。我的套件机就有高端电台太密集,跟短波似的,低端稀稀拉拉的,原来是双联的问题。

网友:
好手艺,这是吃透了原理的“摩机”。

网友B:
恭喜楼主摩机成功.
网上卖的学生机器质量差别很大,从10元不到到20元都有,我后来买18元的HX108-2,这个就比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楼主摩机成功.
网上卖的学生机器质量差别很大,从10元不到到20元都有,我后来买18元的HX108-2,这个就比较 ...

感谢您及以上各位的点评。
您购买的机器,如果电路接线板不改进,恐怕中频的谐波干扰问题旧疾难除。这个机器在离广播电台近的地方使用尚可,离电台远的地方灵敏度显得不足,而打摩提高增益就会引起中频的二次或三次谐波干扰。

网友C:
V1---V5管子集电极最好都接3伏,把V4换成锗管,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V5管子集电极最好都接3伏,把V4换成锗管,再看看。

您的想法试过,只是V1接到3V时,振荡管工作电流增大,振荡回路震荡过强,机器出现啸叫和不稳定,所以还是不动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想法试过,只是V1接到3V时,振荡管工作电流增大,振荡回路震荡过强,机器出现啸叫和不稳定,所以还是 ...

V1的放大倍数不能太大,20——40就行(接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的放大倍数不能太大,20——40就行(接3V)

难找那样低倍数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找那样低倍数的管子

不就是中波吗,找个  3DG6,3DG201   就行,当年换一个高放大倍数的反而效果不。试试呗。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有机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