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铁芯"B"值的情况下."土法"测算电源牛"每伏匝数.

楼主(2015-06-06):
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很容易通过计算求出. 但每伏匝数是个很难通过计算来确定. 因"B"值不知道. 取高了每伏匝数少. 有可能空载电流大. 发熱严重. 取低了每伏匝数多. 可能线包绕不下. 很伤脑筋. 现介绍一种"土办法"
用来求出你的铁芯在不知"B"值的情况下. 应该是每伏几匝. 使空载损耗控制在5%--7%之间. 保证24小時开机!!
   下面举例:如100VA的电源变压器. 将铁芯理好. 用罗丝夾紧. 用带绝缘皮的导线在芯柱上绕100匝. 然串上交流电流表. 再并上交流电电压表. 接在调压器上. (100VA*5%=5VA.).从0V开始调调压器.一定要慢慢的昇压 这时注意观查电流和电压的数值及乘积. 当电流电压乘积等于5VA时. 记下电压数. 100/电压数 即为每伏匝数!!比如电流0.2A. 电压25V. 0.2*25=5(VA). 那么100匝/25V=4匝/伏. 即每伏四匝.
   再如250VA. 250*5%=12.5(VA). 当电流0.225A.电压56V時.其乘积 0.225*56=12.6(VA). 100/56=1.786 可放心的取  1.8匝/伏 .
   用这样测算出来的每伏匝数绕出来的变压器. 就算它加上夾铁夾紧后. 空載损耗也不会超过7%(电力变压器空载损耗标准是小于等于7%).这样买铁芯時也不怕卖家忽悠你是12000Gs或16000Gs了!!
   多年来我都用这法测算每伏匝数. 绕出来的电源变压器. 一年四季从来不顾忌开几个小时. 当然导线的载流量要取的合理(2-2.5A/每平方毫米).

网友(2023-07-02):
引用 网友A:
这种办法和绕一个变压器初级工作量差不多,如果圈数和初级差的多,不一定合适。

你太吹毛求疵了,其实绕变压器的人,会有很多骨架,找到合适的股价,上绕线机,用一卷专用的电线,比如网线就可以很快绕100,如果并绕也就50,四线并绕,就25圈。这些电线可以专用为以后测量其他铁心使用。
我认为,人家有好方法,不要鸡蛋挑骨头,如果你想反驳提意见,你可以提出你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2015-06-08):
引用 楼主:
在您看来的一步之遥在我这里感觉还差的不少! 请指点一下测磁化曲线的操作办法及细节.

      要细说磁化曲线的测量方法篇幅较长,还要附图说明,比较麻烦。如果您对材料的磁化过程比较了解,而且对表征材料磁特性关系的几个参量比较清楚,我下面的提示一定可以帮助您测出磁化曲线:
      1.将励磁线圈与一只100Ω的电阻串联后再与调压器输出端并联,要注意100Ω电阻应处于调压器零线端,这样比较安全。
      2.计算出每A/cm磁场强度对应100Ω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值,计算式是:Ur=l*R/T。式中,Ur电阻端电压(v),i磁路长度(cm),R取样电阻值(Ω),T励磁线圈匝数。
      3.测量:
      ①.调压器从零开始调压,当监测到取样电阻电压达到第一个Ur值时,测量励磁线圈端电压做好记录。
      ②.继续调整励磁电压,当监测到取样电阻电压值达到2Ur值时,测量励磁线圈端电压做好记录。
      ③.如此不断增加励磁电压,测出取样电阻1Ur~10Ur值和与之对应的励磁线圈端电压值,依次做好对应记录。
      4.计算:
      根据励磁线圈端电压计算出磁通密度"B"值,算式是:B=U/222*S*10^-8。式中:B磁通密度(Gs),U励磁线圈端电压(v),S铁芯截面积(cm^2)。
      5.绘制磁化曲线:
      ①.坐标X轴为磁场强度,分别是1、2……10A/cm。
      ②.坐标Y轴为磁感应强度B,分别按1000Gs每格递增标注,直至20000Gs。
      ③.将测算数据分别在坐标上描点,用一根光滑曲线连接这些点,磁化曲线测绘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办法和绕一个变压器初级工作量差不多,如果圈数和初级差的多,不一定合适。

如果你认为100匝太烦人. 还有一个办法. 用一种带护套的8芯线. 在芯柱上穿12圈. 然后将其串联. 串联方法也很便捷.  8芯护套线"头". "尾"各有八个线头. 分别扒去1cm绝缘. 且不要互相接触.  从"头组"选出一根. 用万用表测"尾组". 找一根和它不相"通"的一根连接在一起. 再从头组找出一根同样和尾组内的一根不相通的连接在一起.......最后头组和尾组各剩一根线. 这两个线头就是这个线圈的头和尾. 用万用表测. 它两应是相通的. 但这時是12*8=96匝. 要用96/电压. 得出每伏匝数.
如果是个500VA的24V变(昇)220V的变压器. 一次匝数不是很少吗? 空载损耗能因变压器一次电压的要求不同而改变吗? 关键是一次的每伏匝数.
变压器其实是可逆的. 上面的500VA.  24/220V也可以二次接220V .一次出24V. 当然由于变压器的效率问题. 人为的将指定的二次适当加匝数则是另一会事了!

网友(2018-10-31):
确实高手在民间。。。

网友(2015-06-09):
引用 楼主:
您好!可能我看的是些老资料. 上面都标"B".  "β"是希腊字母. 大家都知道. 我发图给您看看."B"处我加了黄 ...

不必解释,B是正确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的变压器不计其数,已经绕了50年,插铁心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整齐,不仅嗡嗡叫,而且发热,得出的数据 ...

本人1956年年初上初二时. 为做6N1单管机. 全手工绕了第一只变压器. 这么多年来因眼力不行. 不能一眼看出铁芯"B"值. 所以用土法求每伏匝数. 让您见笑了. 当然版主的经验和眼力是别人很难掌握的. 版主是否可以放放风. 让大家试着学点经验. 长点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认为100匝太烦人. 还有一个办法. 用一种带护套的8芯线. 在芯柱上穿12圈. 然后将其串联. 串联方法也 ...

费这么大的劲,进行测试,不如把B值取大一些直接绕初级,如果不合适,再加绕线圈。变压器插铁心不是容易的事。

网友A:
这种办法和绕一个变压器初级工作量差不多,如果圈数和初级差的多,不一定合适。

网友:
古稀之年对技术孜孜以求,诲人不倦。堪称良师益友!

楼主:
真不好意思.发了一张无关的照片!

网友:
宝贵经验啊

网友:
简单可行,办法很好,我也要照着试绕一个!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很实用,对于批量生产者,同一规格型号的硅钢片只需要测试一次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办法和绕一个变压器初级工作量差不多,如果圈数和初级差的多,不一定合适。

绕100匝还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合适的交流电流表和调压器不是人人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验时,I片还加上吗?就是说交叉排片子吗?

当然要按要求交叉排片.I片要加上. 测试时.铁芯不必夾的太紧但片数要足.

网友E:
谢谢LZ的好方法!调压器没有,手上倒是有几个6v  9V的小电牛,不知可否当调压器用。如果能把接线图画上来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LZ的好方法!调压器没有,手上倒是有几个6v  9V的小电牛,不知可否当调压器用。如果能把接线图画上来就 ...

调电压時要很"细"特别到了电流电压乘积接近选定的耗散功率時要零点几伏的调. 低电压变压器无法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100匝还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合适的交流电流表和调压器不是人人都有。

数字万用表大都有交流电流挡和交流电压挡. 调压器也不需功率很大. 因为几分钟就能完成.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经验很实用,对于批量生产者,同一规格型号的硅钢片只需要测试一次就可以。

谢白版主关注.  用这种方法测出每伏匝数. 就可结合铁芯截面积准确的评估出铁芯的"B"值. 对计算输出变压器也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