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戴尔一体机电脑频繁蓝屏黑屏死机故障的绝招处理方法

楼主(2015-06-06):
儿子给老伴儿买了戴尔一体机,只用了几个月,就开机蓝屏,死机。找服务,让自测,就是不上门。后来找服务部,也处理不了,说可能有病毒,被迫另装系统,要重装W7要收100元。折腾两趟,用了几天,还是蓝屏。后来客服让自己再测,查出是硬件故障,给换了新硬盘。可是新硬盘还是没用多少日子,频繁蓝屏,黑屏,死机。对这款新产品完全失去信心了,坑爹啊。

望着趴窝的崭新的戴尔一体机,废铁一堆,折腾不起了,忽然想死马当活马医,可是本人对电脑一窍不通,但是猜想那许多所谓故障原因大多都是蒙人的,神仙也难定毛病真正在哪里。     自己细想想,一体机是直立的,硬盘也是直立工作的,一体机技术不成熟,频繁蓝屏,八成跟硬盘直立有关联,也许硬盘真的不适合直立工作,这是问题的关键。

想到就做到,立即动手,拆开机器,拿出硬盘。万幸的是,引线长度勉强够用,将硬盘平放在桌子上,但要稍微垫高一些。看起来电脑就像肠子肚子露在外面的重伤员。

开机,成功启动了。用了几天,没有问题。用了几个月,还是一切正常,没有出现一次蓝屏。如今一年多了快两年了,还是正常。

硬盘平放的绝招把死马医活了。

网友:
硬盘工作方向是任意的,这不是问题解决的绝招,也许是牵动了其它部分造成的。

网友:
再把硬盘直立试试看。

楼主:
两个硬盘,同样故障,概率太高了。

直立拔插试验多次,效果甚微。

硬盘有高速旋转和运动部件,直立与水平工作受力状况不相同,个中必有原因, 信不信由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硬盘,同样故障,概率太高了。

直立拔插试验多次,效果甚微。

有很多DELL的台式机服务器硬盘都是直立的,24小时不间断工作着。
可能是散热或其它问题,不信你将外置的硬盘直立试试。

网友B:
和硬盘直立没有关系,极可能是机器设计散热不好,硬盘本身发热量也比较大,主机CPU、内存、显卡等芯片过热造成的。

当然,同一批机器,在同样温度下,有的故障,有的正常,只能说运气不大好,买到了芯片耐温性能不好的机器(或者散热不太好,比如硅脂抹少了,风扇性能下降,积尘等引起的散热不良),DEll不厚道啊,这种机器应该召回的。

一体机目前来说做的比较好的数苹果iMac,他没有风扇,利用机壳散热,所以无噪音(配机械硬盘的还是有的),其他品牌,风扇噪音吵死人,所以若无特别需要,尽量别买一体机。同样的风扇噪音在桌子底下和在桌面上,听感差别很大。

网友C:
硬盘的温度不会太高,就算没有散热。 怎么放也没事,当然平放着会好一些。影响不大。
蓝屏的时候,你要看下,上面写的具体是什么原因,在找原因解决。
WIN7 一般是不会出现蓝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DELL的台式机服务器硬盘都是直立的,24小时不间断工作着。
可能是散热或其它问题,不信你将外置的 ...

考虑过散热问题,摸着几乎没有温度。再说是停机很久,刚开机数秒钟就蓝屏,跟热没关系。拉出在外的硬盘工作几小时摸着也几乎没有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硬盘直立没有关系,极可能是机器设计散热不好,硬盘本身发热量也比较大,主机CPU、内存、显卡等芯片过热造 ...

都说跟直立没关系,但是修理部也没办法,要么报废,要么不断地要你掏钱换件,仍然不保使用。发热不是问题,刚启动几秒钟就蓝屏。拉出来,其它件照常发热,故障该有还要有。  蓝屏黑屏几十次了,烦了。

还是老话,个中必有原因,歪打正着的事那是中大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的温度不会太高,就算没有散热。 怎么放也没事,当然平放着会好一些。影响不大。
蓝屏的时候,你要看下 ...

就是,根本温度不高。      蓝屏黑屏一片字母,哪个能读懂。专业维修的都不懂,就会换件。

就是W7的,照样蓝屏。

这是其中的图像,可能每次不同。

网友D:
一体机的技术还是不成熟,我觉得是不是有电磁感应啊,致使某个芯片工作不正常才蓝屏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的技术还是不成熟,我觉得是不是有电磁感应啊,致使某个芯片工作不正常才蓝屏的哦

一般家庭哪来的电磁感应,平放后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家庭哪来的电磁感应,平放后就没了?

我说的意思还是跟硬盘的电磁感应有关,硬盘的主轴是无刷的,也就类似一个电机么,可能会有,这是我的猜测,也不一定是对的

网友:
又仔细读了您的帖子,感觉12楼说的有道理,也很有可能是电磁兼容设计不好,不是说外界来的电磁感应,是硬盘和主板电路之间。这有可能是设计问题,也有可能主板滤波电路不良。

其实想要试出来毛病到底在哪儿也容易,不过现在一切正常,可能您不愿折腾了。

1、是否直立所致,把您现在在外面放的硬盘直立一试验就知道了,结果应该是不影响。

2、用泡沫塑料切割成硬盘同样大小,放入主机内硬盘原位置,盖上盖板,不用盖严,因为还有硬盘的线,这样模拟原来散热状况,可排除是发热导致(有的主板有的芯片,一开机迅速就升温,看设计了,如果散热能力不够,迅速导致蓝屏也是有可能的)。

3、如果手头有其他硬盘的话,可以换一款硬盘放入原位置试试,比如小一点儿的、5400转(如果您原来是7200转的话)的,固态的、或者笔记本(建议这个,因为笔记本的内部空间也比较拥挤)的。dell售后给您换的是同型号硬盘,其电磁干扰情况类似,不具有排除性。这样可以鉴别是否电磁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