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5-06-08):
网上购得调频模块,用TDA7231做单声道功放,18650电池供电,音质通透圆润,效果不错,唯一不足模块好像有点问题,即101-108频率收不到台。说明,TDA7231音质明显优于TDA2822。

补充内容 (2015-6-16 06:45):
很多网友问起USB接线作用,草率的试了试,只看到屏幕显示PC,当时没仔细试验不知何用,今天醒的早想了想就应该是USB声卡,随即做了试验得到验证,接好USB线后可以播放电脑的音频,也就是说可以当做外置声卡用。

网友A:
DIY一个这个成本要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一个这个成本要多少呢

就是买模块的钱,其他都是自己找的

网友:
就是买模块的钱,这是那买的?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赃具全
USB DP
USB DM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模块效果怎么样啊,灵敏度都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赃具全
USB DP
USB DM干什么用的

试过了,显示PC,没别的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效果怎么样啊,灵敏度都高吗?

应该相当于普通调频机灵敏度吧,没有对比

网友:
有点收音机的味道 赞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容易上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麻雀虽小五赃具全
USB DP
USB DM干什么用的

是USB的接口。USB不是有4个极吗?就是中间的两个极。

网友:
这个超级简洁,单片机的模块

网友D:
木壳飘亮,喇叭孔打的均匀,看着舒服。

网友E:
改的不错!上个电路连接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壳飘亮,喇叭孔打的均匀,看着舒服。

喇叭孔是先制图,划同心圆,孔用环形阵列均布,打印,贴在机壳上打孔,谁都能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上个电路连接图吧!

电路很简单,自己刻的功放板直接焊在电位器上,屏蔽线连接收音板、电位器、功放板,选台先用一个按钮应急控制电台+,收音板音量调到1固定,天线用一米导线代替,显示屏窗口用光盘装饰,OK,正在寻找能上下选台的双位按钮(板键)控制电台+、-,实在不行就得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示和外壳风格不配。如果外壳是现代化的铝机壳,就不错了

金属壳、塑料壳收音机音质不能和木壳收音机相比,木壳特有的密度,纹理,厚度等物理特性,能使音质更加丰满圆润,本制作不求音量,不求外观,不求现代,追求的是音质,并且音质的确很好。虽然TDA2822功率更大些,对比音质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USB的接口。USB不是有4个极吗?就是中间的两个极。

接上USB有什么作用

网友G:
机壳上只有一个按纽,怎么操作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壳上只有一个按纽,怎么操作的呢,

模块有记忆功能,设置项都能记忆。音量调到1,电位器调总音量,搜一遍电台,按钮只控制电台+键,单方向循环选台,是有些不方便,正在寻找双触点按钮,不行就得自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USB有什么作用

是接U盘,播mP3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自己刻的功放板直接焊在电位器上,屏蔽线连接收音板、电位器、功放板,选台先用一个按钮应急 ...

谢谢上图!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显示PC,没别的反应。

也许是USB声卡也不一定

楼主:
很多网友问起USB接线作用,当时草率的试了试,只看到屏幕显示PC,没仔细试验,不知何用,今天醒的早想了想应该是USB声卡,随即做了试验得到验证,接好USB线后可以播放电脑的音频,也就是说可以当做外置声卡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电脑屏幕上的音量控制不起作用,并且,由于与电脑连接,极易引起噪音干扰,音频连接线需要很好的屏蔽。

楼主(2015-07-10):
终于解决了单旋钮上下选台难题,方法如下:使用报废的电位器,用环氧覆铜板做一块与电位器中电阻片模样相同的导电片,锉薄环氧面,使总厚度在0.4毫米以下,需要断开的位置去掉覆铜,对齐原来电阻片,根脚与电位器焊脚焊接,稍微调高中间焊脚弹簧片高度,也可以剔除原电阻片再操作。好了,电路部分改造完成,此时可以实现上下调台,但不能使旋钮自动停在触点中间位置。下一步是使旋钮左右居中的装置:在电位器外壳上对齐电位器轴限位突起,使对应触点能够通断位置开孔,加热一段细钢丝插入塑料突起,使之露出外壳一部分,用手拨动钢丝电位器能够旋转,刚好能联通左右触点即可,再取一段钢丝一端打5毫米回弯与拨动用的钢丝结合,另一端设法相对电位器固定,这样,在钢丝的弹性作用下即可保持旋钮停在左右触点中间,实现左右旋动上下选台。遗憾的是制作过程没有拍照,啰嗦半天别人也不知所然,好在它确实挺好使。

网友H:
引用 楼主:
喇叭孔是先制图,划同心圆,孔用环形阵列均布,打印,贴在机壳上打孔,谁都能做好。

我每次都是先找圆心,然后过圆心画米字,在线上打孔。每一圈的孔都可以连成正方形,孔少了更加方便,效果不错,推荐给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每次都是先找圆心,然后过圆心画米字,在线上打孔。每一圈的孔都可以连成正方形,孔少了更加方便,效果 ...

米字孔不好保证孔分布均匀,总之自己觉得合适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字孔不好保证孔分布均匀,总之自己觉得合适最好

看来我的要求挺低,能喘个气出个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