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菱之光面包车如何加装转速表

楼主(2015-06-08):
现在的五菱之光是没有发动机转速表的,我现在就上下班用,油耗5毛左右,感觉偏高了,不知是不是加油门大猛了。想加个发动机转速表看下,请教各位坛友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好办。你看满大街跑得拉货的摩托三轮车,无论是250,175,150,110,90,70的,仪表全都一个样,全都是从磁电机那里取电的,转速高-----电压升高--------仪表显示转速高。

小面包没有技术含量,估计能换机油的就有这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你看满大街跑得拉货的摩托三轮车,无论是250,175,150,110,90,70的,仪表全都一个样,全都是 ...

主要想自己改,刚看了某宝上有整个表盘换的,要近200元,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B:
面包车,油耗5毛,不算高吧。现在6.52元1升,折合百公里7.6个油,差不多的,面包车7个油左右

网友C:
5毛,够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毛,够便宜了

是吗,总听别人说合资小车开空调也才五毛多,我的小面就载我一人且沒有空调的,我以为油耗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车,油耗5毛,不算高吧。现在6.52元1升,折合百公里7.6个油,差不多的,面包车7个油左右

面包车排量才一升,百公里还要7升多,小车一点五升右左油耗能到5∽6升,不知是面包车风阻太大的原因还是发动机技术的原因,又或者两者都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面包车排量才一升,百公里还要7升多,小车一点五升右左油耗能到5∽6升,不知是面包车风阻太大的原因还是发 ...

和五挡的传动比也有关系,五菱之光挂五档,发动机转速3千转时速才80公里多一点。长安欧诺1.5vvt,五挡也是发动机转速3千转时速才80多公里左右(记不清了,但是不会差很多),我以前开的羚羊,五挡2千转时速就有80公里了,现在的日产1.6自动档,4挡2千转多一点,接近有100公里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五挡的传动比也有关系,五菱之光挂五档,发动机转速3千转时速才80公里多一点。长安欧诺1.5vvt,五挡也 ...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开50~80时速会省油点,超过80以上油耗会高很多(转速高,且风阻大)

网友E:
我的车我自己加装的电子显示的转速表  价格三四十元   还算是比较准的  2500转将近80公里时速
我一般加100元油现在跑350-400公里

网友:
淘宝上搜能搜到 搜不到我给你链接  不过我可不会接  我也是学汽车之家论坛里人家接的  表只有三个线  两个电源一个信号 信号线连电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车我自己加装的电子显示的转速表  价格三四十元   还算是比较准的  2500转将近80公里时速
我一般加1 ...

我加100元才跑200公里多点,可以告诉我转速表某宝店铺名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加100元才跑200公里多点,可以告诉我转速表某宝店铺名吗?谢谢!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82mm6sd43e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开50~80时速会省油点,超过80以上油耗会高很多(转速高,且风阻大)

开经济时速是最省油的,看车的说明书经济时速是多小。不过小面包开过几台,普遍都比相近排量的小车多耗油,烧汽油的大面包车更是油耗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KY6PdU&id=15134203443&_u=82mm6sd43e2

已看了,谢谢

网友F:
有OBD接口没有?有的话买个OBD,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OBD接口没有?有的话买个OBD,全解决

什么是OBD?不懂啊,还清科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OBD?不懂啊,还清科普下

OBD  就是  车载诊断系统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tgpIh1fqsrEMONDnrG_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吗,总听别人说合资小车开空调也才五毛多,我的小面就载我一人且沒有空调的,我以为油耗高了呢

    这个油耗 在面包车中算低了,  但是在轿车中 算高的,  因为车辆类型不同,油耗没有可比性,面包车的设计侧重点是多拉,因此发动机调校和变速箱的确定比较偏重于力量 因此相同车速下 面包车转速比轿车更高一些, 另外面包车驱动方式多为后驱,因此自重和传动损失大, 因此油耗高很正常。 轿车设计侧重于舒适性和速度性能,因此减速比小,车身自重小,前置前驱 传动方式简单,因此油耗低那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 你拉满整车(人或者货) 再开个中央空调,  呵呵别说5毛每公里,就是一块二都能给你跑出来  但是 一般轿车能有你这容量吗? 所以别简单的拿车子和车子对比,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油耗 在面包车中算低了,  但是在轿车中 算高的,  因为车辆类型不同,油耗没有可比性,面包 ...

还是版主解释的够透彻,我之前只以为排量小,载重小,速度控制好,油耗应该会较低。原来还有其他因素沒考虑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版主解释的够透彻,我之前只以为排量小,载重小,速度控制好,油耗应该会较低。原来还有其他因素沒考 ...

同一型号同一排量下的发动机,用于装配面包车和轿车的发动机在性能调校上是截然不同的,在装配轿车的发动机功率偏大,最高扭矩转速也相对较高, 但是装配在面包车上的同一发动机调校得 功率相对较小,而最高扭矩转速在常用转速下就能获得,但是扭矩要比轿车的大一些。   所以相同的发动机用在什么车型上也是经过细化调整的, 而不是型号一样 什么都一样的。  在车辆驱动方面, 轿车多为前驱形式,变速器和驱动桥一体化 没有中间过度部分,  重量轻体积小,传动效率高, 而面包车变速箱 和驱动桥为两个单元, 动力通过传动轴传递,这样在体积和重量上大约是同级别轿车的两倍。 由于传动轴两头有十字万向节, 传动效率将会大大打折,这些都是需要在油耗上体现出来的。

网友:
五菱之光这车7.5很正常,这车有个缺点,冬季冷却液渗漏,务必做好防护措施,否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包车排量才一升,百公里还要7升多,小车一点五升右左油耗能到5∽6升,不知是面包车风阻太大的原因还是发 ...

汽车省油与否,和排量不是成完全正比。面包车自重大而且后驱的而且风阻大,小马拉大车。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解答,这部面包车是前两年我哥开店买的,后来店不开了,我用来上下班开,确实不怎么省油,也不好开,离合很重,堵车时左脚受不了。看来过个一两年还是换辆小车来得了

网友H:
不值得改了,自己平时开车注意点就好,也不算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值得改了,自己平时开车注意点就好,也不算耗油

我还是打算花几十块加个转速表玩下

网友(2016-11-05):
汽车之家有改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7-03-04):
这个有朋友改过,转速和电压功能二合一的很实用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23-1688972839.7.lGMDo9&id=543417619852

网友:
你的之光是哪款淘宝上有卖数字显示的我买了还没装呢

网友:
面包车外形风阻大,价格那么便宜,肯定不是新技术发动机

网友(2017-08-04):
面包车5毛也要看你跑什么路喽,上下班都是高峰期,油耗会高点。

网友:
进来学习下,以前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网友:
面包车7个油很正常

网友:
加转速表是要干嘛

网友(2017-10-03):
正负极加点火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