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在电路图中打出欧姆(Ω)和微法(μF)的方法(转载自互联网)

楼主(2015-06-09):
教你在电路图中打出欧姆(Ω)和微法(μF)的方法(转载自互联网)

打开电脑上安装的智能拼音ABC输入法,如下:

用智能拼音ABC输入法里面自带的软键盘里的"希腊字母"软键盘上的拼音键盘上D键(μ)和M键(Ω)上的希腊字母打出来的.

楼主:
谢谢分享;
我用的是QQ拼音输入法,打出(Ω)方法和楼主的类似,也是用屏幕键盘。

楼主:
用万能五笔按“Z”键之后翻两页也可以找到。

楼主:
搜狗拼音输入法里面依次按键盘的 O U M U ,在汉字选择悬浮窗的首页里就会看到Ω符号,按相对应的数字键或用鼠标点选即可。

楼主:
ωΩ极品五笔上也有

楼主:
ΩΩΩ  搜狗输入欧姆就出来了,Ω

楼主:
现在的搜狗输入法里一般的符号都能在其拼音中找到。

楼主:
¤ ℉ √ ⊕ ∴ ☆ ≧
用不着这么麻烦,从EXCEL直接拷贝就行了!

楼主:
Ω哈搜狗直接打欧姆就出来了

楼主:
在五笔输入法中,也是用软键盘下的肴腊字母。

楼主:
ΩΩΩΩΩ一般的软键盘上都有

楼主:
搜狗拼音输入法按字母“O” 6 什么符号都有。

楼主:
我是用的搜狗输入法,直接输入汉语拼音,就有这些符号,Ω:输oumu;μ:输wei.很好用。

楼主:
Ω  μF  搜狗拼音一次搞定

楼主:
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ΩΠΡΓΖΗΘΙΚΛΜΝΣΥΦΧΨ我也用是五笔字型

楼主:
ΩμF的输入好像不止智能ABC可以吧,其他的比如搜狗、手心、百度、腾讯等等等等都有这个吧,太正常的功能咧亲!!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狗拼音输入法按字母“O” 6 什么符号都有。

我用的是搜狗输入法,按朋友的办法,没有出现那几个字母。不知如何。

网友:
奇葩的帖子,自己谢自己。

网友:
照搂住方法学习了Ω μ ω π Π 还行。按13楼的搜狗拼音没弄出来。

网友:
检查了一下,我用的东方输入法也可以打“Ω”“μ”,只是平时不注意没有用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讨厌的论坛标示……
或者:搜狗—软键盘—特殊符号

右击搜狗或其他输入法的软键盘符号依次出现 1,PC软键盘。2,希腊字母3,俄文字母4........9.0,A,B,C特殊符号等,可根据需要选择,再左键单击就可以出现你所需要的软键盘。这里打欧姆(Ω)与微法(μF)用2,希腊字母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网友:
àǎéééěěǎěōāááěèèàěōōōōǎ垢FFEEǎǎǘǘǜüāáǎàōóǒòêēéěěīíǐūúǔùǖǘǜǚüǎéTTTHH\MのつちたたたたはひひのFFRFSE±+-×÷/>≮≌⊙○一二三四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兆亿┵┶αββββμωΩ

网友B:
不敢用“搜狗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用“搜狗输入法”、、、

五笔输入也有,极点、极品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