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小制作:耳机用的插头插孔匹配器

楼主(2015-06-10):
我喜欢收集各种老耳机,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碰到心仪的,一般都会拿下,但老耳机的插头有很多种,在实

际使用时会碰到耳机插头和机器插孔不匹配的情况,我又不想为耳机更换插头而破坏它的完整性,所以制作了

这个“插头插孔匹配器”(名称是我自己起的)。
这是联接线,它一头是各种插头,另一头是接线叉。

楼主:
这是插孔盒子,它上面的接线柱和插孔都是并联的。

楼主:
使用方法:根据机器的插孔选择合适的联接线,先把接线叉夹到插孔盒子的接线柱上,再把插头插入机器的插孔,最后把耳机插入插孔盒子上面合适的插孔里。

楼主:
这个插头插孔匹配器,因为没使用屏蔽线,盒子也是塑料的,所以不适合话筒等,但可以用于电键。

网友A:
有创意!4楼朋友说的对,再增加屏蔽就完美了,盒子里面用铝箔纸做屏蔽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4楼朋友说的对,再增加屏蔽就完美了,盒子里面用铝箔纸做屏蔽也是可以的。

设计时只是想到了那一堆耳机,所以没考虑屏蔽问题,外观上也考虑得不周全,如那个双插头耳机用的插孔,其实可以把那环氧树脂板设计在盒子内部的,那样就会美观很多。

楼主:
整个盒子只是考虑了单纯的耳机,那种带话筒的耳机没有考虑在内,因带话筒的耳机很多都是用多芯插头的,内部接线也多种多样,没相关资料,也没相关机器,我也没那些个插座,所以不作考虑。

网友:
耳机插座大集合

网友:
事半功倍,好

网友:
经常做这类的东西,但楼主做成集成的了。方便。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厉害!膜拜下希望您再升级一下,加个屏蔽线什么的,再把外观弄好点申请个发明专利

网友:
老式耳机插座开会,哈哈哈,不太整齐不能叫排队,哈哈哈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很方便,不然有时为听个耳机得接一大堆线啥兴趣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厉害!膜拜下希望您再升级一下,加个屏蔽线什么的,再把外观弄好点申请个发明专利 ...

屏蔽线就算了,反正是老耳机用,老耳机线也没屏蔽。